帮朋友咨询这台机器上都是什么型号电子管

楼主(2024-01-02):
感谢大家厚爱

网友:
那个是变压器型号 不是机子的型号 拍一下机子的铭牌 还有机身上的文字看看。。。。。。也许是个DIY 。。。。

网友:
厂机不会是这个样子的,100%是DIY的。根据实物测绘图纸再分析是用的什么管子吧,不然除了制作者自己,谁也说不上来用的什么管子。推挽输出级估计是6P3P之类的大八脚管,也只是估计。

网友:
线那么乱不会产生串扰吗?

网友:
大八角推挽,一般都是6P3P、、6P6P、EL34比较多。看这个个头,6P6P的可能性小

网友:
看高压是360V,我猜测是EL34之类

网友:
看电源牛的个头功率管应该是6L6,6P3P,EL34无疑,前面的管子看一下灯丝是6.3V接4-5脚还是12.6V一般6.3V的都是6N1,6N2,12.6V是6N4,6N10或是12AXC7,U7之类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关心关照!不一一回复了,请大家多多包涵。
客户老师说他有时间再拍图片请各位老师看一下,再次感谢,咱论坛因您们而精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关心关照!不一一回复了,请大家多多包涵。
客户老师说他有时间再拍图片请各位老师看一下,再 ...

从el34及6p6P都不要用某个零件这点可估;

这台是6p3P/6L6的双24w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