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不是从来没有制造出纯锗管的电视机?

楼主(2024-01-02):
印象中所知道的最早的晶体管电视机里边虽然有几只锗管,但都还是多数是硅管

网友:
高频部分,高反压部分都是锗管的软肋,行输出部分锗管肯定不行,高频接受部分也不一定行

网友A:
在矿石收音机年代看待智能手机,《西游记》里面有千里眼顺风耳。所以我经常想:黑板电视机的高压部分放到现代会设计成什么样子的?

网友:
锗管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矿石收音机年代看待智能手机,《西游记》里面有千里眼顺风耳。所以我经常想:黑板电视机的高压部分放到现 ...

显示器件不用真空高压器件了,就不需要高压电路了,你就想象一下把手机屏幕调节成黑白图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