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索尼的超灵敏度收音机TFM-2000F

楼主(2024-01-02):
打理索尼的超灵敏度收音机TFM-2000F

新的一年-2024年已来临!

回想过去的两年,为圆旧时的收音机梦,在2022年网淘了春雷3P7与春雷3P8等几十年前的国产名机并打理修复如初后,又在

2023年先后网淘了几台五十多年前产的世界名牌便携式晶体管高性能模拟收音机。

我对此类国内外产便携式高性能模拟收音机的要求是:

全晶体管分立式模拟收音机,品相较好且内部没动过。指针式空气可变电容调谐,带信号与电量显示表头,大刻度窗文字清

晰视野开阔,短波为多波段覆盖较全,大喇叭音质较好,面板布局美观大方,操作方便手感好。

经较长时间的寻找,总算以不高的价格网淘到根德、ITT、松下与索尼所产的4台机,分别是根德卫星S2000、ITT旅游国际、

松下R-558B与索尼TFM-2000F。

我认为这几台名机应该代表了五十年前的世界便携式晶体管高性能模拟收音机的较高水平。

根德卫星S2000、ITT旅游国际这2台老机已有多人介绍过,松下R-558B的特点我以前在坛内发表的“松下R-558B收音机-自成
一体的拉线盘系统”文中简单介绍过,而索尼TFM-2000F几乎无人介绍其性能、结构与特点,也网搜不到有关详细资料。现
在根据我已搜集到的资料,以及认真打理该机后的认知,简单介绍一下索尼TFM-2000F。

TFM-2000F为日本国内销售型号,销往欧美的为TFM-1600。有MW、SW1-4、FM共6个波段,其简化版为TFM-1300。

生产年代为1969年,是索尼公司六十年代的超级灵敏度(SUPER SENSITIVE )系列收音机中最后推出的高档机之一。

索尼TFM-2000F收音机的AM与FM均有调谐式场管高放,独立本振。采用了7 联空变电容器,AM为3联,FM为4联。

索尼后期推出的ICF-5500-5900系列BCL收音机电路与此机相似,但均省去高放,仅采用4联空变电容器。灵敏度应略低于索

尼TFM-2000F收音机。

索尼TFM-2000F收音机采用2段衔接式拉杆天线;浮雕字符度盘,极其精致好看;带惯性轮拉线盘调谐系统,调谐极其轻松顺

滑;直拨式六档波段开关由钢带连接到钢片钢球定位盘,旋转定位极其可靠;功放采用了4X6英寸椭圆钴磁大喇叭,声音重放

悦耳动听。

此机电路特点如下:

FM调频与AM调幅均为调谐式场管高放+独立本振+混频,FM调频中放有5级,AM调幅场管高放有三极管放大的AGC控制,效

果明显。

调频与调幅各有一只独立波段开关控制,并利用调频开关S305的切换,让FM调频第二中放管兼做AM调幅混频管,节省了一

只高频管。

此外,FM调频与AM调幅中放均为中周加陶瓷滤波器,选择性得到明显改善。

此机到手后,检查发现故障表象就是调频可收台但波段开关完全扭不动!拆开后盖才发现,由钢带连接到直拨式六档AM调幅

波段开关的钢片钢球定位盘结构散架,钢带脱落,2只钢球缺失1个。定位盘上的钢带传动轮与其主轴之间的止位卡簧也不知

去向。此种波段切换机构较复杂,从没见过,修复不易。难怪原机主愿意将此机低价出手!

因其机械构件与电子元器件较多,而结构又紧凑,且飞线不少,极不易拆卸与维修!再加上难以找到该机的详细资料,故花

了较长时间研究其机械结构与电路特点,下足功夫后,才敢动手进行拆卸与维修。

经仔细研究发现,此机直拨式六档波段开关拨动齿条咬合旁边的钢带传动齿轮,此钢带传动齿轮通过钢带连接到钢片钢球定

位盘的钢带旋钮轮,旋转钢带旋钮轮轴,就可实现六档波段开关的拨动。这种波段切换机械结构实在特殊,完全不同于其它

收音机,我是第一次见到。

为了修复这种波段切换机构,我制作了止位卡簧,并寻找到一个直径与原钢球一致的钢球,好不容易装好这个机构后,却发

现六个档的位置不对,原来是钢带传动齿轮的初始位置不对。又设法拆开约束钢带传动齿轮的所有构件,反复调整钢带传动

齿轮的初始位置,然后装好其余构件,再旋转钢带旋钮轮轴,总算能将六档波段一一拨到位了。

修好了波段切换机构,再通电检查电路部分,没什么大问题,各波段都能正常工作。只是主电路板上的好几个多联微调电容

应年代久远,其动片都松垮垮的,接触不良,影响到各波段的高端频率覆盖与同步。,此种多联微调电容很难买到,若改用

单联微调电容,其原安装位置挤不下。只好将所有多联微调电容拆下,将其动片小心铆紧,再一一装回原位置。

最后,各波段用信号发生器一一仔细统调,终于让此机又恢复了青春。经反复收听,与手中其它收音机比较,感觉此机的确

非同寻常,其底噪极低,灵敏度与选择性均很高,不愧于超级灵敏度(SUPER SENSITIVE )收音机的名号。

根德卫星S2000Y与ITT旅游国际

根德卫星S2000Y与ITT旅游国际

索尼TFM-2000F与松下R-558B

索尼TFM-2000F与松下R-558B

索尼TFM-2000F的4X6寸喇叭

索尼TFM-2000F的4X6寸喇叭

索尼TFM-2000F的波段开关传动结构

索尼TFM-2000F的波段开关传动结构

索尼TFM-2000F收音机高放电路

索尼TFM-2000F收音机高放电路

网友A(2024-03-18):
我有这台机的日文图纸提供给大家

网友(2024-01-03):
高档机器,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音质好。但打理起来复杂,困难。楼主技术厉害啊,赞

网友:
好机器,跟着欣赏啦!

网友:
这些机子当年不知道什么价格,现在看也是艺术品吧。

网友:
任何一台都是好机,趁现在还年轻好好享受,等玩不动再想玩已经来不及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无TMF8000的电路图?

网友B:
写错,应该是SONY,TFM8000收音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欣赏点赞!

尽管上世纪60-80年代以德国(前西德)和日本为首的世界半导体收音机研发和生产强国推出了数以千计的高中低档收音机,但作为纯晶体管分立式收音机中,这2台德国机与2台日本机还是极具有代表性的!所有我较欣赏的收音机元素都具有了。

回头看当年的国产民用收音机,春雷3P7、3P8也算是极具代表性的国产好机,但若轮结构、工艺、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粗糙的(国产收信机除外),与德国、日本收音机有相当距离。当然这也是当年的国情所致,并不是中国人不行。

德国机一直被收音机爱好者赞赏其低音声浓厚,除了采用的晶体管与喇叭较优异外,其实在电路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例如根德卫星S2000系列电路中,低放线路中不厌其烦地采用了多种RC阻容提升低音电路。此外该机的波段开关也使用的极尽所能,复杂多变。不像国产机直来直去,简单明了。所以分析根德机电路还是很费功力的。

另外,我上面所说的 “FM调频与AM调幅均为调谐式场管高放+独立本振+混频” 有错!FM调频不是调谐式场管高放+独立本振+混频,只是三级天线调谐、独立本振加场管混频。只有AM调幅为调谐式场管高放+独立本振+混频。特此纠正!

楼主:
上文中 “但若轮结构、工艺、电路” 的 “轮” 打错了,应为 “论”,特此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应该是SONY,TFM8000收音机。

对不起!我没有TFM8000收音机的电路相关资料。美国有几个收费资料网站有此资料,得花十几到二十几个美元下载。

因TFM8000W收音机是索尼TFM2000F出口到美国的改型机,有MW、SW1-3、PSB、FM共6个波段,外观与电路稍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无TMF8000的电路图?

电路图请见附件,确实不容易得到,还好我们图书馆有订阅SAMS photofact。
SONY TFM8000真是一部好机,是便携机里面为数不多的有真“飞轮”的。飞轮的惯性使得调谐手感极好,既可以微调,又可以拨一下直接扫过整个波段。我手头有一台非常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请见附件,确实不容易得到,还好我们图书馆有订阅SAMS photofact。
SONY TFM8000真是一部好机,是 ...

下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请见附件,确实不容易得到,还好我们图书馆有订阅SAMS photofact。
SONY TFM8000真是一部好机,是 ...

SONY TFM8000确实是一部好机,也是TFM2000系列中最后一款机型,主要出口欧美市场。同TFM2000F一样,是便携机里面为数不多的有真“飞轮”惯性轮的机型。

SONY TFM8000与TFM2000F的区别是,外观按欧美国家欣赏习惯作了改变;增加了PSB波段,短波减为三分段;AM调幅波段省去了场管调谐式高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请见附件,确实不容易得到,还好我们图书馆有订阅SAMS photofact。
SONY TFM8000真是一部好机,是 ...

已下载,谢谢!看图有一处探讨下,万一“R275”短路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下载,谢谢!看图有一处探讨下,万一“R275”短路会有什么后果?

受到高电压、大电流冲击,电阻一般不会短路,只会断路。只有电容有可能短路或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请见附件,确实不容易得到,还好我们图书馆有订阅SAMS photofact。
SONY TFM8000真是一部好机,是 ...

你好;你发的图纸,我怎么下载后关了,再想看就被告知已被删掉?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发的图纸,我怎么下载后关了,再想看就被告知已被删掉?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

我刚试了没问题呀。会不会是你的杀毒软件误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试了没问题呀。会不会是你的杀毒软件误删了

啊,我看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啊,我看下。谢谢!

再问下;你的这部机灵敏度怎么样,我的机子高放电源部分被原使用者搞乱了,接受效果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你的这部机灵敏度怎么样,我的机子高放电源部分被原使用者搞乱了,接受效果不大好。

请问你是问我的SONY TFM2000F还是问Edmon矿友的SONY TFM8000的灵敏度如何?

从高频接收电路来分析,SONY TFM2000F的短波分为四分段;AM调幅波段有场管调谐式高放。

SONY TFM8000增加了PSB波段,短波减为三分段;AM调幅波段省去了场管调谐式高放。

在我所知的世界上早期的全晶体管分立式同类型同级别模拟收音机中,具有场管调谐式高放的机种真还不多见!极少数有三极管调谐式高放。如我打理的大名鼎鼎的根德卫星S2000也是三极管调谐式高放。

一般认为有调谐式高放比没有要好,主要是提高了灵敏度与选择性,降低了底噪。

而场管调谐式高放效果又比三极管调谐式高放要好,主要是底噪极低!

我的SONY TFM2000F经反复接收比较,灵敏度与选择性之高,底噪之低,超过了我已打理的其它外国产与国产的早期名牌收音机,甚至超过了根德卫星S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问我的SONY TFM2000F还是问Edmon矿友的SONY TFM8000的灵敏度如何?

从高频接收电路来分析,SO ...

谢谢你的介绍,我的是8000,记忆中至少在低频推动上与图纸不同,是由一只IC替代了两级分立件作为前级。高放部分因高放电源及功放有问题,尚未涉及所以不清楚。

网友B:
另外;我的这部机子外观与8000几乎无差别,但没有PSB波段,FM,SW1,2,3,4,WM。因此弄不请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的这部机子外观与8000几乎无差别,但没有PSB波段,FM,SW1,2,3,4,WM。因此弄不请究竟是怎么回事 ...

你好!

上面Edmon矿友的SONY TFM8000实际是TFM8000W,你的是TFM8000,是同系列的二个型号。TFM8000W是全晶体管分立式,共16只三极管;你的是三极管加低放IC集成电路,没有PSB接收,但短波分为四分段,且有WM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你的这部机灵敏度怎么样,我的机子高放电源部分被原使用者搞乱了,接受效果不大好。

我的TFM8000中波灵敏度还行,不算特别出色,就是普通的晶体管机子的水平,但比德生的大部分机子都好。最近仿真了一下德生PL880,PL990的中波高放,大概明白了德生的中波为啥这么糟糕,回头再写下来分享。

TFM8000调幅部分没有独立高放,表现平平也是情理之中。但如果明显能感到很差,那应该该做统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TFM8000中波灵敏度还行,不算特别出色,就是普通的晶体管机子的水平,但比德生的大部分机子都好。最 ...

明白了,谢谢!先把高放电源和功放整好再看。

网友E:
索尼的超灵敏度收音机TFM-2000F用的是5号电池?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索尼的超灵敏度收音机TFM-2000F用的是5号电池?多少钱买的???

此机个头并不小,用的是4节1号电池。网购7元左右。

网友E:
问问机子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机子价格???

此机可收台工作品相稍好的价格均在一千多到二千多,甚至三千多!

我这台因波段开关的弹性定位系统完全散架缺件,故经与卖家协商,仅花了六百多元,还算是捡了漏了。

我另一台品相也不错的松下R-558B收音机,完全无声,卖家只要三百元。可收台工作品相稍好的价格也在一千多到二千多,甚至三千多!

网友F(2024-03-13):
你好,楼主,这个可以扩频吗?能否可以指导一下。联系方式:微信545843384.谢谢。

网友:
光看这个钢带传动就觉得这机器复杂,不过应该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这个可以扩频吗?能否可以指导一下。联系方式:微信545843384.谢谢。

你好!矿友。

你说的“扩频”是否指FM改频?

此机应该可以改频。只是要打开调频头金属屏蔽盒较麻烦!此机内构件密集,操刀空间狭小,且结构又稍复杂,拆卸较困难。我拆修钢带连接波段转换系统就很费了一番功夫,若没有机械结构知识与经验,拆开就还不了原。原机主就是拆散且丢失了钢珠与特殊弹簧等零件,无法还原。导致该机无法使用,才低价抛出的。

我也不怕麻烦,打开调频头金属屏蔽盒仔细观察了解了其内部结构。要改聘还得拆下调频头电路板,也很麻烦!故未继续拆下去。

但我发现其震荡线圈磁芯可调,就试着边接收武汉本地各调频台信号,边调磁芯,最终达到指针跑满整个刻度条时,从低到高覆盖了十多个调频台,信号强且音质好。对比未调之前,只能接收到90MHz附近3-4个调频台,已经很不错了。我也就此罢手,也没必要改什么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矿友。

你说的“扩频”是否指FM改频?

楼主,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调整磁感 也是打开了高频头调整的吗?有图吗?或者是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
是这个吗?可以通过这个调整吗?

网友A:
此机的调频接收范围是日本制式76--90MHZ,必须改成87--108MHZ才能使用

网友:
索尼外表和原理图都不错,内部工艺也不怎么样,太乱了.

网友:
不要说中国的工艺有多落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晶体管,都是按军工标准生产的,从低频管到高频管都是金属封装的,都有金属屏蔽,玻璃封装的高频二极管都用黑漆为不受光干扰,运放都金属封装的,到90年代韩国的90系列的朔封进入中国,也只是民用品,企业试用,根本比不上3DG列的中、小功率管,放大倍数是大了很多,但不稳定,虽说国产晶体管都军工标准生产的,但市面上普通人能买到的最好就是企业级的,大都只能买到民用级的。

网友:
fm没有高放?直接混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的调频接收范围是日本制式76--90MHZ,必须改成87--108MHZ才能使用

改起太麻烦了。

网友:
本人想出售一台2000F 有需要的联系。

网友B(2024-12-06):
请问;波段开关定位钢珠是一颗还是两颗?

网友:
我收了台2000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或是开关不到位。还不能判断是接触不良,还是开关不到位,看钢珠定位孔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波段开关定位钢珠是一颗还是两颗?

波段开关定位钢珠是两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定位钢珠是两颗。

知道了,谢谢回复! 我这是少了一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机可收台工作品相稍好的价格均在一千多到二千多,甚至三千多!

我这台因波段开关的弹性定位系统完全 ...

再问楼主;我的TFM2000的调频频率已调整到国频,但是声音小,且S表没反应,AM档S表示正常的,怀疑是鉴频中州电容的问题。我要问的是;电路图上中放是五个中州,而中放板却只有4只,其中有一只是封口的,看不出那只是鉴频中周,无从下手,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楼主;我的TFM2000的调频频率已调整到国频,但是声音小,且S表没反应,AM档S表示正常的,怀疑是鉴频 ...

SONY此型TEM-2000F收音机可能有几个版本,而网上搜索到的电路图与印制板图仅见到一种,且该电路图与印制板图也有不相符的地方。故只能按照实物分析。

要判断鉴频中周很简单,靠近2只鉴频二极管D305、D306的中周即是鉴频中周。靠近1只检波二极管D304的中周即是检波中周。

网友:
收到谢回复!

网友G:
这个机子,FM竟然没有高放,场效率管直接混频,
混频之前还有三调谐回路选频,
这种三调谐回路的,一般来说,插入损耗比较大,又没有高放,
很想知道这个机子,实际的FM收音效果究竟如何?

网友:
日本的收音机做工不错,外观养眼;

加分点赞。

网友:
旁边的松下,我有一台。型号不同,我的是135B。

外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FM竟然没有高放,场效率管直接混频,
混频之前还有三调谐回路选频,
这种三调谐回路的,一般来 ...

你说得对,前面两级确实损耗不小,且调整困难。已经完全修复,FM接收频率改由87.5~108灵敏度很好。

网友H(2025-04-05):
TFM-2000F 你好 电源110v转240 V 改了没

网友I:
看完了整个帖子,只能说楼主您太了不起了,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台机的日文图纸提供给大家

很棒,图纸很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TFM-2000F 你好 电源110v转240 V 改了没

谢谢你的关注!

SONY超灵敏度收音机 TFM-2000F 机型交流电源电压可在100V、117V、200V、220V之间切换,只需将切换插头拔出,再把插头上的箭头对准本地交流电压数值插入即可。我已将插头箭头对准220V插入了,使用220V交流供电时,收音机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完了整个帖子,只能说楼主您太了不起了,膜拜啊。

jiedamotuo老师过奖了!

你是矿坛的资深老矿友了,应该有很多值得我学习请教的经验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FM竟然没有高放,场效率管直接混频,
混频之前还有三调谐回路选频,
这种三调谐回路的,一般来 ...

谢谢你的关注!

此机为提高选频效果,天线回路采用三调谐方式,又没有高放,确实插入损耗比较大。为确保增益,其中放采用了6级放大,实际FM调频接收灵敏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此机为提高选频效果,天线回路采用三调谐方式,又没有高放,确实插入损耗比较大。为确 ...

感谢解惑,这又要颠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了。
觉得FM没有高放,灵敏度就上不去的想法,该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