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的灯珠很奇怪

楼主(2024-01-03):
修一只5W的LED灯,我用3V直流去测试灯珠,不亮。将电压提高到6、9、12V,仍不亮,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灯珠?(灯珠并没有全坏,拆下其一只灯珠,换到另一只同样坏了的灯上,那只灯就亮了)

网友:
某宝有不少。

高压led

高压led

网友:
6V 9V18V36V多去了,没人规定只能3V吧。有啥奇怪的

网友:
这个用2835贴片6v-9v的灯珠

网友:
有的灯珠是内部有N个灯珠串联的,所以测试灯珠都是用的恒流电源

网友A:
6颗灯珠10W,哪来的勇气

网友:
18V或36V的。常见有0.5W的1W的单颗的。

网友:
串联大电阻让灯珠微弱亮,可以数出单个灯珠由几多个发光PN结组合。

网友:
6颗灯珠的是单颗36V的,每颗1W,使用恒流IC。

网友:
无论2835还是5730,单颗灯珠都是3v左右的工作电压。一般灯条上都有几串几并的标记,例如520x12mm(灯条尺寸)-5730(灯珠规格)-16LED(灯珠数量)-2B8C(2并8串)-8W(灯条功率),没有见过标称电压大于3v的照明灯珠。
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的X10K档测试单个灯珠,有微亮即灯珠完好,因万用表x10K档电流只有几十微安,所以只能微亮。失效的灯珠有短路的,也有开路的,将开路的灯珠短接,灯条可以应急使用,有短路灯珠的灯条不处理也可以应急使用。损坏的灯珠不宜超过1/5。
楼主的灯板应该是6灯珠串联的,额定电流约为280ma,短接损坏的灯珠后可应急使用。

网友:
你没见过超过3V只能说你见过不多,别说没有

网友B:
这个灯是线性恒流电路,用6颗高压LED,灯实际功率一般约3W,电流约10mA。高压LED灯珠与COB不同,并不是简单的将多颗单芯片串接组合在一起,而是以特殊工艺在单个晶片上制作出串连的发光二极管复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是线性恒流电路,用6颗高压LED,灯实际功率一般约3W,电流约10mA。高压LED灯珠与COB不同,并不是简单 ...

本论坛高手云集,学习了,谢谢解答!

网友:
换过包括红外补光灯在内的LED灯具里的灯珠,一般先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判断压降,如果超出范围,就用带阻可调电压源正负极接两根导电的金属针,触碰灯珠的两处焊点,正接反接调换,电压从最低的2.5V始,0.5V递增步进往上调,一步步试,直到到能亮为止,为避免已经开路的坏灯珠误导,应先挑选外观没有明显变深色的灯珠试验,如果灯珠开始能微亮了,那么继续试验灯板上的其它灯珠,如果都差不多亮度,就继续调高电压,直到找出完好的灯珠可以正常亮度匹配的电压,如果亮度不一,那么找最亮的那个来调高电压,直到亮度适当,从而确定它正常工作时单颗灯珠工作电压

网友:
TB有卖LED测试器

不买?

就用个灯泡搞定

这货一般的万用表搞不定
当然老手用R10K档也可

第一次测试还是能点亮保险

练习维修可搞
实际不建议修,买个新的很便宜

应急时如坏一个,手上又没备货时,直接短路一个LED,就OK

网友:
这个灯用的是线性恒流电路(IC),用6颗36V的高压LED灯珠。因为,线性恒流集成电路要求输出端的电压尽量接近输入电压,减小IC自身发热!LED灯珠的减少,IC承受电压升高,会造成IC容易被烧毁。所以,其中的LED灯珠坏了,不能短接使用,要换一样高压的LED灯珠上去。

网友:
估计是45V或者54V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6颗灯珠10W,哪来的勇气

灯板上标识5W,单颗1W的灯珠。

网友(2024-02-27):
这个灯板应该是6V1W的灯珠,现在LED灯用2835的6V1W的比较多

网友:
    前不久买了一个220V LED灯泡 本想拆个3V单颗LED玩玩 结果拆之前从2点几V试到9V仍然不能点亮单颗LED
仔细查看灯泡电路 没有电感 很可能没有降压功能 顺便粗略计算 几个LED串联 假设单颗是36V 乘以个数正好是二百一十几伏 就没再继续实验 估计是单颗LED中 集成N个PN结的东西了
    几年前 还不是这样 同样拆一个220V LED灯炮玩 里面有个电感或是开关变压器降压电路 单颗6V 共10颗串联 我测过 接到220V上 LED总电压60多伏

    另外 成品220V的LED灯泡不知是按照 等效白炽灯发光的功率标准的功率 还是虚标 往往标定十来瓦或几十瓦的220V LED灯泡 虽然发光很亮 但实际功率只有两三瓦不到五瓦。。。

网友:
我见过有18V的灯珠,用液晶点灯仪轻松测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