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天线小问题

楼主(2024-01-03):
想做个环形天线,导线长度相同的情况下,是做一个大环(1圈)好呢还是做个小环(2圈)好?

网友:
肯定大环好啊,极端些,再小点,就成电感线圈了,收不到啥信号的,虽然大环也是个电感,但圈大能多套点磁力线啊。

网友:
这个跟接收的频率有关吧,要看谐振的频率,主要是在天线环两端产生的电位差。一般理想的是整个波长λ,半波λ/2

网友:
導綫跟需求相關聯,限制導綫長度就沒有討論的餘地了。

空心的圓環形綫圈在1米直徑下,單匝電感量約4uH多一點,縂電感量隨匝數的平方增加。

空心的圓環形綫圈其電感量與直徑成正比。

非圓形的環形空心綫圈其圍繞面積比照圓環形綫圈的面積計算。

网友:
单圈大环的面积大,有利于感应到更多的能量,但谐振时的Q值低。多圈小环感应到的能量少,但谐振时的Q值高,有利于提高选择性。对于多圈小环来说,匝与匝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间距。多圈环包围的体积,对接收也有贡献。体积越大,接收能力越强。

网友:
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A:
顺带着问一下 用个铝车圈锯开当个FM天线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带着问一下 用个铝车圈锯开当个FM天线不知如何

可以的,用它接受过模拟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带着问一下 用个铝车圈锯开当个FM天线不知如何

周长等于波长时最好,还是有增益的振子,做好平衡不平衡转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pa0fri.home.xs4all.nl/Ant/Quad/quadeng.htm
有关矩形天线和环形天线

太好了,很好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