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JBL SG520前级,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24-01-03):
国内外论坛对SG520 的评价,有些虽然过誉,但锗管确实逼真,亮,动态好!听交响乐确实很爽,很亮听起来很像解析力很高!听人声的话,嗓音很重,却有种逼真的感觉!音色感觉很奇怪!

摘自日本音响评论家是枝重治在《前置放大器电路设计的发展史》:

半异体时代的开始
(只靠电路技术是做不出来的一些有名的前置放大器)

1.有名的JBL SG-520的诞生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开始出现了不少采用半导体的前置放大器。图28所示是当是具有代
代表性的两级反馈型半异体均衡电路。这可以说是把电子管式均衡电路中电子管直接代以
半异体。将此改进为直耦式的是图29所示两级直耦型。该电路还加有直流反馈,这和排除
了耦合电容这一点一起,使各方面的性能都有了改善。

在六十年代初期,使用的主要是锗管。到了中期,开始能够买到低噪声的硅管,使电路设
计有了长足的进步。锗管时代的最杰出的制品该算是美国Acoustic公司属于专做高档产品
的厂家,但其后的情况不明。
1964年末,出现了在前置放大器的历史永葆一席之地的名机――JBL公司的SG-520。外观十
分优美而具有超近代感,甚至使人以为晶体管前置放大器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成熟了。我是
在几年前才偶然得到了摆玩的机会的,委实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图31是其电路图的一部
分,这种方框图式的走线图也表现出了JBL公司的风格。从今天看来,电路本身已经过是
时,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但整个设计是极为新颖的。面板上没有旋钮,只由直滑电位器
和按钮构成,而且把通常不用的调整部分隐藏在绞接式遮板内。恐怕这是最早采用绞接式
遮板的前置放大器。

此放大器的色调十分优美,在音质上也具有奇怪的魅力。它的这种不多见的音质也许是由
于混合使用锗管和硅管的缘故。业余爱好者要想制作出这样的前置放大器是困难的。

网络转帖:

某次翻阅到一位日本工业设计家濑川冬树(曾经帮日本一些音响公司设计功放的外型,也
在立体声杂志撰写文章)的自述,他原本使用 Marantz7 胆前级, 1963 年 JBL 发表了晶
体前级 SG520 (这部机器后来被誉为幻影之名器),一听之下经典的 Marantz7 似乎像褪
了色。在这之前的晶体机都觉得声音硬而不柔润,过于尖瘦的效果太刺激不耐听。此后很
长一段时间 SG520 始终据晶体前级宝座,直到 Mark Levinson LNP-2 出现后才真正有了
对手,无论如何但濑川冬树以为今后再也不会喜欢真空管的声音了。没想到摆脱真空管
15 年后,他遇到了 Michaelson & Austin TVA-1( 英国音乐传真 Musical Fidelity 老板
设计的一部器材 ) ,又再次陷入真空管的情网中。这位前辈说他喜欢 JBL DG520 的动机
是“在复杂的合声能够仔细聆听到一切微小的细节,由于分析力太好了,一些平常听习惯
的唱片都能挖掘出更多的惊喜。当时他觉得真空管前级的音像焦点模糊不准,缺少清楚新
鲜的魅力,但一段时间后晶体机清晰细腻的声音不再新奇,耳朵的注意力会转移到味道是
否醇厚,合声是否美妙柔润,高贵的音质以及整个音乐的气氛感受。也就是除了分析力与
传真度的要求外耳朵更希望有温暖丰润有深度的声音。

以前一直是在日本立体声杂志里见到,也就是爵士贝西茶室主人:菅原正二.几十年一直忠心使用的SG520前级.所以有个印象,既然是他这等高人顽固使用的机机,肯定是有独特的魅力!但只是猜想一直没机会见识.也当成了自己心底好奇的目标之一.最近终于有机会与它面对面(没有想到的昂贵).拿到手马上连到系统里,听什么呢?先来点流行曲听听吧,上古旋原点,第3首,城市足印,惊呆!大提琴简直蹦出了音箱!饱满的质感如此真实,如此身临其境!等人声出来再听听啥样....等古旋声音一出,呵呵,我自己都笑出声来,人的感情怎么会表达的如此真切,是人声有了厚度还是速度悠扬肉嗓更润泽,还是质感更强烈?全有!说的简单点就是把CD的声音变成了LP!对,没错!就是同感..再听,换文格洛夫的小提琴,哈哈,细节多的惊人!宛如加了超高音.定位极针尖.紧接着是IAN BROWN的钢琴,那种低频太舒服了,无法形容,是极佳的延伸?是形状好?就是真实!这些东西个人觉得金嗓子290V2800等欠缺.再听JAZZ吧,这个应该更擅长!不然菅原正二也不会用.520的悠扬营造了更加的摇摆感,音场太宽深了!怎么说呢,就仿佛舞台更大了.层次感棒.距离感棒.SAX的铜管味,小号的金属味..迷人,太迷人!......算了不说了,太舒服的声音!太人性的声音,太真实的声音,是我至目前听过的最好声的前级。

打算用这个管子替代GE508

网友A:
赞同三楼的观点,用数据说话,
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零件挑选不一样,效果很难做到原汁原味,第一级放大器,就决定了整机信噪比,以前玩777,那个前级放大,喇叭里只听见细细的噝噝声,而不是那种沙沙的声音,

网友B:
静等下文,效果不错也做一个。

网友:
个人对这类主观评价文章不是很赞同。不管什么类型的放大器。用方波法,双音法,扫频法,直接就能区分出性能的不同。主观的东西怎么舒服怎么说。还是上测试数据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等下文,效果不错也做一个。

效果非常好,就是不知道用啥管

网友:
2N508不好找。

网友:
用国产3AX、3AG系列筛选替代
我看2N508 的ft=2M, 3AX系列基本淘汰。3AG系列应该可以

网友B:
3AG也够戗,我只有3AG1B,晚上测一下。

楼主:
有老师说:

这个JBL SG520的电路,输入和输出都是射级跟随器,中间两级放大,锗管没有放大作用,只有增加带载能力而已,声音放大还是靠集电极输出的管子,输入和输出都是射级跟随器,中间两级放大,放大靠中间两只硅管子,润色靠输入和输出的锗管。

因此声音好,是锗管润色的原因。这个电路的关键是能找到类似GE508一样的低噪声好锗管。

摘自网络:

GE的2N508是使用最广泛的产品,这是GE的第一款用于音频设备的低噪声Tr。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正是Tr决定了SG520的声音。

2N508已列在GE的基本特征中,但它是一个标准,称为VCE = -16V,IC = -100mA,PC = 140mW。目的是AF OUT,用于输出。情况也是TO-5,与2SA606相同。通常,这些Trs不用于EQ放大器。在这方面,我认为JBL设计师是根据声音做出判断的,还是他为EQ放大器使用了较大的Tr以降低噪声?相反,较大的Tr不会产生热量,因此可以降低噪音,也许这是音频的唯一Tr。上初中时,我经常阅读有声读物,但它说,在前置放大器中使用大约1W的大电阻会降低噪声。

楼主:
日本人复刻的,他说音色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G也够戗,我只有3AG1B,晚上测一下。

GE508,书上说有替代的管子:

楼主:
这机子国外有商家复刻卖套件他们官网、eBay都有卖,改用的原件pdf我有,但发不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老师说:

这个JBL SG520的电路,输入和输出都是射级跟随器,中间两级放大,锗管没有放大作用,只有增 ...

那是不會看電路。兩級鍺管放大器在未接入負反饋之前的開環增益接近70dB,怎麽會沒有放大作用?
這兩級鍺放大器還各自使用了輸入電阻自舉(64年前後新出現的技術)的方式提升輸入阻抗,使得所使用的小阻值電阻可以等效為beta倍的高電阻,從而使得小阻值電阻具有的較低熱噪聲優點得以發揮。
至於替代的管子,早期的低噪聲低頻管3AX8算是比較合適的代用品。
音色方面,沒有兩個人的見解會完全相同,這類評價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三楼的观点,用数据说话,
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零件挑选不一样,效果很难做到原汁原味,第一级放 ...

我的一台松下950卡座前级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GE508,书上说有替代的管子:

多谢。我看了一下,AC128网上有卖的。

网友:
这种AC128  2018年我买过,是假货,退货了。

楼主:
转发日本人做JBL SG520的帖子,谷歌翻译!有友一起买元件照日本人这个制作吗?成功几率大,音质也好。

制作 JBL SG520 仿功放~第 1 部分~ [音频]

2012年8月26日日记

我最近迷上了锗晶体管。我自己用印刷电路板制作了几台锗 Tr 收音机。

当我制作它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声音有多好。晶体管收音机的响亮、高亢的声音特性是由于扬声器和外壳较小造成的,但似乎设备本身也存在问题。声音与使用硅晶体管的收音机明显不同。特别是我的办公桌上仍然使用着英国大盾早期生产的锗晶体管收音机,低音浑厚,没有沉闷的声音,听新闻非常轻松。好吧,毕竟是AM收音机,所以它不像FM那样HiFi,听音乐也有困难,但确实声音可能比硅晶体管好。
所以,我正在考虑做一些我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的事情。

事实上,我考虑使用锗晶体管制作音频放大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认为认为锗晶体管毕竟没有不好的声音是很正常的。首先,所有使用早期晶体管的放大器都名声不佳,最重要的是,它们与锗晶体管= AM收音机有关,所以我也认为它们不可能有好的声音,所以我从未制作过一个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当我看旧电路时,我认为简单地用晶体管代替真空管并连接几级单共发射极放大器以达到所需的增益并不能产生好的声音。Masu。

然而,AM收音机的声音不佳并不是由于元件,而是因为扬声器较小,而且在放大器的早期,也是由于电路技术不成熟,导致性能不佳,声音不佳。,我认为。我想如果配置一个两级差分放大器并用作直流放大电路,声音会更好。

然而,我对在直流放大器中使用锗晶体管有点担心。性能和不稳定性会随温度而变化,因此我现在将其作为家庭作业并尝试重新创建旧的 JBL 放大器。

虽然指出锗晶体管放大器的声音不好是由于电路技术造成的,但我决定尝试重现旧放大器的电路,部分原因是我读了菅原正司的《爵士之声》我发现他用的是JBL的SG520前置放大器和SE400S功放,而且声音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关于SG520,我制作了一个4灯泡前置放大器,它被列入Yoshiro Uesugi的“80个最佳电子管放大器” 他设计的4球前置放大器在声音方面Marantz7>4球式>SG520,当时我第一次想到如果声音比SG520更好就好了。当时我已经初三了,但是当我成功完成前置放大器并听到声音时,我激动不已。我记得很高兴我能够在没有任何嗡嗡声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

当时我对SG520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它是一个半导体放大器。我仍然认为真空管前置放大器更好,但我为自己的前置放大器感到自豪,我说它的声音比世界各地著名制造商的产品更好。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30年。我终于考虑制作原始放大器了。

当然,SG520仍然在hi-fi商店和其他地方出售,而且由于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买得起,但30万到50万日元的价格是不正常的。我不认为我可以买它,但我只是不想买它。最重要的是,它已经生产了 40 多年,零件已经老化,所以它可能无法发出原来的声音。不过,由于零件老化,必须更换电容器等零件,但在日本,像这样更换内部零件的产品价值不高,在拍卖会上价格也会下降。

这很奇怪,不是吗?在原来的状态下,所有的化学电容器都失去了容量,纸质电容器已经泄漏,并且每个Tr的工作点都出现了故障。所有电容器都必须更换并重新调整,但这样做的项目被认为价值较低。

现在看来,再现原始声音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日本音响发烧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得到原来的声音,除非你带着很多圣德太子的一万日元钞票(怀旧的),进入时光机,在当时的电器商店买一些。在狂热的世界里,事情变得疯狂。 。

对此,美国的发烧友是理性的,没有更换电容的旧机价值低,被当作垃圾处理。甚至还有一个动词叫recap(替换电容器),使用过的没有recap的音频设备很便宜。

话虽这么说,购买原装SG520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即使你像我一样自己制作,你也永远无法得到原始的声音,所以两者都是一样的,但因为我是一个工匠,所以我选择制作它。

对了,关于SG520还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如果您查看音响商店和其他网站,您会看到诸如早期型号、晚期型号等术语。所有的东西,特别是早期型号的SG520,因为使用了锗晶体管而很受欢迎,而且价格很高。

首先,SG520是在1964年发布的,似乎一直到1970年左右才开始销售,因此有可能制造周期较长,电路和半导体也可能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不过,如果你看一下服务手册,并没有这样的描述,而且如果分前期和后期的话,手册也分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JBL是一家非常友善的公司,他们在网上发布了手册,您也可以下载SG520。很有帮助。然而,即使你看手册,也没有提到中途改变了元素。
从电路上来说,它分为EQ放大器(描述为Low Level Amplifier)和平平放大器(Line Amplifier),但由于它包含了音调控制、响度、低通滤波器等,所以平平放大器有两个特点:舞台配置.马苏.

Tr是锗和硅的混合体,你可能会认为早期型=锗,晚期型=硅,但SG520从一开始就是锗和硅Tr的混合体。同期的SE400S是一款全硅晶体管功率放大器,但由于低噪声硅晶体管尚未在前置放大器中投入实用,因此SG520采用了锗晶体管。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GE的2N508,它是GE开发的第一款用于音频设备的低噪声晶体管。我觉得说这个Tr决定了SG520的声音并不夸张。由于2N508广泛用于音频用途,因此还有第二个来源,例如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我从未见过真正的SG520,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哪家制造商的产品。2N508似乎直到 70 年代左右才开始生产。您可以在这里阅读开发故事。

2N508列于GE的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中,规格为V CE =-16V、IC = -100mA、P C =140mW。用途是AF OUT,所以是用于输出的。外壳也是TO-5,与2SA606相同。通常,此类晶体管不用于 EQ 放大器。对此,我感觉JBL的设计者是根据声音做出的判断,或者说是为了低噪音,在EQ放大器上使用了大晶体管。事实上,由于较大的晶体管发出的热量较少,因此它们可能能够降低噪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它们仍然是唯一可用于音频用途的晶体管。初中的时候经常看有声书,说前置放大器等使用1W左右的大电阻可以降低噪音。

现在,由于这款2N508制造时间较长,外观也发生了变化,早期型号有烤漆铁壳,颜色为黑色。后来改为镀铬,所以呈银色。事实上,如果你看看音响商店网站上发布的照片,有一些显示黑色晶体管,所以我认为这是早期的2N508 。我认为原来的 GE 是漆成黑色的,并且顶部写着一个圆圈。这是一个看起来和马自达一模一样的标志(本来是相反的,但马自达与通用电气结盟,所以他们复制了它)。

不过,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所有公司的2N508都是银色的,所以JBL的SG520也有银色晶体管。我认为早期型号是指使用黑色2N508的型号。如有错误,请指出。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获得2N508来制作类似SG520的放大器。EQ放大器和平面放大器都有三级配置,但EQ放大器使用两级,所以我认为获得2N508来再现SG520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获得它似乎无望。

即使你在网上搜索,也只有英国和美国的两家公司出现。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在 eBay 上耐心地寻找它,或者去美国的业余无线电和其他跳蚤市场,在成堆的廉价零件中寻找它。

我尝试了英国和美国公司,但由于运费而放弃了美国公司。显然,美国的邮购服务大多只使用UPS或FedEx,运费往往比内容高,而这家美国半导体贸易公司似乎也是如此,运费相当高。

在这方面,欧洲,不仅仅是英国,非常灵活,很多地方都会邮寄。英国的石头店是邮寄的,所以运费便宜。

然而..... 当我看到收到的东西时,我不禁认为这是假的。

SG520 半导体
我不知道2N508是哪个厂家的,可能是一种类似于2N404的备注型锗晶体管。2N3638和2N2712似乎是原装的。电源使用的TO-3 2N176也是鲜红色的假货。还有被删除的标记。它用在电源的滤波三极管上,如果不小心把它吹掉了,其实更容易用假的。正如您在这里所看到的, 2N176最初由摩托罗拉制造,显然是用于汽车收音机,并且是该公司第一款量产的功率晶体管。这个 Tr 似乎是 TO-3 的原创。还有,一开始我以为2N2614是正品,但是原来的好像是RCA,而且看RCA说明书,是TO-1,和2SB54一样。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经常使用海外邮购,但我需要小心谨慎的离散Tr。你不能评论真空管或IC,但即使你可以,你最多只能歪曲制造商,但Tr可以重写为任何东西,所以要小心。2SA627这样的“名石”在海外依然有售,但2SA649和2SD218还是放弃为好。尤其是前者,在寄给我的时候肯定是有标记的。如果后者进展顺利,您可以获得原件。

根据JBL的服务手册,除了上述之外,还使用了2N3215,但是这个没有可用。其中2N176、2N508、2N2614和2N3215是德国的。
2N2614(摩托罗拉制造)

原来是TO-1型...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某种需求,由于TO-1生产机器不再可用,所以要么是TO-5的特殊生产,要么是备注产品。
2N3638(仙童制造)

令人惊讶的是,2N3638在日本有售。最初的公司是现已不复存在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这是一个硅晶体管。
所以,2N508似乎是一个鲜红色的假货,我觉得用日本产的2SB101之类的东西会更好,但现在我就用这个,下次开始制作印刷电路板。
单击此处了解更多...

添加于 2012 年 9 月 8 日
SG520的电路图发表在立体声专刊《放大器的宝藏》中。维修手册已被清理和重写,因此更易于阅读。我喜欢他对马兰士 7、9 和 McIntosh MC275 等怀旧著名放大器的解释(尽管我有点担心文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會看電路。兩級鍺管放大器在未接入負反饋之前的開環增益接近70dB,怎麽會沒有放大作用?
這兩級鍺 ...

感觉还是外国管质量比较可靠些

楼主:
制作 JBL SG520 仿功放~第二部分~ [音频]

2012年11月10日日记

我决定制作一个模拟 JBL SG520 前置放大器电路的放大器。我认为它非常适合演奏爵士乐。

距离上次已经过去2个月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所有的部件。特别是原来的2N508,GE制造的早期音频晶体管,是没有的。上次在英国的Ishiya买的,好像是有备注的商品。2N508是锗晶体管,SG520每通道使用4块,特别是3块的EQ放大器使用2块。也就是说,它似乎对唱片的播放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获得原始的GE产品。不过,2N508本身似乎因其良好的音质而受到欢迎,还有其他来源,例如TI和摩托罗拉制造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它似乎仍在生产。SG520似乎是GE制造的,但我认为其他制造商也在使用它。此外,除了2N508之外, 2N3215尚未上市。

所以我在 eBay 上观察了一段时间,看看是否有原版2N508 。如果这是真的,我想如果你搜索一下那里的业余无线电跳蚤市场,你可以找到散装的锗晶体管,价格低至 10 美元。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日本。它最近挂牌出售,并且有“立即购买!”选项,所以我立即做出了决定。另外,当我检查销售者(美国人)列出的其他物品时,我发现了2N3214 。一开始没注意到,查了一下才发现它的规格和2N3215几乎一样,f T和h FE也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V CE 。

2N3214 V CE =-40V,P C =14W,IC = 5A,f T =300kHz
2N3215 V CE =-30V,P C =14W,IC = 5A,f T =300kHz

厂家是DELCO,封装是TO-37,一样。简而言之,2N3214是2N3215的高压版本。只要耐压高就没有问题。看起来和三菱的2SA726 (V CE =-50V)和2SA725 (V CE =-35V)有同样的关系,这两款产品以音频用而闻名。如果没有2SA726 ,如果 V cc较低,我可以用2SA725代替,但几乎不可能获得其中任何一个。我认为2N3214和2SA725的芯片可能分别与2N3215和2SA726采用相同的工艺制造,并在选择后给出一个型号。

于是,我也竞标成功了2N3214 。回复很快,一周内就到了。两者各约 10 美元。

2N508 塑料封装

 还有一个纸质包装。

GE标志位置的差异

最初的GE 2N508是黑色的,因为早期的铁壳被漆成了黑色。后来又镀铬,变成银色。我认为SG520的早期型号可能使用黑色2N508 ,后期型号使用镀铬2N508 。声音会是一样的。不过,黑色的2N508在包装顶部和Tr机身上似乎也有GE标志,侧面也有一个写有GE。纸质包装的顶部有GE标志。我想这可能是旧的了。
 2N3214
是GM旗下DELCO生产的2N3214。由于它属于通用汽车公司,因此可能用于汽车收音机。它甚至可能被用于内燃机车,例如 EMD 的 E8。背面有一个 BCE 印记,就像早期的2SA627一样。对于这么小的设备来说,&#160C = 14W ,这让我很惊讶。这样的地方就是美国。SG520 用作平面放大器输出端的射极跟随器。

顺便说一句,在过去,TR 也是装在像这样的精美展示盒中出售的。2N3214包括安装螺钉和云母,装在单独的纸袋中。Tr的价格很高,制造商可能很小心地出售它。2N3214电镀质量良好,虽然出厂已近50年,但依然银光闪闪。

现在我们终于拥有了与 SG520 相同的半导体。下次,我们终于要开始制作印刷电路板了。

2012-11-10 21:23  不错!(0) 评论(3)
不错!0
评论3

您好,请问电路的不同工作点如何设置,谢谢
Aida Misa的回复(2020-12-25 19:45)

感谢您访问我的博客。
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个可以在评论部分回答的问题,所以请查看一本关于晶体管电路的基础书籍。就放大器而言,我们将讨论共集电极放大器电路的工作点和工作原理。
作者: iruchan (2020-12-25 21:44)

这台机器用的是小型pnp管,有两种,一种是508锗,一种是2n3638,一般来说,他们会选择均匀性,但当年硅pnp性能很差,比如3683,放大倍数只有40 ,而且会分频。频率上升下降,而且电路是单级发射,所以失真会很大,不适合。要知道508锗管放大倍数中间值为500,级联地方受负反馈环路影响不大,可以用硅pnp,就是那种简单的
单级射击跟随器,用干hifi类,选管一定要足够大才能保证失真,这个可以通过数学推导出来Quad606射手跟随器,采用管子为C级,倍数为400-800,

另外本机要求输出阻抗低,所以末级电流大,10ma,无散热,保证温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大功率管,当年的管子怕高温,恐怕

要换成508。用500左右的放大倍数,属于正常现象,就使用9015c,小管npn使用9014,最后一种使用220封装pnp。by

Aida (2021-06-07 22:28)

网友:
想完成这个复刻,难点就是锗管射随器的选择,高频低噪放大倍数大于500的锗管国内几乎不可能有,是否能用两个3AG复合代替?

楼主:
以下摘自香港《胆机世界》

音质那是相当优美啊!

楼主:
这是朋友画好的板,需要的留邮箱我发过去!

网友:
学习,对晶体管印象不大好

网友:
这个AC128确实是假的,我也买过,电路焊好后调试的时候怎么都调不到满意的程度。后来我用放大倍数较高的3AX代替了

楼主:
制作 JBL SG520 仿功放~第三部分~ [音频]
2013年1月4日日记

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希望今年再次见到您。

现在,在新年假期期间,我正在制作一个模拟 JBL SG520 前置放大器的放大器。上次拿到了GE的2N508等最重要的锗三极管,不过这个假期我做了一块印刷电路板。正如所料,我可能忘记购买一些零件,所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因为缺少一些零件,但我想报告一下进度。

JBL 服务手册中列出了电路图。现在的日本厂商都非常保守,以前如果你去服务中心索要○○○○的电路图,他们会很热情地给你复印,但现在他们几乎不这样做了。我了解商业秘密和产品责任之类的事情,但现在的日本公司确实不友好。如果型号稍微旧一点,他们甚至可能不接受维修。在这方面,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JBL 甚至在网络上发布了此类旧型号的手册。

不过,我认为除了JBL以外的公司很少在网络上发布他们的信息。然而,在美国,服务无法在广泛的国家范围内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因此服务往往被外包给分包商或专业服务公司,并为此创建了服务手册,并且一些公司收费出售。其中许多是日本制造商制造的,只有英文版本,但我时不时会使用它们。

现在,JBL的SG520有很多不必要的电路,比如音调控制、滤波器和用于增益调整的音调振荡电路,所以我要把它完全删掉。最后,我想要创建的内容如下所示。即使您创建了音调控制,您最终也总是会平淡地使用它。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

在电路方面,放大器部分与省略的音调控制器相同。我稍微调整了电源部分。首先,原电路没有保护电路。由于调节器的2N176在调节时有可能不小心烧断,所以我加了限流保护电路。这就是2SA640和3Ω电路。我使用了零件盒中的二手2SA640 ,但任何用于小信号的 PNP 类型都可以使用。2SA640是一款 Tr,曾经是标准预购。

我选择了先恢复进行整改。如果您使用普通硅迪,您会听到高音扬声器发出咔嗒声或咔嗒声。这是二极管开关噪声。肖特基迪很好,但我更喜欢快速恢复。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杰玛二极管。我想知道有一天我是否会更换它......

像往常一样,我用“花子”画了一个图案,并将其打印在感光板上。在感光板上打印总是很痛苦,但这一次很顺利。关键是要正确使用紫外线灯,太阳光或荧光灯不太可能起作用。我不使用Chibi Light或特殊印刷机,但我使用附有FL10B紫外线灯的普通支架,就足够了。不过,就时间而言,过多的时间就足够了,我认为说明书上经常说5分钟,但我却花了两倍多的时间打印它。

蚀刻完成(右:平面放大器,左:EQ放大器)

即便如此,当我查看电路图(▲)时还是感到惊讶,原来有很多电解电容。由于这是一个简单地连接单个放大器以获得所需增益的电路,因此所有电解电容器都用于耦合电容器、发射极电阻旁路电容器、电源去耦、自举电路等。小容量的电容如0.05μF是纸电容,但两者都可能容量不足。级间耦合电容有2μF和4μF,但这些都是电解电容。如果这些电容丢失,声音就会完全改变,最坏的情况是没有声音,或者由于漏电压而电位发生变化,导致晶体管烧断,因此SG520需要检修。

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不想使用 Chemi-con 进行阶段之间的耦合,因此我尽可能使用 film-con。尤其麻烦的是与墨盒的连接是25μF的电解电容。这就是为什么我为了这一部分而努力参加Filmcon。但尺寸太大了。SG520 是一款音质不错的放大器,深受爵士迷的欢迎,因此从 Mallory 或 Sprague 购买美国制造的电解放大器并将其用作电解转换器可能是个好主意。然而,如今,Sprague 已被出售,并隶属于一家亚洲公司。另外,请注意不要使用太大的电容器,因为它会产生感应并产生噪声。我还使用了 ELNA 的 Cerafine 音频电解电容器,但由于它们的尺寸约为普通电容器的两倍,因此很难制作印刷电路板。如果我像原来那样使用电解电容器进行耦合等,我认为电路板可以做得更小。不过,声音一点也不差。

EQ放大器板。除2N2614外,还有2N508。

除了旁路电容之外,我都使用薄膜电容。蓝色的是现已不复存在的 Nissay Denki 生产的胶片控制器。它很小,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还使用 Nikcom 作为电阻。毕竟前置放大器使用的是金属膜电阻。当我在初中制作第一个前置放大器时,我在书上看到碳电阻不能用于前置放大器,因为它们会产生很大的噪声,我仍然坚持这一点。我认为现代碳电阻器还可以,因为它们的噪声足够低,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在前置放大器中使用金属膜电阻器。

EQ 元件需要 0.047μF 和 0.015μF 的 styconon。如果您查看 JBL 手册,您会发现零件编号与其他电容器编号相同。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一台纸质电脑?即使你看说明书上看不清楚的板子图片,看起来它也是一个纸质控制器。看网上SG520的内容图片,好像有一些是电容,但其他电容已经换了,所以我想是后来换的。即便如此,它们的电容分别为 47,000pF 和 15,000pF,这都是非常大的电容,如果做成硅控制器的话会相当大。通常,所有 STI 控制器的容量都低于此值约两位数。不过,也有一些,例如业余无线电用的0.1μF,所以看起来它们是过去制造的。我手头没有,所以现在正在寻找。STICON 的生产早已停产。我本来可以使用聚丙烯,但由于它很旧,我想使用聚丙烯。这种容量的浸云母也有制造,但我不认为业余爱好者能够得到这么大容量的。

平面放大器板。老式的Tr正在排队。

由于平板放大器有额外的空间,我将电源部分烧到了顶部。我认为使用单独的板会更好。平面放大器2N2712和2N3638是硅晶体管。很多人认为JBL的SG520是全锗晶体管,但其实也有使用硅晶体管。如电路图所示,大酸金电阻在5W时为4.7Ω,但这意味着它消耗近1A。我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电流流过它,所以我计划有一天用一个更小的电流来代替它。然而,电源中安装了保护电路,以防止超过 0.2A 的电流流动。
下次我想把缺少的零件买回来,焊接起来,最后打开电源。

后记
电路图中,2N3638发射极的240kΩ是240Ω的误差。对不起。
评论 8

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一个很难的电路~我根本看不懂...(^^;
其实我未经许可复制了2011-06-05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棒的电路。我想做它成真了!非常感谢你让我这么做。我感觉我的心变得清澈了(^^
by Totan (2013-01-07 23:42)

非常感谢您的评论。这是常亮电路的缓冲电路。

实际上,事实证明这取决于所使用的电源组的开关频率。如果你仔细想想,那就很明显了。

您需要试验您使用的 CR 常数。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 10kHz 电源组,效果很好,但我注意到使用 20kHz 电源组,灯也会以相反的方向打开。我计划稍后更新博客。
作者: iruchan (2013-01-08 13:05)

楼主:
制作JBL SG520仿功放~第四部分~ [音频]
2022年2月6日日记

为了让 JBL 的 SG520 型前置放大器复活到现代,我使用原来的晶体管制作了一块板。我还得到了很酷的 GE 2N508,所以我尝试制作一个。这是GE制造的第一款音频晶体管,并且是锗晶体管。

可以说SG520的声音归功于这台Tr的优秀,但SG520并不全是德国的,平放除了前级外都用了硅Tr的2N2712和2N3638 。请注意,有传言称 SG520 全部是德国产品。特别是,由于NPN明胶难以制造,NPN Tr主要是硅。

不管怎样,距离我上一篇文章已经过去9年了……(笑)

我很抱歉。

至于零件,我能够获得与原始零件几乎相同的半导体,但问题出在 CR 类型上。特别是EQ元件的值相当大,为0.047μF和0.015μF。

通常,EQ元件使用云母或苯乙烯电容器,但由于没有如此大容量的电容器,因此原始似乎使用纸质电容器。

另外,各级之间的耦合电容均为25μF、2μF等较大值,原放大器均采用电解电容。

双极型晶体管的输入阻抗较低,所以在这样的单放大器的情况下,需要在每级插入一个大容量的耦合电容,但薄膜电容不能做大容量,所以约为0.1μF当时我们只好使用电解电容,噪音较差。

这从一开始就是半导体放大器的问题,尽管设计了直接连接各级的电路,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直流放大器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说实话,JBL的SG520听上去就像是电解电容的声音。因此,我认为很多人都在寻找原装飞利浦或马洛里电解转换器。不过,与原装同龄的旧的,会吸潮漏水,所以很可能就不行了。

但电源滤波器和去耦电容必须使用电解电容。iruchan认为日本产的电解电容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我们使用了Nichicon的音频电容。

另外,原来的EQ元件中使用的纸质电容器可能会吸收水分并泄漏,并且容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所以我认为声音与原始声音相去甚远。马苏。

另外,现在有20μF左右的薄膜电容,如果你找EQ元件,应该能买到大容量的浸云母。

也就是说,Iruchan 不想使用电解电容作为耦合电容,所以这次我们将使用薄膜作为所有耦合电容。我使用我最喜欢的 Nissay Denki 薄膜电容器。

我决定使用美国军用浸云母作为 EQ 元件。不知道军用需要这么大容量的云母电容吗?目标是具有高可靠性,几乎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或因温度而变化。它在美国制造,因此非常适合 JBL 放大器。有0.047μF和0.015μF。虽然没有 SE Con 那么贵,但也相当贵了……

话虽如此,完成的电路板看起来像这样。

EQ放大器板完成

我对巨大的浸云母感到惊讶...... 回想起来,我想我应该使用胶片,而不是经历使用浸云母的麻烦。

我认为蓝色的Coupling Con是Nissei的,红色的是Nichicon的Film Con。

它是2N508。

上面写着 NJS,所以我认为它是由新泽西半导体公司制造的,该公司生产停产的产品。我也买了原装的 GE 的,但是有点吓人,所以我打算用 NJS 的来测试一下,稍后再更换。不过,我想知道现在是否有像2N508这样的旧晶体管的需求......

对于EQ放大器,我使用2N2614而不是2N508仅用于输出,但这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耐压能力。对于2N508 ,V CEO = -18V,但对于2N2614,它是-40V。

现在电路板终于完成了,我们将打开它并进行测试。

在这种时候,我去年制作的跟踪调节器就派上用场了。它具有可变电压输出,也可以输出负电压。SG520的电源电压为-21V。

好吧,即使你有一个带+输出的电源,你只需要把+和-端子反向连接即可......

当我将示波器连接到输出端,打开电源,用手指触摸输入端时,示波器波形移动了,所以看起来可以工作。

拥有干净的 1kHz 输出让人松了口气。

即使扫频至1MHz,输出波形也平滑衰减,高频时似乎没有峰值或振荡。宽慰

没有特别的噪音,看起来也没有振动,所以我测量了它的特性。

电路板测试正在进行中。

☆EQ放大器特性

让我们从 EQ 放大器开始。

EQ 放大器特性。

--和--是实际测量结果, --是使用 Spice 的模拟结果。……是偏差。

香料模拟。

刚开始使用2N344时,增益不足,低频EQ偏差达数dB,但换成我做的2SB54型号后,就正常了。事实上,尝试使用2SB54和2SB56制作一台实际机器可能会很有趣。

结果与Spice模拟结果几乎一致。

实际测量结果与JBL官方数据几乎一致,1kHz增益为32dB,对于MM唱头来说还算合理。

低频时的偏差很小,但频率较高时它们会变得更远,最大偏差为 1.8 dB。

这对 iruchan 来说不太好,但它是一个使用单个晶体管的电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使用了一个旧晶体管,所以我认为它是这样的。它也与 Spice 结果相符,因此这似乎是一个设计问题。NF 型均衡器尤其如此,其在高音域具有 100% 负反馈。正如 Toru Kuroda 的书中所述,这可以通过 1 级 CR LPF 来改进,但我认为这是 SG520 的一个特性,我正在考虑不要管它。

☆平板功放

扁平放大器特性。

这一点就更令人惊讶了。令我惊讶的是,即使在 -1 dB 的情况下,它也能扩展到大约 600 kHz。通常情况下,锗晶体管的fT较低,最多只有几 MHz,所以我认为它们一点也不好。顺便说一下,2N508的f T =2.5MHz,用于输出射极跟随器的2N3215的f T =300kHz... 我不确定2N2712和2N3638,但后者是硅的,所以应该好得多。

不过收获还是有点少。平坦放大器需要大约 20dB。即使是Spice也有24.6dB@1kHz,所以增益有点不足。

         ☆ ☆ ☆

我终于能够确认放大器部分工作正常。而且特性非常好,在示波器上看很干净,运行稳定。

我有预感,这听起来不错……虽然可能会让我发冷……

话虽如此,下次我会测试一下电源的纹波滤波器。我也想为这个案子做点什么。

网友:
3块5的AC128看着就假

楼主:
制作JBL SG520仿功放~第五部分~ [音频]
2022年7月18日日记

 差不多了?完成了。

今天是出海休息日。iruchan反对三天周末吗?但是这么热的时候,你的身体要等到三天周末左右才能休息。请大家照顾好自己。

好吧,由于这是一个为期三天的周末,我想完成我最近一直在制作的放大器,JBL 著名的 SG520 的复制品。

上次,我们完成了电路板,甚至测试了电路板。这次我们做一个案例,对电源部分进行测试。

☆案例

我用的是LEAD的P-12外壳。其尺寸为W250×H60×D150mm。它有点太小了,但我喜欢小放大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次,我想把它放在木箱里,所以木箱很蹩脚。

它在里面。

用于 EQ 元件的棕色大电容器是 15000pF 和 47000pF 浸云母。通常EQ元件要小一个数量级,但由于SG520的电阻较小,因此为了增加时间常数,电容器的电容值较大。

原件看起来像纸骗局。很可能是索里亚。即使在今天,如此大的容量,它也可能是一个胶片容器。

电源开关是秋月出售的发光型。它采用金属外壳,非常酷。

LED 为粉红色。我觉得有点粗糙...

iruchan决定飞行员应该是粉红色的,所以我拆开了这个SW并将LED更换为粉红色。我将交流点火设置为在电源关闭时关闭灯。如果使用直流点火,它会很快消失。对于交流点火,请插入硅Di进行反向电压保护,如图▼。

☆電源部

JBL的SG520是一款使用齐纳迪的简单恒压电源。由于没有反馈电路,所以不是稳压电源,但我认为对于小电流前置放大器来说已经足够了。

 電源部

使用2SA640和3Ω安装了限流型保护电路,这在原件中是没有的。如果你不这样做,2N176就会在你点击它的那一刻就死掉,所以最好包括它。

为了纠正,我使用了强茂生产的SDI2100 。额定电压为 100V,2A。由于它是肖特基,所以声音也很好。查看规格表,没有提到反向恢复时间trr ,但肖特基 Di 理论上应该为 0,所以我猜那里没有写。

原版是马洛里的FW-50桥迪。该元件是硅,额定电压似乎为 50V 和 2A。普通硅迪,不是FRD,会产生噪音,所以不用费心去使用原装的FW-50。

半导体部分采用Germa 2N176作为控制晶体管,通过达林顿管与Germa 2N2614连接。前者似乎是摩托罗拉制造的,后者是RCA制造的,但两者似乎制造相同的东西。

iruchan 这次想获得与原版尽可能相同的 Tr,但两者都是假的。

2N176是一种流行的输出晶体管,似乎已用于汽车收音机输出。它由摩托罗拉于 1956 年开发,似乎非常畅销,一度占据了所有功率晶体管的一半。除了RCA之外,还有其他公司生产,SG520中使用的似乎是通用汽车子公司Delco生产的。顺便说一句,摩托罗拉最初是从汽车收音机起家的。摩托罗拉似乎已经凭借这一Tr的成功奠定了其作为半导体公司的基础。

V CE = 30V,这是正常的Germa功率晶体管,但令人惊讶的是PC是90W。

NEC的2SB250的击穿电压相同为54W,所以这也许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半导体技术的差异。

不幸的是,原始版本相当昂贵,在 eBay 上售价超过 20 美元。运费差不多,所以暂时放弃。

嗯,我们测一下假货的VBE,在0.2V左右,看来是德国的。它可能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设备制造商订购的,并注明为符合适当标准的 TO-3 德国 Tr。

不过,即使我拿到了原来的2N176 ,也有可能会不小心飞起来,所以我会在测试时将其作为假货保留,并在拿到真货时更换它。

当我买2N2614时,它是TO-5金属罐,所以我认为它是正品,但当我查看规格列表时,似乎TO-1是原装的,所以它似乎是不同的。

2N176

dsi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以为一定是某种半导体贸易公司,结果发现是德国慕尼黑附近一家叫DSI GmbH的公司,和美国的NJS一样,好像是一家主要生产这样的停产分立半导体的公司。我们有空客、西门子、阿尔斯通等公司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所以看起来我们可以信任他们。顺便说一句,在火车方面,半导体首先停产,因此设备的维护变得困难,但如果像这样的公司能够在这种时候提供半导体,那就会有帮助了。

不过,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表壳被刮掉了,型号被改写了,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做得更仔细。

当我完成电源和所有信号接线后,打开电源,连接示波器和振荡器,看起来工作正常。

通常我会使用环形变压器,但它似乎不适合SG520。首先,环形线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可能还不存在。

所以我决定使用带有 EI 磁芯的小型变压器。原版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压器,装在一个盒子里...... 但里面的是EI核心。

顺便说一句,这款设备的最大电流约为60mA,相当大。我认为原来的SG520中的2N176会发热。另外,正如我之前所写,原件没有保护电路,所以调整时请小心。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建议除了调整之外还插入一个0.1A左右的PTC热敏电阻。

我想下次我想听听这张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