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动平衡怎么搞

楼主(2024-01-03):
请问各位大师们,没有仪器设备的前提下,土法这么搞飞轮动平衡?
动平衡机太贵,而且都是调试电动工具转子用的,对录音机飞轮来说,属于宰牛刀,属于巨型设备太大了?估计精度也不够
!!??P

网友A:
长径比小于0.3的圆盘形旋转体零件无需做动平衡,实现静平衡即达到动平衡。长径比即长度和直径的比值。
静平衡可以用旋转体零件的中心轴在水平的刀口尺上滚动来测试、调整,能在任意位置静止即达到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径比小于0.3的圆盘形旋转体零件无需做动平衡,实现静平衡即达到动平衡。长径比即长度和直径的比值。
静 ...

感谢老师  一般的录音机及卡座的飞轮,长径比都能小于0.3,就是说,只做静平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  一般的录音机及卡座的飞轮,长径比都能小于0.3,就是说,只做静平衡就行了!?

是的!只需要静平衡即可。

网友:
录音机的飞轮动平衡出厂时应该是已经做好动平衡的。

网友B(2024-02-14):
年轻时研究过动平衡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和手段,采取了反向实硷,在铸铝飞轮上粘贴了一个六角螺丝帽,严重地破坏动平衡,放音也没听出什么异常。自认为无需考虑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时研究过动平衡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和手段,采取了反向实硷,在铸铝飞轮上粘贴了一个六角螺丝 ...

用测试磁带配合抖晃仪测,有可能看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