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容量不到300mah,为何充电19小时还没满?

楼主(2024-0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你用什么工具测的?

用的某个老哥开发的内阻模块 自己再打板拼凑起来的内阻表

网友:
是什么充电器很关键!

是单模式充电器,还是多模式的?是专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吗?

充电结束的判断电路------------------终止电压是多少?是如何判断已经充满?没有充满,就一直充,可能,已经严重过充了,电解液都挥发了。

很多充电器是傻充。有好的充电器有温度判断(镍氢)。

镍氢电池容量不到300mah,内部可能已经漏电,充电再长也不行了,都转化成热量了。

网友:
多余的电量发热消耗了

网友:
有这款镍铬电池,8毛钱一个电池
充满是不可能的,放电比充电快

网友:
应该是电池自放电造成的。
我昨天晚上把一个三星26JM的锂电池用TP4056的充电板充电一直充到今天上午还是红灯,电池会发热。

网友B:
7/12=0.5833333333
还送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2=0.5833333333
还送充电器

这种就是傻充,电阻限流+二级管降压钳位

网友:
内阻大,电解质消耗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电池有问题,山寨电池而已,普通充电器靠电压检测判断是否充满,这种电池怎么充都达不到1.5V电压,所以就显示没充满一直充下去,即使充一年也可能显示未充满。当然,也有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但一般较少。

网友:
电池挂了,我那用了一年多的杂牌镍氢也挂掉,充满电放遥控器里只能用3天。虽然内阻看着还可以只有50毫欧

网友:
拿下来试试不就完了嘛,有问这功夫早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放电测容量功能的充电器也是傻充么?

我是指 7 楼这个。

楼主位这个放电测试肯定是准的,但是 -dv/dt 的算法可能不太灵,造成充电终点判定失效。

网友:
很多这样的充电器,不能充单个电池,至少充两节,或者需要安装满了,才能充电

网友:
看样子是电解液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外皮怎么了

忘了为了啥我给皮扒了,用高温胶带裹上之后 不知道为啥我又给扒开了。 电池正极一圈已经有烧干的电解液了好像是

网友:
500mA?

串个电流表,看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液烧干,容量还是不是要下降很多?

容量或者自放电估计都有问题,充电8小时,放遥控器里前两天很好用第三天会呈断崖式直接没电。
电池来自淘宝的黄皮山寨货 大概一元一颗,刚买的时候可以做到3-4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2024-02-04):
内阻化为热能,摸摸就知道

网友:
电池老化了,即便有电流流过,也不再吸收能量(即电解质不会再进行化学转化),所以充再久都没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镍氢电池  应该是镍镉电池
其一 镍氢电池应该是绿皮的  镍镉才是黄皮
其二 镍氢电池旧到这种程度 内阻应该高达几百毫欧 接近甚至超过1欧以上 短路电流只有几百毫安甚至100毫安以下  镍镉电池特别旧了以后 内阻几乎不增加 短路电流仍然有几安 但自放电巨大 即便真充满了 一天左右就自放电 放光了
其三 镍氢电池就5号AA电池而言  貌似没有低于1100mAh的 镍镉最大1000mAh 最小好象曾经出过300mAh 以前买过一盒 实验这种工业包装的 价格和干电池差不太多 容量只有300到500mAh 其一致性很差 不好用

其四 镍氢电池旧了 充满后电压可达1.5V以上 镍镉电池旧了以后 电压会比新电池低 有的只能充到1.3V 甚至低于1.3V  新电池充满都1.44V左右

网友:
另外不要太相信智能充电器 智能充电器电流都太大 充镍氢电池易发热 或内阻高导致 或镍氢电池特性 易热失控导致 甚至会导致泻压阀开启 损失大量水分 发热对镍氢电池损害巨大 充镍镉电池充不满就停了 好在镍镉电池不易发热 不易热失控 内阻也几乎不怎么增加 还有就是 这两种电池旧点以后 人工都不好判断停充时机 智能充电器就更不行了 我认为智能充电器 对于比较新的电池还能用 稍微旧点的电池就不行了 无非两种可能 1 拒充 2 不拒充的充镍氢电池必发热 发烫 少数智能充电器可以设置充电电流 旧电池只能小电流慢慢充一定时间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