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出现这样提示

楼主(2024-01-03):
电脑关机后出现这样提示,是系统本来就有,还是设置上的问题?该电脑连接着无线网!能关闭吗?怎样设置?

楼主:

电脑关机后出现这样提示,是系统本来就有,还是设置上的问题?该电脑连接着无线网!

网友:
关闭自动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自动更新在运行,等一会更新结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A:
WIN7这种设计最讨厌,你要离开,关机,显示更新,很长时间更新完不了,,,开机,显示更新,半天不进系统。脑残的设计,当然,现在不用WIN7了

网友B:
Win10更垃圾,自动更新关不掉,每次启动首先联网尝试,有时长时间无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更垃圾,自动更新关不掉,每次启动首先联网尝试,有时长时间无响应

Win10更麻烦,只要你的鼠标不动几分钟,系统自带的反间谍软件便自动进行扫描,占用大量的CPU和系统资源,耗费了电能,使电脑运行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这种设计最讨厌,你要离开,关机,显示更新,很长时间更新完不了,,,开机,显示更新,半天不进系统。 ...

哦你的意思是 地球最好操作系统 macOS 不这样还是宇宙最好操作系统 Linux 不这样

网友(2024-02-23):
不用理他,然后你可以去睡觉了

网友:
自动更新,最好关闭它。

网友:
WIN7   WIN10出现自动更新提示, 都可以自己做主!不想要自动更新,可以关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