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真的海力士固态硬盘吗

楼主(2024-01-03):
      在闲鱼上买了一个128GB的海力士固态硬盘,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另外,这个硬盘需要散热吗?我想涂上去一些导热硅脂。

楼主:
现在已经装好WIN7系统,装到笔记本电脑里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固态硬盘需要散热吗?往哪儿涂导热硅脂啊。

网友:
低速暖手宝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需要散热吗?往哪儿涂导热硅脂啊。

就想涂在4个芯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想涂在4个芯片上。

哦,其实不用。我的固态三星860EVO;250G的,用起来没有啥温升

网友:
没必要乱涂硅脂,这样的发热都不大,用起来很稳定。只有那狭长的才要搞好散热。

网友B:
是海力士的sc308,17年上市的MLC盘,但是这个时间段的海力士颗粒漏电比较严重,而且到今年已经六七年了,用类似crystaldiskinfo的工具看下写入多少健康度如何更重要。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网友:
1.真假不知道
2.除非反复写入大量数据,不然不需要额外散热。喜欢加散热片涂导热膏也没什么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海力士的sc308,17年上市的MLC盘,但是这个时间段的海力士颗粒漏电比较严重,而且到今年已经六七年了,用 ...

好的,明天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看做工也是真的,不过就二三十的东西,能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海力士的sc308,17年上市的MLC盘,但是这个时间段的海力士颗粒漏电比较严重,而且到今年已经六七年了,用 ...

你这盘很好,就是插槽太老了,居然1.0,速度掉了3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盘很好,就是插槽太老了,居然1.0,速度掉了3倍…

这个不是1.0 现在电脑都有自动节能功能,空闲状态就会自动降低pcie代数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1.0 现在电脑都有自动节能功能,空闲状态就会自动降低pcie代数节能

你这主板高档啊,第一次见。我手头的主板都不行

网友:
就这接口白折腾,pcie4的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