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机壳制作再生收音机

楼主(2024-01-03):
  65机壳是1965年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壳,所以称为65机壳。常见有两种一个是65A、另一种是65B。65B生产晚一点、体积也小一些。少数专业收音机生产厂把他做商品机的机壳,大多数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制作收音机用。它是早期的产品,在设计方面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制作收音机的热情,推动了我国无线电运动的发展。至今许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对她还是十分喜爱。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复制65机壳的产品,外观保留了当年的历史气息,尺寸完全与原产品一样,用料讲究、作工精良。品质比现在生产的大多数厂商生产的收音机壳要好。

    出于对收音机的喜爱我也购买了这种机壳,制作了几个不同风格的直放机,用以纪念美好的青少年时代。

    我尽可使用当时的元件,努力还原当年收音机的风貌。

元件选择尽可能选用当时流行的元件,不同时代的元件特征如下:
一、60年代初
      可变电容式空气可变电容,国内还没有生产塑料介质的可变电容。只有空气可变电容和云母可变电容。
      晶体管是仿制苏联的草帽型三极管和二极管。还有少量进口的日产晶体管。
      电阻合成碳电阻和碳膜电阻。碳阻的引线有早期的缠绕式和后期的铜带式。(也有叫领带式)阻值直接印在电阻上,并印有生产日期。
      电容主要是纸制电容,外包装有腊质、金属和陶瓷的。蜡质最常见,体积较大。金属的体积小,后来成为主流。陶瓷的体积居中性能很好,主要用在军工和科技产品。当时的瓷片电容容量较小,常见的容量几P~几百P。为了减小体积有些做成管状的。另外还有一些有机质电容,性能好体积小,主要用在军工和科技产品,民用很少。
      电解电容外包装有腊质和金属的,引线都是轴向的。容量直接印在电容上,并有生产日期。
      电位器早期的电位器的盖子是金属制作的,用螺母固定。
      磁棒当时刚开始用于收音机天线,固定的方法是橡胶圈和金属支架。
      输出输入变压器是软线引脚,靠包在变压器外的金属壳固定。
      这一时期多数元件的引脚都采用带状引线。
      固定螺丝都是一字型的。

二、70年代
特征:有机介质可变电容国内批量有生产,密封可变电容成为主流,空气可变电容和云母可变电容基本淘汰。不知为什么空气可变和密封可变的方向刚好相反,这就使得两种可变的频率刻度盘是相反的。(这个问题卖机壳的商家已经解决)
      晶体管民用的半导体基本都是国产三极管和二极管。
      电阻大多是碳膜电阻。碳阻的引线都是轴向引线。出现少量金属膜电阻。阻值直接印在电阻上,并印有生产日期。
      电容主要是瓷片电容,纸制电容数量减少。当时的瓷片电容容量已经可以满足需求,外形多为圆片形,有少量管状的。金属壳纸制电容、瓷片电容和有机质电容在民用领域普遍应用。
      电解电容外包装有塑料和金属的,引线多是直插式的。容量直接印在电容上,并有生产日期。
      电位器早期的电位器的盖子改为塑料制作的,用螺母固定。
      磁棒固定的方法采用专门制作的磁棒架,用螺丝固定磁棒架。
      固定螺丝都是一字型的。

三、80年代
特征:都使用密封可变电容。
      晶体管出现用塑料封装的半导体元件。
      电阻大多是碳膜电阻。碳阻的引线都是轴向引线。阻值用色环表示,不再印生产日期。
      电容各类电容体积逐步减小,纸制电容逐步淘汰。
      电解电容外包装没有塑料的。电解电容金属外包装外还套有热塑膜,容量直接印在电容上,不再印刷生产日期。
      电位器早期的电位器的盖子改为塑料片代替,固定方式也改用用螺钉固定。
      磁棒固定的方法采用专门制作的磁棒架,用预留卡孔固定磁棒架。
      固定螺丝基本都是一字型的。

四、现代
特征:使用密封可变电容。
      晶体管用塑料封装的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普遍使用。
      电阻电容与80年代相同,各类元件体积进一步减小。
      电位器固定方式也改用焊接方式。
      固定螺丝基本都是十字型的。
安装也采用当时的安装方式
    6、70年代的多为铆钉方式
    80年代后基本都是印刷电路
    安装前每个元件都要测量,要保证都是好的。
    焊接前要对每个元件的引脚分别上锡,确保焊接可靠。
    固定螺丝最好选与时代对应的,否则就像身穿汉服脚登高跟皮鞋看上去很突兀。
  安装  要加螺柱使底板升高
  可变电容方向有两种  刻度盘也要对应选择

我拿彷70年代的铆钉工艺电路板和大家交流一下制作过程。
1、画电路板
2、把画好的电路板贴在绝缘板上
3、钻好铆钉的孔大,打铆钉
4、焊接电路、调试

常见问题
    1、自激和杂音大。有时杂音并不是外界的干扰,而是本机产生了自激。自激原因多是电路布置不合理,工作电流太大或是三极管参数不合适的问题。当工作电流比电路图的电流小很多还有自激,原因就是三极管放大倍数太大。再生机的三极管放大倍数β值40~60比较好。现在生产的三极管放大倍数β都是300~400或更高,截止频率又很高,很容易发生高频自激。最好选用老的国产3DG型三极管,高频和低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最好不要超过80。
    2、音质差。音调高、声音单薄,没什么低音。主要原因是输出、输入变压器质量不好。现代生产的输出、输入变压器为降低成本,线圈圈数偏少,线圈电感不足。电源电压6V的晶体管收音机,输入变压器初级电感最好要大于1.5H,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大于0.15H。变压器铁芯截面积太小,输出功率大时铁芯磁通饱和造成失真。6V电源、输出50mW的铁芯截面积要5x5mm²,如体积允许越大越好。这样制作出来的收音机,噪声小、音质比普通集成电路的要好。

     最后是用65机壳装的外差是收音机。他的特点是调试容易,适合初学的爱好者。晶体管工作电流都是用微调电阻调整,十分方便。中放电路采用了滤波器,只要以这个滤波器为准,没有专用仪器也很容易把中频调好。

    总结一下我做的这几台收音机,用70年代元件制作的效果最好。60年代元件比较难找,参数不是很好,效果还算好。80年代元件好找,制作成最低,感觉硅三极管声音没有老元件制作的那样柔和。用90年代集成电路制作的效果最差,灵敏度低、噪声大。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是这样的,也许是买到了假货了。

本文介绍的机壳、电路板和主要元件,都可以在网上购买到这极大方便了业余制作。

网友:
我这里有位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制作的很漂亮!65机壳现在不便宜吧

每人收入不同、情怀也不一样,很难说贵还是便宜。对我而言、这价钱比起当年用早餐钱攒机就很便宜了。

网友:
楼主是真爱,搞了这么多套,还按年代分别制作了,强!
我也买了一套,直接把手头的一块老铆钉板给装进去了,因为不是专配的,感觉比较凑合。

网友B:
做得好  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 。超外差的机器效果如何  打板文件能否提供?

网友:
图文并茂,资料齐全!

网友A:
感谢分享~制作的很漂亮!65机壳现在不便宜吧

网友:
好漂亮的机壳

网友:
ic配铆钉版,真的是复古混搭!

网友C:
铆钉冲很专业,压出的铆钉两面光。这新的壳子也可以用铆钉板做超外差,面积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好  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 。超外差的机器效果如何  打板文件能否提供?

比现在的商品收音机效果要好。主要是灵敏度高,噪声低,音质好。调试也简单。

打板文件可以问闲鱼摊卖机壳的摊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钉冲很专业,压出的铆钉两面光。这新的壳子也可以用铆钉板做超外差,面积足够。

铆钉长度要合适,太长的打不好。

网友:
我早期也是购入了几个65盒,不知这空气联反向的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另外其实我挺想有复刻小65盒的,也就是楼主说的65b,我手上有好几个厂机尸体,都是盒子破烂不堪了,移到这个大盒中不配套。

网友:
做得太好了简直就是教材,在下虚心学习了。

网友:
多少钱入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