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功放接DSP没声音是为何呢

楼主(2024-01-03):
自己做了个D类功放,作为汽车上面的低音炮的放大器。

前级电路是这样的,单电源:

后级就是D类的功放芯片。

我用手机作为音源调试,低音效果和音量都是正常的。

最后去汽车上调试,换成了DSP作为音源就没有声音,琢磨了半天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有人说是不是DSP输出信号的相位反了,相位反过来一样没声音。

难道是这个前级电路的问题吗?应该再加一级放大倍数大一点的运放?

实在搞不清,手机作为音源,手机声音调到最小,还是有声音的。

望坛友给解答疑惑。

网友A:
1.dsp有输出音频信号吗?2.接线是否正确;3.采用什么切换方式?4.手机输入车载原功放又怎样。多提供点信息才好判断。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阻值问题 串接一个4欧姆电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sp有输出音频信号吗?2.接线是否正确;3.采用什么切换方式?4.手机输入车载原功放又怎样。多提供点信息 ...

1、上面的图就是在车上测试的,插原功放正常说明DSP有信号输出。
2、线材都是RCA插头,应该不会错。
3、不是切换的,是我实验直接RCA插头两个功放输入倒换着插,插到原功放正常,自己做的就不响,用手机插到自己做的就响
4、手机输入原车载功放没试验,今天实验一下,应该也正常。

目前我能想到的是DSP信号输出太弱了,应该再加一级前级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阻值问题 串接一个4欧姆电阻试一试

上面原理图上C14前面串吗?C14前面有个混合点,就是左右声道各串1K电阻通过一个电容隔离连到一起。

我通过手机播放,音量最小,手机播放50HZ信号,输出接示波器看波形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原理图上C14前面串吗?C14前面有个混合点,就是左右声道各串1K电阻通过一个电容隔离连到一起。

我 ...

某些功放需要增大阻值才能更好地被音频设备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功放需要增大阻值才能更好地被音频设备识别

我找个可调电位器串在上面图上C14上试试。

这是完整的输入部分:

网友:
把R37/38换成1K试试

楼主:
好!我试一下。

网友C: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这样啊

我这样也试过,没声音,只是没上示波器测试,我晚上上示波器这样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样也试过,没声音,只是没上示波器测试,我晚上上示波器这样试试。

你这U6A组成低通滤波,中频、高频信号都滤掉了哪来的声音?计算一下截止频率。这放大电路是接低音炮用的,信号中没有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是没有输出的。还有,这电路只能说是前级低频放大,这电路后面还要有功放,只有这电路没法推动喇叭,

网友E:
原车功放是不是还有解码功能,所以接你的功放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车功放是不是还有解码功能,所以接你的功放不响

我指的原车功放,也是后来买的纯后级功放。没有解码部分,就是纯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U6A组成低通滤波,中频、高频信号都滤掉了哪来的声音?计算一下截止频率。这放大电路是接低音炮用 ...

就是低通滤波器,我给的音源全是50HZ的低频测试信号,用手机就有输出,用DSP就没有输出,也并非DSP滤掉了低频信号,DSP输出的也并非数字信号。这些都排除了,所以无从下手。

另外,图是前级放大电路,还有后级功放。我认为问题就是出在前级上,跟后级没关系。

整个系统使用手机作为音源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样也试过,没声音,只是没上示波器测试,我晚上上示波器这样试试。

你解码器输出的信号并一起了,如果左右声道信号是反向的就减没了,试试只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解码器输出的信号并一起了,如果左右声道信号是反向的就减没了,试试只用一个

试过只用一个,正负极对调都试过,而且在解码器里也设置过反相,还是不行。

我今天试的时候,用的蓝牙连接DSP解码器,音量最大,接到功放上,耳朵贴紧了才能听到微弱声音。我更怀疑是DSP输出的信号弱的关系了。

网友:
因为单电源供电U6A的3脚同样需要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原车功放,也是后来买的纯后级功放。没有解码部分,就是纯后级。

上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sp有输出音频信号吗?2.接线是否正确;3.采用什么切换方式?4.手机输入车载原功放又怎样。多提供点信息 ...

我今天试了一下,手机给原功放输入,有声音,但音量不饱满,音量最大有点失真,我怀疑是我的电路前级使用单电源的问题,应该使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低通滤波器,我给的音源全是50HZ的低频测试信号,用手机就有输出,用DSP就没有输出,也并非DSP滤掉了 ...

仔细看了结构原图,你可能没注意信号电平的匹配,用DSP输出和手机输出的电平差比较多,所以一个无声一个有声;这低通电路先不改动,将其输入接到双通道功放的功放输入端,使其得到与功放一致的信号电平;另一方法是按你图1的结构图,将U6B的放大倍数增加10倍左右,即减小R40,这R40左端应该接一个电解后再接地比较好,原图接分压点不对,分压电阻R37、R38也可以减小一点至10k-20k,使之有足够的电流供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了结构原图,你可能没注意信号电平的匹配,用DSP输出和手机输出的电平差比较多,所以一个无声一 ...

感谢指教,图先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图先研究一下

相互交流;通过功放输出到喇叭,信号大小应该相等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