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保护版可否更换大功率的mos管?

楼主(2024-01-04):
我有两块4串锂电池的保护板,一个是100A的,一个是150A的。
     100A的保护版是四串磷酸铁锂电池的保护版,用的是20个HY1707型号的mos管,双面贴的,持续100A,瞬间200A电流,我查了资料,这个HY1707的mos管是N沟道70V,80A的;
     150A的保护版是4串三元里电池的保护版,用的是28个IRL7843的MOS管,单面铝基板贴片的,持续150A,瞬间350A电流,这个IRL7843是30V,161A;
      这个150A的保护板当时是买来做汽车强启电源的,当时用的是4串欣旺达的6.5A的高倍率电芯,放电70C的,由于安全问题,现改用超级电容来做启动电源了,这个150A的保护不用了,放着有点浪费;两块板的MOS管封装都是一样的,我能否将IRL7843替换HY170,加大功率。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实际上有一些因素要考虑,驱动能力,响应时间差异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实际上有一些因素要考虑,驱动能力,响应时间差异等等

应该差异不大。

网友:
英飞凌7843标称Rds最大3.3mΩ,HY170在VGS=10的时候最大7mΩ,直接换没问题

网友B:
LZ可否分享下用超级电容来做启动电源?

网友:
用在这方面对功率要求不高多只并联目的是降低内阻减少损耗。

网友C:
那细细的小腿能承受150A 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细细的小腿能承受150A 电流吗

单个可能悬,但是这个150A的保护版可是有28个IRL7843 MOS管,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否分享下用超级电容来做启动电源?

好,晚点拍照分享

网友:
应该是可以

网友:
不知你拆下来用谁代换谁,又说增大功率却把低内阻的换成高内阻的,所以我猜你是用更高的电压,可是你得注意了原mos只有30V耐压换的管却是70V的,用超过30V时就得小心控制部分的耐压一般不会超过mos的耐压,你先确认下能耐多少才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