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风扇好难拆

楼主(2024-01-04):
淘了5个三相的暴力风扇,310V的,拆解重新绕定子,看网上教程,很好拆解,加热就能把定子撬出来,自己动手就难了。用热风枪调到260℃对着吹,确实可以拆开,一开始没掌握好温度和力度,导致前面两个电机的转子被带出来了,而且风叶也出来了,这个风叶拆出来的即使装回去用,也有很大危险,因为拆过,孔径就有偏差,怕动平衡失效,毕竟这11万转速不是闹着玩的。后面掌握好力度了,用斜口钳撬就能撬出来。

一共拆了5个,拆坏了2个。

拆坏的原因是后面这个轴承取不下来,转子和风叶倒是取出来了。

好的是定子拆出来,转子不动的。

定子是只有三个绕组,其他的暴力风扇电机是6个绕组的。

网友:
11万感觉有点玄

网友A:
拆着玩还行,拆完再安装上不要使用了,太危险了。11万转/分钟,能飞起来了。不是个能玩的东西

网友:
顶一个,赞积分

网友B:
网上有些视频或者教程剪辑过的,看着简单,实际没那么快,或者剪掉了关键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着玩还行,拆完再安装上不要使用了,太危险了。11万转/分钟,能飞起来了。不是个能玩的东西

风叶没拆下来的,都还可以用,风叶掉了的,就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些视频或者教程剪辑过的,看着简单,实际没那么快,或者剪掉了关键步骤

看再多教程也没用,还是得实践一下,拆了一两个之后,就掌握技巧了,不能说百分吧完美拆下来,但也能有个百分之八九十能拆下来。

网友:
我有一个吹风机也不会转,一直没动手拆,心里没底

网友C:
这是拆了准备从新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拆了准备从新绕啊

是呀,原来是吹风机用的,310V的,要拆机重新绕定子,改成低压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原来是吹风机用的,310V的,要拆机重新绕定子,改成低压用。

直接买不省事些

网友D:
怀疑11万转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11万转是不是真的

应该差不了多少,毕竟功率可以达到两百多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11万转是不是真的

110000/60=1833Hz,接近2Khz

听声音和2KHZ的声音很接近,所以应该是真的

网友:
反正这玩意儿我拆了装回去是不敢用的,哪怕只拆定子,因为轴承都拆掉了一个,再装回去就不好说了

网友(2024-04-07):
学习下,攒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