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启停真没什么用

楼主(2024-01-05):
自动启停除了废电瓶废启动电机废钱以外真没什么用。有时开启启停忘了关,红灯还剩十几秒,一拉手刹松离合就熄火。
自动启停需要诸多传感器和行车电脑的配合,电脑能知道行车状态判断出能不能熄火,却不能判断出红灯还剩几秒。堵车时更不不知道前.面的车会在几秒后移动。还不如像摩托车一样设置个熄火开关手动控制来得方便可靠。

网友:
这个都知道,厂家也知道,但因为可以降低一点点排放,厂家也没办法,所以你可以关掉这个功能就是了,大部分车可以刷掉这个功能的,不过48V轻混这个功能还是有一点用的,因为熄火的时候48V电瓶可以保持空调运转,同时再次启动也更迅速,能减少点油耗

网友A:
上当的人很多,号称省油,忘了费钱

网友:
没事。
下一阶段加上红灯信号识别就好了。

楼主:
我是想说用一个熄火开关代替启停功能,更实用。摩托车熄火开关是把点火线器的电源导向搭铁,汽车这样改能否行得通?

网友B:
有48V轻混的前提下,自动启停就有点用了,效果不明显,但却是有点用。发动机停机后,48V电机还在带着内燃机转。同时,在车速非常低的时候,发动机也会熄火,由48V电机带着车慢慢往前扭。电池是磷酸铁锂,容量不大。

楼主:
剧情又反转了,我觉得启停功能还是有点用的,那就是电瓶监测。如果启停正常说明电瓶健康状况良好,如果启停报故障,小心电瓶要挂了。

网友:
我觉得跟用车场景有关系吧,我是主要在小县城用,红灯多、路程短,周末跑跑高速,我觉得启停功能对降低油耗还是有贡献的,至于会不会导致电瓶或起动机缩短寿命就不知道了。我的是有一个铅酸电瓶和一个锂电池的,据说锂电池负责给启停功能用。用车近1年了、跑了9000km,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8V轻混的前提下,自动启停就有点用了,效果不明显,但却是有点用。发动机停机后,48V电机还在带着内燃机 ...

发动机停机后不大可能是电机带着内燃机转吧。内燃机停机以后,被动运转阻力是很大的,这个得玩过手摇启动的老司机才知道。应该是有超越离合器的。

网友C:
确实好处不大,而且比一般电瓶贵

网友:
大众一键启停的可以拔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好处不大,而且比一般电瓶贵

同容量,价格翻一倍多。

网友:
BMW的可以刷机一下,让这个功能记住上次停车的状态,我现在是关着的,所以,你只要不再打开,这个功能就是一直关闭的,如果你要用,按一下就可以了,以后也就一直用着了,再按一下就关了,这样很好啊,当然,我这个钱就白花了。

网友:
已经加入人工智能,哈哈,一看红灯比较长时间就开,远远看着没多长就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停机后不大可能是电机带着内燃机转吧。内燃机停机以后,被动运转阻力是很大的,这个得玩过手摇启动 ...

我的体验是48V那个电机,在发动机已经转起来了,内燃再机停机后,可以继续带着发动机转。因为在车低速行驶时,只要速度和低速行驶时间满足条件,48V电机可以依靠车的惯性慢慢往前蹭,此时内燃机已停机,并且48V电机和发动机之间没有离合器。以上都是推测。

网友:
油耗法规逼出来的方法

网友(2024-09-17):
废电池的功能,带这个功能车的电池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当的人很多,号称省油,忘了费钱

对个人来说费钱    对国家来说用的量大能省点油

网友:
自动启停确实无用,为节约2钱油,减少电瓶、火花塞、启动马达的寿命。我还未出4S就让技师给将自动启停线拔掉了,并在车机中进行了关闭。

网友D:
我的车,花25元,某宝购得一个小电路,对插后,完美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花25元,某宝购得一个小电路,对插后,完美解决

求购,我也想弄个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购,我也想弄个试试看看

某宝上搜汽车启停关闭器,有很多种,

网友:
就是电瓶价格贵

网友(2024-10-18):
我凯美瑞新车到手,直接买了一个控制器,把自动启停关闭。这东西耗电耗火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