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XQ188组合音响收音板中波高频端串入短波电台

楼主(2024-01-05):
一台星球XQ188组合音响收音板,调频、短波收音正常,中波低、中频收音正常,但在高频端却串入了短波电台,华语环球。测量中波震荡线圈并联的电阻R14,阻值正常,试着用小阻值电阻替换,也不行。这种集成电路(TA7640)的震荡电路没几个零件,感觉无从下手。请各位支支招。
下面是根据板子画出的线路图。

网友:
想办法把本振频率改一下,看相同位置是不是还串台

网友A:
中波高端收到短波电台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本振强度高,高次谐波和短波电台混频后进入中放;二是天线部分高端失谐,谐振频率过高,引入了短波频率。可以考虑从这两方面解决。

网友:
仔细测量一下波段开关在中波状态下触点的阻值(应该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高端收到短波电台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本振强度高,高次谐波和短波电台混频后进入中放;二是天线部分高端 ...

感觉本振自激,当收到串入台时,手指一靠近本振几个零件就会发生剧烈变化,犹如调台一样。当收到中波正常台时则变化较小。可是,怎么减弱本振强度呢?

网友:
天线线圈开路,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2024-02-16):
排除了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天线线圈开路及天线部分高端失谐。这么长时间了仍未解决。TA7640出问题的概率很小,感觉集成电路的比分立晶体管的更麻烦!

网友B:
7335和7358是不是可以替换?之前坛内好像说过,不过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35和7358是不是可以替换?之前坛内好像说过,不过不记得了,

不能直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7335和7358是不是可以替换?之前坛内好像说过,不过不记得了,

管脚不对,不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