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贴片电容,有个地方不太明白

楼主(2024-01-05):
拆机得到两种贴片电容,都是100uF,16V的,但上面一排1C、1D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有品牌吗?查一下数据手册,有丝印介绍的,不同品牌丝印信息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生产编号之类的

网友:
生产批次代码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的回复,是生产批次代码我就把它们放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