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7表特殊故障

楼主(2024-01-05):
一台85年南京47表,能测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但是安装1.5伏电池准备测试电阻时,发现指针出现反偏现象,就是把电池安上指针就出现反偏现象,直流电压档位越小反偏越大,测试电阻档一摆到头无法调零,请教各位坛友指点。

网友A:
除了电池装反了,其他情况都不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电阻档电阻烧断更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B:
纸上谈兵有点难!
也许拍点实际的图片会有所帮助,起码还有点依据吧……

补充内容 (2024-1-5 15:43):
从原理图来说,1.5V供电,在档位开关串电的可能性小;看看晶体管测试插座这里是否有漏电的地方呢?

网友C:
万用表常见故障电阻档测电压烧坏,拆开看坏电阻更换。

网友D:
电路中存在漏电,尤其后出的电路板开关,潮气或开关磨痕都会导致漏电,用酒精擦电吹风吹应该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上谈兵有点难!
也许拍点实际的图片会有所帮助,起码还有点依据吧……

手机发图片有点困难,不会压缩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常见故障电阻档测电压烧坏,拆开看坏电阻更换。

电阻档位电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存在漏电,尤其后出的电路板开关,潮气或开关磨痕都会导致漏电,用酒精擦电吹风吹应该会好

回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池装反了,其他情况都不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电阻档电阻烧断更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我也怀疑电池装反了,试着倒过来,结果正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池装反了,其他情况都不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电阻档电阻烧断更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第一个图是没安装电池,第二个图是安装电池后的图。

楼主:
现在是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上谈兵有点难!
也许拍点实际的图片会有所帮助,起码还有点依据吧……

已经上图,晶体管插孔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啊。现在就是敲打敲打,有时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池装反了,其他情况都不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电阻档电阻烧断更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图片有点不清晰,重新上图。

网友E:
换个可调电阻试试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用酒精加牙刷清洗晶体管测量孔试试。

网友F:
还有旋扭下面的转换开关也要清洗,小心不要把里面的小钢珠弄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可调电阻试试    可能是接触不良

是那个620欧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旋扭下面的转换开关也要清洗,小心不要把里面的小钢珠弄丢了。

刚才吧这个地方打开看了,里面有油,铜片挺亮,没敢动。

网友A:
是不是拆过档位切换开关?装反了?用了几十年这种表,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拆过档位切换开关?装反了?用了几十年这种表,没遇到过,

看了,没见装反啊,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

网友G:
都是什么档位表针会反打?

网友H:
拼装表,跑线路打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什么档位表针会反打?

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拼装表,跑线路打理一下

原来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电池装反了,试着倒过来,结果正偏更大。

电池反装能正偏多少

网友:
又见【大红袍】,很熟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反装能正偏多少

在打到直流2.5伏档位,电池装反指针到达电压档位15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吧这个地方打开看了,里面有油,铜片挺亮,没敢动。

那些油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打到直流2.5伏档位,电池装反指针到达电压档位150左右。

图中红圈位置检查一下有什么东西会连接两个弧形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中红圈位置检查一下有什么东西会连接两个弧形触片

那两个弧形铜片不应该相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