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做个双回路空心线圈

楼主(2024-01-05):
空心线圈带抽头L1一共30圈20圈处抽头。L2一共80圈55圈处抽头。骨架是面巾轴纸管正好外径5厘米也够厚。有5毫米厚呢。非常结实多亏没扔。今天用上了。

楼主:
以前从没做过,这次试着好好的做一个玩玩。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试试吧。

楼主:
卫生纸的芯管不行太薄软,这个是面巾布的卷轴纸管正好外径5厘米厚度有5毫米。硬度足够了。孩子的作业本皮也给嚯嚯了裹了一层,颜色有那个意思了。

网友A:
这个线圈是干什么用的啊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圈是干什么用的啊
学习学习

矿石机的线圈呀!😂

网友B:
别忘啦煮蜡啊。

网友:
以前装矿机也有这个模样的成品线圈卖

网友:
一个启动马达电磁开关驾鹤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忘啦煮蜡啊。

请问
煮蜡是为了绝缘能增加Q值吗?另外煮蜡用的是固定线圈和中周用的那种蜡吗?
煮蜡的纸就可以防潮了对吧?

网友:
初次绕就绕成这样,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煮蜡是为了绝缘能增加Q值吗?另外煮蜡用的是固定线圈和中周用的那种蜡吗?
煮蜡的纸就可以防 ...

防止 纸筒吸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从没做过,这次试着好好的做一个玩玩。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试试吧。

  用注射器是不是更好一点呢,还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注射器是不是更好一点呢,还结实

针筒可以的,但为了美观我还是喜欢用纸筒!一点影响没有。怕受潮可以浸石蜡。像我在北方没有不会有受潮的机会。所以如果在南方要考虑受潮问题北方没关系。

网友:
真的是老还童!佩服佩服!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L1和L2间隔多少毫米,这个线圈配多大的可变电容,能否提供原理图,谢谢您了!

网友:
这个手工可以呀!

网友:
好漆包线呀,

楼主(2024-03-08):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L1和L2间隔多少毫米,这个线圈配多大的可变电容,能否提供原理图,谢谢您了!

这个是配270P的单连。如果没有用360P的双连其中一连也可以的。

楼主:
剩的不多了。就这么一卷了以前有好多卷,粗细都有。都是老汽车的启动马达上的磁吸线圈。因为有大车的也有小车的所以线径粗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剩的不多了。就这么一卷了以前有好多卷,粗细都有。都是老汽车的启动马达上的磁吸线圈。因为有大车的也有 ...

我这边叫做起动机“吸力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配270P的单连。如果没有用360P的双连其中一连也可以的。

谢谢了!那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4-07-30):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那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L1和L2间隔5m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
煮蜡是为了绝缘能增加Q值吗?另外煮蜡用的是固定线圈和中周用的那种蜡吗?
煮蜡的纸就可以防 ...

煮腊可以去除和隔离潮气,提高q值,煮腊用的是高频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煮腊可以去除和隔离潮气,提高q值,煮腊用的是高频腊。

没错!是的。但您说的应该是石蜡吧?我在北方相对好一点湿度不是很大有时候还很干燥呢。不过浸蜡是对的

网友(2025-02-20):
请问您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是多少,5毫米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