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01万用表摔下地后

楼主(2024-01-05):
U201指针表指针不能复位,买回来的时候很好的。昨天不小心铁道地上。然后就不能复位了

网友:
检查游丝变形或挂圈,动圈轴尖脱胶,下面调游丝的铁片震移位了

网友:
  指针轴的红宝石轴承坏了?

楼主:
没了,游丝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了,游丝变形,

前阵弄过游丝,放大镜+细尖镊子,变形的地方轻夹一下,见好就收,只要静止和运动时不粘连碰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弄过游丝,放大镜+细尖镊子,变形的地方轻夹一下,见好就收,只要静止和运动时不粘连碰擦

迟一阵子再说,我有一个坏表头,好像是上游丝好的,看看怎么换再说。

网友:
我摔过兆欧表,游丝乱了,顶针脱位

网友:
多半是振动太大,游丝有点缠绕了,用不锈钢镊子轻拨下复位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得拆开检查,

网友:
很久以前摆弄过几次万用表游丝,这东西很难侍候!

网友:
抗震方面指针表远不如数字表,表头太脆弱了。另外,U201的外壳很容易崩边。

楼主:
发现上轴心的尖脱落了,可能轴心断了。

网友:
是不是粘胶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