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固态硬盘的电脑不用了可以直接关断电源吧

楼主(2024-01-05):
使用固态硬盘的电脑不用了可以直接关断电源吧?不用像用机械硬盘的时候等关机完成后再切断电源吧

网友A:
再说细一点,删除文件的时候,温盘是系统直接做个标记(温盘主控不管这事),比如地址 123 的数据删掉了,系统会标记这是可用空间,下次地址 123 系统就直接写数据进去了。

固态盘的特点是不能直接往用过的区域写数据,必须先找个橡皮擦擦掉才行,这个过程叫 擦除(Erase),擦除其实就是给摸死的栅极重新注入电荷,这个过程是比较慢的(且耗电),所以系统删除文件时,是和主控说一声我要删除 123 地址上的数据,然后主控会把地址 123 挪到比如 9527 的新地址上,下次系统往 123 写数据的时候,实际上写到了 9527 的位置,当然系统不知道:主控会偷偷弄个小本本记住哪里对哪里。

这个小本本很重要,因为固态盘对系统的地址和对闪存的地址是无规律的(负载均衡问题),必须有小本本才能知道怎么把数据读出来(主控负责读出然后拼凑),这个小本本平时存储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固态盘工作时,小本本被主控读到它自己的内存里,然后实时更新,但不会实时写回去:因为闪存颗粒不停写一个固定位置很快就要玩完。

所以主控是很长时间才把内存里的小本本和闪存里的副本同步一次的。如果你关机,系统会告知主控你要同步你的小本本啦

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咋办?比如突然停电了,这时候有最后一道保障,固态盘有个掉电检测电路,一旦检测到掉电,会立即用备用电容里的电力让主控抛开当前所有事务,马上同步这个小本本,因为如果不同步,下次再开机数据就可能是乱七八糟的了。

但这是最后的防线,它不是 100% 可靠的(话说我的 Intel 520 SSD 现在就报这个错误),一旦出了点小岔子你等着丢数据甚至丢盘吧

网友:
系统正常关机就行,其他不用在意

网友:
来不及吗

网友A:
固态更加不可以,
1、因为闪存磨损问题,内部有个主控负责均衡和优化,也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主控可能在优化存储
2、因为闪存擦除速度问题,系统删除文件时只是告知主控我要删除哪里哪里,然后主控会做个标记,有空的时候再偷偷擦除,也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主控可能在偷偷擦橡皮

所以不用正确的关机程序关机直接切断电源,固态盘比温盘更容易丢数据,甚至有的直接丢盘

网友:
不能。

以前我用笔记本的时候,机械盘都是正常断电,然后再稍等会再动,尽量避免带电移动。我笔记本用了多台硬盘从未坏过。

固态盘的笔记本,无非是带电移动的时候不用太在意了。但是该如何关机还是如何关机,不能直接断电。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等机子自然的关机吧;

网友:
有正常关机程序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百分百不能

像windows或者linux这种操作系统,从用户程序到磁盘,中间经过了好几层缓冲。

首先是应用程序访问文件使用的流缓冲,这层缓冲位于用户空间,不会产生系统调用,所以速度比较快,但有些程序可能直接使用系统调用,所以这一层不一定有。

数据经过系统调用到了操作系统后,与磁盘之间还有一层缓冲,也就是说你告诉操作系统我要访问文件,实际上操作系统是先把你要访问的这块数据读到内存,以后你读写文件文件实际上是读写这块内存,具体这块内存的数据何时同步到磁盘,取决于操作系统或用户程序命令,而操作系统正常关机的过程包括了把这部分数据同步到硬盘,所以你直接断电这部分数据就丢了。

最后一层缓冲在硬盘内部,所以即便操作系统告诉了硬盘我要写入数据,这块数据也有可能被硬盘内部缓存起来,而不是直接写入到存储空间(因为很慢),操作系统在关机前,完成内核数据同步给硬盘后,会发出命令告诉硬盘把自身的缓存数据写完,等硬盘写完操作系统会关闭硬盘。如果你直接关机,硬盘上的缓存数据就丢了,如果这个缓存数据只是文件数据还好,只是丢文件,如果是元数据,你整个文件系统可能都没了,甚至如果是硬盘正在刷新块平衡数据之类的硬盘自身数据,你甚至硬盘都会丢了,必须用非常专业的工具才可以恢复。

所以,任何情况都不要在开机状态直接切断计算机电源,甚至SSD尤其不能,老式机械硬盘因为没有块平衡数据,只有文件系统数据,哪怕缓存丢了,最多文件系统损坏,而文件系统损坏大部分时候是可以修复的,SSD多了一个硬盘自身的块平衡映射数据,如果丢了玩笑就大了。

楼主:
多谢大佬解释,我明白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网上看到说固态盘不如机械盘可靠性高,不知是不是真的,因有一些资料需要长期保存,我有必要再挂一个机械硬盘吗?这几年的资料已经有几百G了

网友:
固态盘断电更容易掉盘, 重新量产里面数据就没了

网友:
数据恢复不如机械硬盘简单, 大概存储的策略不一样. 重要文件还是机械硬盘吧.  我是几百G文件恢复过来,里面很多文件都不能用了

网友:
固态硬盘也怕掉电。服务器级别的硬盘一般用电容阵列或者锂电池做掉电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网上看到说固态盘不如机械盘可靠性高,不知是不是真的,因有一些资料需要长期保存,我有必要再 ...

不可靠在多方面,

1、固态盘其实就是一种 EEPROM,靠摸死栅极上的电子存储数据,但摸死栅极的绝缘性不是理想的,电子总会想润掉...

业界一般认为,EEPROM 的数据存储寿命是 10 年,当然不是说 10 年后你的小姐姐就灰飞烟灭了,而是说不在保证数据可靠。

而磁存储业界认为寿命是 50 到 80 年:这个寿命是基于人类至少在电脑上用了 80 年磁存储(最初是磁带)得出的

2、之前分析的问题,也导致数据存储的不可靠。

所以如果你有重要的小姐姐要保存,建议至少有一个磁存储备份。我自己设计的电路,写的代码啥的,除了主机的 SSD 有一份,还在 NAS(硬盘),以及冷备硬盘里也有一份:当然我的主机是没有硬盘的)。

网友:
绝对不行。容易丢失数据。
其实固态硬盘关机已经比机械硬盘快很多了。以前机械硬盘关机之前,硬盘读写指示灯都要狂闪好久才关机。现在固态硬盘已经把这个时间缩短到十分之一甚至更短,尤其是NVME接口的固态硬盘。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连这点时间都不愿意等的话,可以考虑不关机,人离开电脑只用Win+L锁屏即可。我家现在有两台电脑是24小时×365天不关机的,另有一台电脑是周六日才关机。
至于固态硬盘的数据保存,一直开机通电热保存比断电冷保存更长久可靠因为通电情况下电子不会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细一点,删除文件的时候,温盘是系统直接做个标记(温盘主控不管这事),比如地址 123 的数据删掉了, ...

牙膏的盘稀烂无比,或者说质量配不上那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更加不可以,
1、因为闪存磨损问题,内部有个主控负责均衡和优化,也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主控可能在优 ...

手机、安卓盒子、智能电视机等,里面8G~16G储存空间是不是和固态硬盘相同?是否也存在同样问题?
我的安卓盒子、智能电视天天都是直接断电几次的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安卓盒子、智能电视机等,里面8G~16G储存空间是不是和固态硬盘相同?是否也存在同样问题?
我的 ...

不存在,它们并非频繁写的存储体 尤其是安卓盒子(智能电视)除非你升级固件几乎没有写操作,不需要这种设计。

手机有一些写操作但通常大部分人很少频繁写了又写,电脑不同,尤其是日志型文件系统(NTFS)是非常操蛋的,所以微软也强调你用 U 盘千万别用 NTFS,要用 exFAT,因为 U 盘就没有这种设计,用 NTFS 很容易把 U 盘寿命用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在多方面,

1、固态盘其实就是一种 EEPROM,靠摸死栅极上的电子存储数据,但摸死栅极的绝缘性不 ...

哦,那我要再搞一个机械硬盘,麻烦WASHU推荐哪种硬盘,我对这块是白痴级别的

还有, 买来的硬盘是挂在机箱内好还是随用随插移动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要再搞一个机械硬盘,麻烦WASHU推荐哪种硬盘,我对这块是白痴级别的

还有, 买来的硬盘是挂在 ...

如今生产民用级温盘的厂家就只有西数、希捷、脱啥吧三家(第四家海獭齿基本不做民用这块)

其中脱啥吧都快不做这块业务了 海獭齿就是以前的十八摸,两个都是一言难尽的小日本的品牌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西数、希捷两个里面选,其实没太多选择。这俩能活到今天品质的差异基本上不会很大,更多是看人品,当然我人品可能不太好吧,反正西数硬盘我挂过,希捷的没挂过:从最早的一个 1.2G 到现在

我陆续挂过的硬盘:
迈拓(已被希捷收购不存在)80G   <--- 保修期内出现严重坏道,返厂维修后和上上上台电脑一起整机转手给某学弟
西数 2TB <--- 在 DIY NAS 里摧残数年无征兆挂掉
脱啥吧 3TB <--- 在 DIY NAS 里摧残数年出现严重坏道

简而言之就是,我不会选择曾经挂过的牌子

还没挂的:
脱啥吧 3TB x2:上一台主机的主存储阵列
西数 Seagate Backup 8TB 外置硬盘,主备份
西数 WD My Book 10TB 外置硬盘,备份的备份

一直坚挺的:
十八摸(海獭齿)40G、80G <--- 因为玻璃门在未出问题前卖给当地电脑配件回收商
希捷,从上世纪末 1.2G 到十几年前的 500G   <--- 目前只有一个 120G IDE 和一个 500G 还在我手上,另两个 500G 是上台再上台电脑的主存储,目前在另一个学弟手里,坚挺,其余已卖掉
海獭齿 3TB,用于替代 DIY NAS 里挂掉的西数和脱啥吧  <--- 非民用,购自假货宝二手硬盘商(共二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的硬盘是挂在机箱内好还是随用随插移动的好

从可靠性上讲是装在机箱里好,外置容易被撞到啥的导致损坏:我一个高中同学开摄影工作室的,有一次就是被顾客碰到正在运行的外置硬盘,直接挂。幸好当时存储卡里的照片还没删,没有造成该硬盘之外的损失,可谓万幸。

此外外置硬盘的电源也是一言难尽。

但外置硬盘的好处是可以随时拔掉不用,所以如果你的温盘存储主要是备份,就是偶尔接到主机上备份一次数据,外置的更合适,我前面就提到我分别有一个 WD 一个 Seagate 外置硬盘,作为主备份和备份的备份 它们是很少接到主机上的。

如果你作为主存储最好是放在主机箱内。

楼主:
好的,感谢WASH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它们并非频繁写的存储体  尤其是安卓盒子(智能电视)除非你升级固件几乎没有写操作,不需要这 ...

但App的缓存是不停地更新的吧,并且app缓存占用空间经常远超app可执行文件占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App的缓存是不停地更新的吧,并且app缓存占用空间经常远超app可执行文件占的空间。

如果它极其频繁更新,那就不会用没有磨损均衡技术的闪存,而如果闪存有磨损均衡技术就会存在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安卓盒子、智能电视机等,里面8G~16G储存空间是不是和固态硬盘相同?是否也存在同样问题?
我的 ...

安卓盒子、智能电视机等.不会经常写入硬盘(ROM),RAM可以 断电,无影响。机顶盒在更新是也不能断电,系统更新时断电就变砖块。

手机不同的,内置电池,你无法直接关电源的。和电脑断电源不同。

网友:
还应该走正常的关机程序,不能硬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要再搞一个机械硬盘,麻烦WASHU推荐哪种硬盘,我对这块是白痴级别的

还有, 买来的硬盘是挂在 ...

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EEPROM的数据存储时间,是指完全不通电的情况下,如果你的硬盘每天都通电,这个时间是会刷新的,否则那些老设备都几十年了,里面的单片机程序都是存储在类似EEPROM的东西里,如果10年就没,那不是早就不能用了 ,所以你的电脑只要不是十几年完全不开机,完全不用担心数据没有了。

之所以需要机械硬盘备份重要数据的原因是,固态硬盘的寿命远远低于机械硬盘,你如果把重要数据放在固态硬盘,哪怕你这块数据没有被动过,因为写平衡的原因,固态硬盘也会私自挪动你这块数据以让出高寿命块,随着寿命不断下降,突然某一天你放着小姐姐的这块数据被私自移动的时候出错了,你就彻底丢了你的小姐姐了。

所以,如果不用机械盘做备份,你就需要经常关注你的固态硬盘的寿命(即总写入量,一般你买硬盘的时候说明书会给出),当寿命不足10%的时候,赶紧换硬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态更加不可以,
1、因为闪存磨损问题,内部有个主控负责均衡和优化,也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主控可能在优 ...

主控根本不会去擦除。而是做个标记。从地址多少到多少的存储不用了。下次有新文件的时候直接覆盖。

网友:
如果在电脑空转的时候直接关掉电源,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机械硬盘在没有读写的时候会自动脱离(停转),固态就连这一步都省了(不像内存需要定期刷新),如果停电,应该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别说台式机直接拔电,就连笔记本这种有电池的设备休眠都不行。

早期Win休眠机制有Bug,笔记本不用时,很多人直接合上盖,这是习惯,系统会休眠,通电次数狂飙,导致坏掉无数块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根本不会去擦除。而是做个标记。从地址多少到多少的存储不用了。下次有新文件的时候直接覆盖。

你最好懂 EEPROM/Flash ROM 原理

网友:
可以直接斷電而不產生物理性的損壞。

故事歷史:
以前的硬碟需要將讀寫磁頭歸位,不然可能造成某些意外如磁頭撞擊磁片上造成物理性的損壞。
後來就有了 auto park 自動在掉電時會把磁頭拉回休息區而不需特別下命令。

資料的損壞,並不會造成機器物理上的損壞,除了特殊事件:如 ssd controller 內部也掉資料變磚。
想要直接斷電的電腦,請愛用那些設計給這種玩法的系統。那些在 filesystem 上面有特別的設計。
或用 live OS,大部份的 live OS 不會回寫,有特別設計的filesystem會把更新的任何東西以整塊以附加方式實作。

网友:
直接断电等同于传输数据中的U盘直接拔出

网友:
直接断电用HDTURE查看固态硬盘就会发现非正常关机次数+1,,除非是碰到意外停电或跳闸之类的非故意操作,正常使用还是先关闭系统,然后再断电比较好

网友:
不行,遇到过几次显示文件丢失无法进入系统,软件检测硬盘没毛病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看了上述行家各种表述,认为还是按照规定的步骤关机才合适。

网友:
电脑的电源一直插着没事,多不了几个电,所以不需要拔插头

现在电脑的关机,并不是物理断电

网友(2024-05-06):
猛然破坏固件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