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24-01-05):
手里有块电路板,据说是电源板,它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面部分我已经分析出来,就是一个需要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通电测试也正常,但下面部分就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路图如下,大家帮分析一下吧。

楼主:
这是电路板

楼主:
这个电路图按一般的电源电路接法通电以后,输出电压只有0.2到0.3伏,调节电位器也就是如此,想知道这个是干啥的

楼主:
这板子上的三极管都是锗管,电路应该比较古老了。

楼主:
一楼电路图上的+-是我自己标的,电路板上没有

网友A:
串联式稳压电路,0.2-0.3输出应该是电压取样品体管损坏了

网友:
可以肯定时直流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式稳压电路,0.2-0.3输出应该是电压取样品体管损坏了

我也这么想过,也在电路板上大致测过偏置电压,右边两个管的偏置电压正常,左边两个异常,但我把这两管子断开后测量管子是好的。
我也觉得像串联稳压电路,但3AD51发射极接了个300欧电阻让人不解,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B:
看看接入变压器的方法是否正确?

这是一个LM317的

这是一个硅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接入变压器的方法是否正确?

这是一个LM317的

我是按一般的稳压电源的接法来接的,3AD51集电极接负压,下面那个2CZ负端接负压,地接以上两个负压的正极,下面那个2CZ正端的那个端子和地之间接了个滤波电容,两个负压最后都调到了20伏左右,依然没什么结果。

网友C:
功率管后的那个300欧姆电阻,要不然错了,要不然输出应该接在功率管的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后的那个300欧姆电阻,要不然错了,要不然输出应该接在功率管的发射极

我也这么想,反复确认无误,功率管的发射极的电压也是0.2-0.3伏这样。

楼主:
主要是觉得这个电路不像是稳压电路,翻过手里几本稳压电源的书,没找到这样的电路(主要是功率管的发射极串个300欧电阻这事), 所以想向各位讨教一下。

网友D:
给你个稳压电源的参考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按一般的稳压电源的接法来接的,3AD51集电极接负压,下面那个2CZ负端接负压,地接以上两个负压的正极 ...

也是好久没有关注晶体管(特别是锗管)可调稳压电源电路了,印象中有一款锗管的分立元件0V起调的电源,没有找到相应的电路图。

网友E:
我也觉得像串联稳压电路,但3AD51发射极接了个300欧电阻让人不解,没见过这么干的------是不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稳压电源的参考电路图。

谢谢,以前分立元件稳压电路的书手里有几本,为了这个电路,我把那几本书都翻遍了,也没看到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好久没有关注晶体管(特别是锗管)可调稳压电源电路了,印象中有一款锗管的分立元件0V起调的电源,没 ...

电路板是好多年前进的,因为是全锗管的,觉得用来做一台锗管前级的电源部分应该不错,所以近期抽时间研究了一番,结果就碰到现在提的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像串联稳压电路,但3AD51发射极接了个300欧电阻让人不解,没见过这么干的------是不是过流保护取样 ...

我也这么想过,但对整个电路没能分析清楚,找图纸也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按一般的电源电路接法通电以后,输出电压只有0.2到0.3伏,调节电位器也就是如此,想知道这个是干 ...

查一下那两个接成差分方式的管子是否是NP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那两个接成差分方式的管子是否是NPN的。

三个小三极管都是3aX31,管脚也没有标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个小三极管都是3aX31,管脚也没有标错,

那两管中右面的CE间电压就是输出电压减去辅助的负电压了,左面那个CE是反偏的,好像不对啊。还是拆件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两管中右面的CE间电压就是输出电压减去辅助的负电压了,左面那个CE是反偏的,好像不对啊。还是拆件他 ...

是的,确实是反偏的,所以那个大功率管其实根本就没有导通,刚才又复盘了电路板,确定电路基本没有画错,只是电解电容正负极画反了,而且四个三极管都曾经断开进行测量,都是好的,电阻也测量过,也没问题,电容等都测量了,确定没有短路,大的电解电容有容量。
有点怀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错了,他就不是稳压电路,接法可能也不是这么接的,但具体怎么回事,我是没能分析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过,也在电路板上大致测过偏置电压,右边两个管的偏置电压正常,左边两个异常,但我把这两管子 ...

这个应该是个恒流源电路,300欧电阻就是起恒流作用的,恒定电流大概在100mA,你接上个负载,在测量一下。

网友H:
那个1K电阻因该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个恒流源电路,300欧电阻就是起恒流作用的,恒定电流大概在100mA,你接上个负载,在测量一下 ...

怎么接线呢?我没有搞过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1K电阻因该是画错了。

没有画错,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呢?我没有搞过恒流源电路

恒流源电路不能开路,接上一个可变负载电阻,调整电阻大小,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流过负载电阻的电流基本是恒定的。可以先按照100mA选一个负载电阻试一下。

网友I:
看不懂你说 上下是指什么东西,你画的图和实物好像也对不上。

网友J:
这种看似直流稳压电源的电路,实际并不是直流稳压电路,而是为某种应用需求专门设计的电路。直流稳压电源差分对左边应该直接接稳压二极管,而该电路的差分管基极并不是直接接到稳压二极管的,差分对右边的可调电路,2CZ二极管的极性会使调节失效,3AD51发射极那个300Ω电阻也有问题,可能抄板有错误。电路输出只是单极性的,但电路中有正电压输入,输出端应该是“从零起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流源电路不能开路,接上一个可变负载电阻,调整电阻大小,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流过负载电阻的电流基本是 ...

我已经混乱了,按我原来的接法,其实那个大功率管是不工作的,根本就没有导通,电解电容的极性和它两端当时的电压是相反的,所以我怀疑根本就不是这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不懂你说 上下是指什么东西,你画的图和实物好像也对不上。

你把我的电路板给横下来了,按我原来的摆法,这样才能说的清楚,我发的电路板的摆法,中间有一条地线,把整个电路板分成了两部分,上面部分的电路已经搞清楚,就是一个使用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我已经测试过了,正常工作没问题,下面部分的电路复盘以后就得到了一楼的电路图,这是我搞不清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看似直流稳压电源的电路,实际并不是直流稳压电路,而是为某种应用需求专门设计的电路。直流稳压电源差 ...

电位器中间可调接头上的二极管极性和300欧姆的电阻肯定没有搞错,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了,因为电路太过奇怪,感觉有点不合常理,特别是这个电阻的位置和大小,所以我反复确认过了

楼主:
说明一下,电路图上的那些接线端子,其实就是电路板上的那些在插头上的焊点,我并不确定他们的用法,接电的时候只是按照稳压电源的一般接法来连接而已,其实对于我的接法是不是正确,我并不打包票的,因为这样接,大功率管并不导通,大家帮分析一下,是不是有更科学的接法?

网友I:
把图片反过来拍照,我抄了看一下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混乱了,按我原来的接法,其实那个大功率管是不工作的,根本就没有导通,电解电容的极性和它两端当 ...

按照你原来的接法,再加上一个负载电阻试验一下,测量一下负载电阻的电压或电流。流过负载电阻上的电流,应该是恒定的。因为你负载开路,所以调整管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稳压电源的参考电路图。

锗管经典稳压电路。谢谢大师提供!

网友K:
感觉这样能说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图片反过来拍照,我抄了看一下是什么

另一面是这样的。
那个2DW7C中间那根引线是悬空的,并没有焊到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原来的接法,再加上一个负载电阻试验一下,测量一下负载电阻的电压或电流。流过负载电阻上的电流, ...

好的,抽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这样能说的通

这也是个接法,回头抽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面是这样的。
那个2DW7C中间那根引线是悬空的,并没有焊到电路板上。

2DW7C里面是二只稳压管反向对接,中间那只脚一般不用。

网友I:
并联稳压器,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楼主:
今晚做了实验,先是按我原来的接法,默认右边两个端子为输出端,分别试着接上了200欧,120欧,30欧的电阻,通过电阻的电流并不相同,也很小,大概在1.4到3毫安之间,这个显然谈不上稳流,我还试过把电阻加在大功率管发射极和地之间,结果相差不大。
然后是按照38楼的接法,把电源接在右边部分,上正下负,接的时候直接串联了电流表,这时电流很大,约95毫安,把300欧姆电阻断开后,电流依然有80毫安,再把辅助电源断开,结果相差不大,考虑到这个电流比较大,明显不对劲,担心烧坏元件,我就没有再继续实验下去,期间我还试过把电源正极接到大功率管发射极,这时,电流有数百毫安,明显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联稳压器,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这个我也分析不清楚,不过上面电路部分是一个完整的稳压电源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的,大致电路图如下。

网友I:
你按我的图纸,红框内用一个PNP的8550,RS1和RS2用1K电阻,就可以实现并联稳压,如果将RS2改成恒流源,就是恒流恒压电源了。

网友I:
上面的是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你标注的3AX的引脚顺序和我画的是一致的,靠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按我的图纸,红框内用一个PNP的8550,RS1和RS2用1K电阻,就可以实现并联稳压,如果将RS2改成恒流源,就是 ...

哦,原来你的意思是要增加零件,完成相应的功能,我还以为你是认为上下两部分应该连接起来一起使用,所以就把上面部分的电路图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面的是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你标注的3AX的引脚顺序和我画的是一致的,靠猜的。

挺厉害,这样也能把电路图画出来,我是拿着电路板对着灯光,靠透光和自己的一点基础知识,把电路图画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挺厉害,这样也能把电路图画出来,我是拿着电路板对着灯光,靠透光和自己的一点基础知识,把电路图画出来 ...

把底层和顶层用PS调整好,就可以大概画出来,看不清的地方只能按原理猜了

网友L:
一看就是线性电源的,电压不对应该是什么地方坏了。我读书那会第一折腾的就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底层和顶层用PS调整好,就可以大概画出来,看不清的地方只能按原理猜了

PS还能这样用啊,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看就是线性电源的,电压不对应该是什么地方坏了。我读书那会第一折腾的就是电源

元器件都测过了,没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做了实验,先是按我原来的接法,默认右边两个端子为输出端,分别试着接上了200欧,120欧,30欧的电阻, ...

额,看来我的方案有问题

网友M:
我修过那个年代的设备,但不是这个。整个设备由一个柜架组成,柜架上有多个抽屉,抽屉里面有多个插件。其中电源抽屉由变压器和两件插件组成,一件是小功率晶体管,调整管是大功率管在别外一件插件上。你这个估计是小功率管的那件,还有一件大功率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修过那个年代的设备,但不是这个。整个设备由一个柜架组成,柜架上有多个抽屉,抽屉里面有多个插件。其中 ...

这样啊,回头抽时间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加一个调整管上去,再实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