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自制可以代替电池供电,用于中波收音机的低纹波高精度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4-01-05):
如题,78XX,LM317,TL431,DW231。。。到底哪个更合适?电流不需要太大,100mA就够了,关键是纹波干扰尽量低。欢迎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买一节特斯拉的46800电池充满电够用几个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高手,分析的很有道理。我再做几个多级稳压的实验,验证一下。

收音机这类负载对电源电压的稳定度并没有特别需求,没必要用高精度稳压。
您的需求应该指的是低波纹,一般的收音机用个78**系列稳压块也就可以了。

如果手上的收音机对供电的波纹特别敏感,建议您试试并联稳压,波纹抑制能力和动态相应比串联稳压强得多。
画了个简单的图供参考,输出6V、0-120mA,波纹大概只有12uV左右,给收音机供电妥妥的了。
改变R1或R2的值,输出可调。减小R0的值,输出电流还可以调大。

网友B:
必须是线性电源,稳压滤波不用太复杂的都可以。

网友C:
开关电源纹波没问题,主要还是电磁波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纹波没问题,主要还是电磁波干扰问题

开关电源这种电磁干扰能否消除?做个金属盒子放进去,可否明显消除这种电波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这种电磁干扰能否消除?做个金属盒子放进去,可否明显消除这种电波干扰?

不妨做个实验,将收音机靠近手机充电器或其它开关电源,看看对收音机有否干扰?

网友D:
78XX,LM317,TL431,DW231
前面俩都可以独立完成楼主的想法,并且电路很简单,加合适的前后级滤波电容即可,对于收音机来说都没有问题;
78系列不加散热片压差不是很大,电流到0.5A都可以;78L系列本身就是100mA的三端稳压器;这个电路最简单。

LM317也需要外置电压匹配电阻的配合,不过这个可调还是比较好:

后面两种想独立完成还有难度,需要配合其他元器件。

网友E:
随便做一个线性稳压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用锂或铅酸电瓶吧

网友F:
收音机电源,配不上用精密电压输出,差不多就可以了。电池最理想,用交流电,噪声干扰够你受的。一般锂电池用用就非常好,电压差的不是太多就好了。

网友G:
什么电源都不如电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线性电源,稳压滤波不用太复杂的都可以。

开关电源电磁辐射干扰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XX,LM317,TL431,DW231
前面俩都可以独立完成楼主的想法,并且电路很简单,加合适的前后级滤波电容即 ...

前面2个电路比较常见,但是用在FM发射器上交流声还是比较明显。我尝试在前2种电路(LM7809)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级TL431,稳压至6V输出,给FM发射器供电,结果交流声几不可闻。

网友:
随便一款线性稳压IC在满足电压电流的前提下都可以满足收音机的宫殿要求,重点是隔离电网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面2个电路比较常见,但是用在FM发射器上交流声还是比较明显。我尝试在前2种电路(LM7809)的基础上,再 ...

如果加一级稳压电路能提升性能说明上一级的抑制比不够,比如你的 7809,手册指标是 70dB 典型值

那么比如你整流滤波后,纹波有 3、4V,经过 7809 后也有毫伏级纹波是正常的

btw. 这里假设你听到的交流声是 100HZ 纹波

网友:
先不讨论技术,只要“用料足”,就可以高价卖给一个群体,哪怕是个RC滤波器
单从数据上看,德州仪器的TPS7A96不错,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在线性稳压器上,而是你不想要的干扰从别处来,或者穿稳压器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加一级稳压电路能提升性能说明上一级的抑制比不够,比如你的 7809,手册指标是 70dB 典型值

您是高手,分析的很有道理。我再做几个多级稳压的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I:
直按接用3.2V的铁锂供电不行么?

网友:
Q1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J:
几伏电压,一百毫安电流,非要用市电,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杀鸡用牛刀的精神。但效果未必比楼上许多老师说的电池好,实在要稳压,用三节18650加7806,效果一定好。或者一定比市电稳压器要强。以前做收音机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要加静电屏蔽层的,就这样也不保证比电池效果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几伏电压,一百毫安电流,非要用市电,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杀鸡用牛刀的精神。但效果未必比楼上许多老师说的 ...

我用收录机听,插电源不行,中短波基本就不能听。用电池就好了,天差地别,机器12V的。弄个电瓶太麻烦了。如果有办法隔离干扰最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这类负载对电源电压的稳定度并没有特别需求,没必要用高精度稳压。
您的需求应该指的是低波纹 ...

这个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这类负载对电源电压的稳定度并没有特别需求,没必要用高精度稳压。
您的需求应该指的是低波纹 ...

我的意思是通过高精度稳压,来尽量减少纹波干扰,并不一定非得稳定电压。家中的老收音机每天都要开着,用了一个带开关的220V电源插座控制,一键开关机,省去了更换1号干电池的麻烦,即使忘了关机也不担心电池消耗。大师的电路很好,得空我复制一个试试。请教下那个场管可以采用哪些常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几伏电压,一百毫安电流,非要用市电,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杀鸡用牛刀的精神。但效果未必比楼上许多老师说的 ...

日常收听,不是发烧把玩,就非得用电池不行吗?我也有许多德劲,德生,乐信用电池的新式便携收音机。我的这台老式单波段,喇叭大,声音浑厚,日常边干活边听个新闻,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收录机听,插电源不行,中短波基本就不能听。用电池就好了,天差地别,机器12V的。弄个电瓶太麻烦了 ...

我就是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比较费电。

交流电这点消耗,不算什么。关键是有较好的实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按接用3.2V的铁锂供电不行么?

非得用电池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做一个线性稳压电源就可以了。

现在使用LM317,还可以,希望能进一步提高一下。还有一个FM转发器,用LM317供电,信号稍有不好,就出现明显的交流声干扰。长时间使用,换电池不便,所以探讨一下提高稳压电源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音机电源,配不上用精密电压输出,差不多就可以了。电池最理想,用交流电,噪声干扰够你受的。一般锂电池 ...

所以才要探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源都不如电池好

普通人也知道使用电池。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尝试提高交流供电的效果才具有挑战性,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得用电池不行吗?

你们真的在钢筋混凝土屋中间听中波?

只要原机设计了1号、2号或5号电池仓,买两副5号eneloop镍氢就是了,又安全又方便,属于一次投入终生享用的东西。

锂电主要俩风险,一是过放,二,如果用14500锂电,很容易与1.5V AA误放,所以家里存14500锂电的要特别收取明确标记特别告知家人。
过放无非损失个电池,14500锂电误用可能损失有点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普通人也知道使用电池。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尝试提高交流供电的效果才具有挑战性,成就感。

淘个旧HP36xx稳压电源就是了,没风扇,LED屏,有型有款有性能有品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LM317,还可以,希望能进一步提高一下。还有一个FM转发器,用LM317供电,信号稍有不好,就出现明 ...

我是用TL431搭配一个功率管做电源供收音机用就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淘个旧HP36xx稳压电源就是了,没风扇,LED屏,有型有款有性能有品质。

这个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TL431搭配一个功率管做电源供收音机用就觉得不错。

感觉TL431电路优于传统三端稳压系列。

网友H:
我认为二次稳压足够解决你的问题,不过...

3630 还真是我日常调电路用电源,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用来听手淫鸡效果如何

既然有坛友建议,你可以试试然后上来告诉我们效果,反正这玩意我用起来感觉挺好

除了 3630,我调电路常用电源还有 6612 电源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个重器:这个重器真的是指重量的 6626 电源

纸面上的数据的话,我记得是这个 6626 最好,纹波最低(所以我问你听到的交流声是不是纹波),这一点从它电路上看也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二次稳压足够解决你的问题,不过...

3630 还真是我日常调电路用电源,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就是不 ...

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样的电源价值应该比俺所有的收音机加起来之和还要高上N倍!看看而已,不敢奢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TL431搭配一个功率管做电源供收音机用就觉得不错。

是不是比LM317,78XX等三端稳压电路效果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比LM317,78XX等三端稳压电路效果好?

不是,而是流氓三幺妻、流氓七八叉叉的指标固定了,纹波抑制比就是那么多;431 自身只是一个电压鸡肫,你需要其它外部元件才能构成一个实用电源,这样你可以在这些外部元件构成上下功夫做到比流氓三幺妻、流氓七八叉叉更好,比如前面 18 楼的荔枝,我用之前测试 7809 的电路同样用 431 搭一个,在并联模式下,可以做到比 7809 好几倍

不过你的两级稳压不更简单吗,对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样的电源价值应该比俺所有的收音机加起来之和还要高上N倍!看看而已,不敢 ...

海鲜上有不少两三百的 3610 或者 3612,当然我不清楚具体情况 我认为 33 楼的意思是建议你买这种

我的 3630 是 300 块钱,但不是在海鲜入手的,而且卖家是说清楚了当坏机卖的,3630 的海鲜价格还挺高,不过这和 3630 自身比较少见(它是一个正负电源)有关

以上情况仅供参考,二手电源价格还是很便宜的,你一定想不到 3630 电源新的价格有多夸张
*注:标价为美刀,不是软妹币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比较费电。

您说的对,并联稳压就这点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过高精度稳压,来尽量减少纹波干扰,并不一定非得稳定电压。家中的老收音机每天都要开着,用 ...

Q1用耐压30-50V、电流1A以上、功率2W以上的管子就可以了,符合这个参数的管子很多,如果不在意体积,找块废电源板拆一只上面的开关管就行,比如常见的*N**这种管子就可以。
如果要给3V的收音机供电,要用低开启电压的管子。
或者用一只差不多参数的三极管也可以,不一定非要用MOS,总之对Q1的要求不高。

图上用的是NMOS管,用意为选型方便。如果您有参数差不多的PMOS,Q2及周边3只电阻也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二次稳压足够解决你的问题,不过...

3630 还真是我日常调电路用电源,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就是不 ...

多谢大师指导,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而是流氓三幺妻、流氓七八叉叉的指标固定了,纹波抑制比就是那么多;431 自身只是一个电压鸡肫,你 ...

看来还是TL431并联稳压纹波更小。 多谢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鲜上有不少两三百的 3610 或者 3612,当然我不清楚具体情况  我认为 33 楼的意思是建议你买这种

...

二手3610A价格还不错,有机会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通过高精度稳压,来尽量减少纹波干扰,并不一定非得稳定电压。家中的老收音机每天都要开着, ...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317给FM转播都有交流声,这水平换什么方案都不好使。

这个需要探索,总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不妨做个实验,将收音机靠近手机充电器或其它开关电源,看看对收音机有否干扰?

都不用靠近吧?城市里感觉不整个小区停电都没法听。

网友:
高频和中频部分稳压就行了,这个功率非常小。一些收音机还用串联2个二极管,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来实现稳压。低频部分用电子滤波器也许就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O:
都不用靠近吧?城市里感觉不整个小区停电都没法听。

帝都,阳台能收到非常多的中波电台。转转方向一个9kHz频点上可能还不止一个台。

不太明白你们描述这种状况小区发生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帝都,阳台能收到非常多的中波电台。转转方向一个9kHz频点上可能还不止一个台。

不太明白你们描述这种 ...

不是说现在,我记得以前在别的地方,隔壁的隔壁墙上插了个劣质充电器就影响到收音机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二手3610A价格还不错,有机会买一个玩玩。

36xx这系电源,其中有一些型号110V与220V是两种电源变压器,找维修手册看准了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36xx这系电源,其中有一些型号110V与220V是两种电源变压器,找维修手册看准了再下手。

谢谢您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M:
36xx这系电源,其中有一些型号110V与220V是两种电源变压器,找维修手册看准了再下手。

3610、11、12 都是两种变压器的,所以海鲜上的便宜货都是 110V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二手3610A价格还不错,有机会买一个玩玩。

先说一下,那价格的都是 110V 的,还不能改

我的 3630 是可以改 220V 的,卖家当初当坏机卖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搞对

另外个人建议,如果你自己做一个 431 电源或者二次稳压电源解决问题了,不一定要买 361x/363x 电源来用,我觉得挺贵的。200 块钱可以买到...

除非有什么必要原因须要 361x/363x 电源,我觉得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先说一下,那价格的都是 110V 的,还不能改

我觉得这些退休大爷不应该再花钱买那么多国产收音机国产指针表国产电源了出两千RMB收个正经HP电源收个Fluke三位数手持表非常有必要烧点正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说一下,那价格的都是 110V 的,还不能改

多谢您赐教。您说得对,我用431做个并联稳压能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得买那么高级的电源,毕竟我没有更多的需求,能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P:
试试在整流桥的每个二极管,都并联一个1000P-0.1uF的电容,这样可防止高频信号与工频信号在二极管上产生调制,成为干扰信号。有些交流哼声,就是这样的调制引入的。
我曾偷懒,只在某一个二极管上装了一个,效果就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试试在整流桥的每个二极管,都并联一个1000P-0.1uF的电容,这样可防止高频信号与工频信号在二极管上产生调 ...

这个有用,一般用1-2个0.01uF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用,一般用1-2个0.01uF就行。

是啊,有时一点点纹波也没什么影响的,毕竟收音机的各级都有滤波、退耦。但调制干扰会从信号部份串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这些退休大爷不应该再花钱买那么多国产收音机国产指针表国产电源了出两千RMB收个正经HP电源收个F ...

收惠普电源我实在是不好说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堆

收黄皮表嘛,就不发表意见了,因为我没有黄皮表

网友:
100毫安用锂电池就行了,如果用市电,78系列都可以,还有LM317也不错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这些退休大爷不应该再花钱买那么多国产收音机国产指针表国产电源了出两千RMB收个正经HP电源收个F ...

很多退休大爷不买这种是因为不会操作,旧版国外仪器基本都没有中文面板的,而且操作比较复杂,菜单也是英文,信息显示也比较复杂专业,退休大爷们玩不转,所以觉得老国产设备简单便捷,我爸就是这样,家里日本产的信号源面板一堆按钮,还要调菜单,他用不来,就喜欢用那个拧旋钮看刻度盘的国产老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XX,LM317,TL431,DW231
前面俩都可以独立完成楼主的想法,并且电路很简单,加合适的前后级滤波电容即 ...

最后一图描述画错了。电位器的上端口要连到VOUT而不是mos栅极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多退休大爷不买这种是因为不会操作,旧版国外仪器基本都没有中文面板的,而且操作比较复杂,菜单也是 ...

嗯,所以也只是提了HP最简单的稳压电源和Fluke手持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