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绿杨20M示波器波形不稳定

楼主(2024-01-05):
示波器是二手的,放了几年没用了。经常波形不稳定,拆开示波器,发现有个电阻坏了。换了个电阻,还是不行。并且用电路板清洗剂清洗了所有可调电阻。

同样一个信号,放在不同电压档位,其余的触发,时基都一样,就有不稳定现象

示波器电路不是太了解,也没有图纸,希望能得到热心坛友的回复,大概问题在哪里?有维修资料可提供参考?感谢!

网友:
查电源,可能电源有虚开焊的地方,

网友A:
这是扫描系统的触发问题。

网友:
做个全面体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扫描系统的触发问题。

应该是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新的数字示波器了。估计是触发水平斜坡电压的触发电路出问题了,应该有个比较器,通过比较输入电压与示波器设置电压,达到了设置电压,就会输出显像管的行偏转电流,估计是比较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新的数字示波器了。估计是触 ...

先想办法找图纸,否则很难修。

楼主(2024-02-18):
一直没找到图纸,无意中发现,又好了。调节更换的电阻,波形不稳定的,能调节到稳定,说明更换的电阻起作用了。可能示波器用了一段时间,哪个老化的地方又好了。

网友:
重影是因为信号存在调幅的情况,导致每次触发扫描的相位不一样,表现为波形水平位移,在低档位上表现明显,可能电源滤波不够好。

10K可调电阻是调节触发电平的,当用于减轻重影时,会漏掉一些触发,导致波形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