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换过笔记本屏幕吗?如何替替代型屏幕?

楼主(2024-01-06):
师傅们换过笔记本屏幕吗?如何替代型屏幕?不同的液晶屏厂家的dp1.3接口跟1.4线序排列一样吗?用40pin的转接板可以直接用在30pin的屏上?

原装40pin

原装40pin

通用型转接板?

通用型转接板?

原装屏

原装屏

想替换的屏

想替换的屏

网友A:
屏幕需要驱动的,驱动电路在主板上。除非驱动能兼容换的屏幕,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我自己换货屏幕,买的插针是一样的

网友:
换屏,最好换同型号的,否则设计应该很麻烦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屏幕很便宜了,买接口一样的,少很多麻烦。
我在淘宝买过联想T570的屏幕,自己更换的,色域比原装屏幕高,显示效果比原装的更好。

网友D:
换过多次屏,都是买尺寸一样,接口一样的,和卖家沟通测试好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需要驱动的,驱动电路在主板上。除非驱动能兼容换的屏幕,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啊,还要驱动想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换货屏幕,买的插针是一样的

问清楚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过多次屏,都是买尺寸一样,接口一样的,和卖家沟通测试好能用的。

停产多年了不好配屏,找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屏幕很便宜了,买接口一样的,少很多麻烦。
我在淘宝买过联想T570的屏幕,自己更换的,色域比 ...

问过几个卖家,有要一千多的,七八百的,本子都不值那个钱了…

网友E:
在网上搜“笔记本液晶屏型号 可互换可兼容汇总”的帖子,可以查有无代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网上搜“笔记本液晶屏型号 可互换可兼容汇总”的帖子,可以查有无代用型号。

对哦,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