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稳压电路

楼主(2024-01-06):
这个电路据说可以250V调压稳压,稳压二极管12V,BC337是什么管?

网友:
型号:BC337
类型:NPN三极管
耗散功率(PD):0.625 W
集电极电流(IC):
【环境温度(Ta)=25 ℃】0.8 A
集电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CBO):5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最高耐压(VCEO):45 V
发射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EBO):5 V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漏电流(ICEO):0.1 μA
集电极与发射极饱和电压(VCE(sat)):
【集电极电流(Ic)=0.5 A】0.7 V
特征频率(fT):100 MHz
直流放大系数(hFE):100~630

网友:
过流保护。

网友:
总感觉设计上有点问题,没考虑到MOS S极和输出地的压差

网友A:
这个可不稳压,哪位仿真一下看看,以免害人。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稳压电路而是源极跟随器,当然,一个稳压电路的输出级通常也是源极跟随器以降低稳压器的输出内阻、提高负载调整率。

可是稳压在哪,别和我说那个稳压二极管

250V 稳压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稳压,哪位仿真一下看看,以免害人。

对的不稳压,不用仿真,一看便知

网友:
前些天做过类似的。

只是直流可调电压的功能,没有稳压。
不过粗略说,在负载变动小时,也近似稳压。

网友:
1:这是一个有源滤波器,没有对输入端电压变动的稳压功能。2:这个电路大概率会自己激动。3:看似有一个限流措施,当输出端短路时还是会烟花灿烂。

网友:
4楼回帖图片有些地方电路是错误的。
已知楼主可调稳压电源是VOUT=311v,你电路用10R电阻做负载?是想解禁放烟花吗?^_^

网友B:
简单用电阻限流用5W稳压二极管用于帘栅极稳压不知可行不毕竟工作电流非常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用电阻限流用5W稳压二极管用于帘栅极稳压不知可行不毕竟工作电流非常小

当然可以,只用电阻限流电容滤波的帘栅压都没问题,更别说加个稳压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只用电阻限流电容滤波的帘栅压都没问题,更别说加个稳压管了

谢谢mf35老师回复

网友D:
感觉六楼的图纸在温度变化下,输出电压依然要变化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六楼的图纸在温度变化下,输出电压依然要变化不少的。

这是演示何为稳压电路。

如果要一个高度  TC 稳定的电路也可以,使用高度 TC 稳定的电压鸡肫代替 1n5381 稳压管,比如 1n829、LM399 等;使用反馈深度极大的误差放大器等等。我的图文集里有高达 0.1ppm/K 的可调电源设计,如果楼主觉得电子管需要这样稳定的电源可以参考我的设计,我不介意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7668&extra=

网友:
这就是一个调压器,可以在低负载下使用。但是后面的恒流有点画蛇添足,这个电路达不到恒流的电流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