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抖用可调电源烧了一把涡轮风扇

楼主(2024-01-06):
        如题所述,今天清理投影仪的时候拆了风扇来清理,清理完就顺手用可调测试有无进灰异响。奈何可调电源默认保存最后一次设置参数来输出,我没留意直接就上风扇了,最终24灌进去直接导致了风扇烧糊了个八脚的PWM还是什么东东。
        烧糊的位置刚好把丝印烧掉了,目前只能看到D***/62/XN,有没有熟悉的大佬帮忙看看具体是啥 或者有没有可以代换的芯片
新风扇已经购买了 在路上,旧风扇状态还是很好地 想折腾下看看。

网友A:
我2天烧了2快充电宝主板,正负接反充电,只能修好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天烧了2快充电宝主板,正负接反充电,只能修好一块

清一色手抖

网友B:
不要喝咖啡喝茶,静下心来,打坐片刻,再动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喝咖啡喝茶,静下心来,打坐片刻,再动手就可以了

性子急,坐不得

网友C:
可调电源不是显示设定和输出电压,按启动开关后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不是显示设定和输出电压,按启动开关后输出吗?

开机自动上电输出 并且记忆跟随上一次使用的参数, 比如我上次使用设置的是24V2A,风扇又是提前上夹子 当场冒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机自动上电输出 并且记忆跟随上一次使用的参数, 比如我上次使用设置的是24V2A,风扇又是提前上夹子 当 ...

很遗憾,帮不了你啊。我曾经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操作,把24V直流电接到松下无绳电话机手柄上做测试,报废了一台无绳电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帮不了你啊。我曾经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操作,把24V直流电接到松下无绳电话机手柄上做测试,报废 ...

没事,已经用其他风扇替换上了,旧的这个拆(框架)配件了

网友E:
养成良好的习惯很重要,我们实验室每次测试前必须校准电源电压、电流,降低失误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养成良好的习惯很重要,我们实验室每次测试前必须校准电源电压、电流,降低失误的可能性

自己玩就搞不了那么复杂了 ,只是可惜了那把风扇

网友F:
主打的一个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G:
一样,上次测试usb风扇,忘记看电压,把之前设置的的30V输出到风扇,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样,上次测试usb风扇,忘记看电压,把之前设置的的30V输出到风扇,直接报废

各个风扇极限耐压还不一样。有些12V风扇我测到30V都ok,有些5V扇测到24V没问题,电压上去了 线圈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发热冒烟 但是短时间冲一冲还是没什么影响的, 可惜投影仪那把12V风扇就没抗住,也怪自己手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打的一个吃一堑长一智

下次继续

网友H:
是不是NE555的芯片啊

楼主(2024-02-05):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NE555的芯片啊

不太清楚,主要的丝印信息被烧没了。隔天就到了代替的风扇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