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CS75车辆14版导航有改的吗?

楼主(2024-01-06):
长安CS75车辆14版导航有改的吗?
手里一辆15年的长安CS75车子,导航内存只有4G,厂家已经不支持升级了。
坛友手里有改装这一款导航的吗?
硬件改装资料很多:拆开导航,吹下板载4G内存芯片,通过延长线接上外置内存卡。
我现在也想硬件升级,但是搞不懂外置的内存卡里面的导航软件如何操作?请实际操作过得朋友指点,谢谢
另:建议手机导航、更换整个导航设备的朋友请不要发炎了,谢谢。

网友:
可以插卡的就不用改了吧。14年的多半是wince系统,下载好对应的导航软件,放到根目录下,设置一下导航路经即可。

网友:
恐怕现在已经找不到ce版的导航软了。

网友:
玩儿是玩儿,用是用,这俩事儿不能混。

网友:
系统如果不支持大内存,换大的也没用。4G是太小了,CE版的凯立德离线地图都7G多了

网友:
“我现在也想硬件升级,但是搞不懂外置的内存卡里面的导航软件如何操作?请实际操作过得朋友指点,谢谢”
这个需要设置是导航路径的。在设置里面有选项的,你可以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凯立德更新至2022年,网上有免费的。用外置内存的话需要设置凯立德的软件端口与与导航仪的端口一致,还要设置速率。端口设置错误的话会显示凯立德没有发现卫星,卫星数为0。如果导航软件的端口和导航仪的端口不一致的话,有专门的小程序可以修改导航软件的端口

网友:
试用hicar、carplay盒子。

楼主(2024-03-25):
感谢朋友们的指点,利用春节假期及后续的周末,已经“大动干戈”:
拆开机器了,原来的导航存储芯片用打火机点火烧下来了,更换了外置插卡模式。
网上可以找到凯立德、道道通等WINCE版本的导航文件,安装后即可正常使用。
谢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