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48v指示灯、老式继电器等

楼主(2024-01-06):
进口48v指示灯、老式继电器等
n
n
圆通
你出
支付宝、中介
你出
!
65号进口48v指示灯一起1元 (1).jpg
65号进口48v指示灯一起1元 (2).jpg
65号进口48v指示灯一起1元 (3).jpg

网友A:
继电器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什么参数

看不清,可能要拆一个

补充内容 (2024-1-6 21:44):
24v,或48v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清,可能要拆一个

补充内容 (2024-1-6 21:44):

好的,估计用不到,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估计用不到,电压太高了

好的!实际可以用量电阻判断线圈工作电压,因为差不多为毫安级,明天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估计用不到,电压太高了

线圈直流阻抗377欧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直流阻抗377欧姆!

能否通个电看看5V左右能否吸住,能吸住要2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通个电看看5V左右能否吸住,能吸住要2组

不吸!(为了几毛钱费老大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吸!(为了几毛钱费老大劲了)

有道理!

楼主:
其实不用试,算一下才1个毫安的电流,我这是卖漆包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试,算一下才1个毫安的电流,我这是卖漆包线的。

没研究过要多大电流动作,平常就拿来用啊

网友A:
377欧的话,5V那电流应该有10多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要多大电流动作,平常就拿来用啊

一般都十几到几十毫安吧

补充内容 (2024-1-7 10:51):
哦!是的,你可能几十毫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7欧的话,5V那电流应该有10多毫安吧?

12v可以动,刚试了

网友:
行,来2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