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斯巴克210c开机烧保险

楼主(2024-01-06):
各位前辈:请教!刚收了一台斯巴克210c ex功放,不通电。打开电源保险盒,发现保险丝烧断了。开壳,换了新保险。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功放板上的绿色Led灯也亮。变压器有嗡鸣声,而后,断电了,就一两秒时间,保险丝又烧断了。拔去功放后级功放,再上新保险,电源灯和旁边的指示灯都亮。而后几秒又缓慢断电,保险又烧了。没办法,把电源板全拔空,变压器交流39v 31v 12v ,9v交流都有。仔细看看电源板,有个3300u63v的电解电容有点高出电路板面,相对其他电解电容高一两㎜,就把两个3300u电解拆下来,用指针表电阻档,测量放电也一致。原来估计一个电解电容有问题,这下懵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各位前辈,应该怎样判断维修。先谢谢了!

网友A:
电容鼓包一般不会烧保险。变压器嗡嗡声有可能是变压器或者后级短路。可先断开变压器次级看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就是线路板电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包一般不会烧保险。变压器嗡嗡声有可能是变压器或者后级短路。可先断开变压器次级看看是否正常。如正 ...

已经把电源板上接头都拔了,用万用表测,次级输出电压应该是正常的。那后级电源也拔掉了,也烧保险。头疼😩

网友B:
测试下次级开路时的初级电流,保险丝是多大的?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次级开路时的初级电流,保险丝是多大的?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的?

保险丝是5A的

网友B:
那就检查整流管或者整流桥,二极管总会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检查整流管或者整流桥,二极管总会检查吧?

好的,谢谢!次 级开路电压能测,次级开路电流,我真不知怎么测量

网友:
次极接小功率灯泡测试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次 级开路电压能测,次级开路电流,我真不知怎么测量 。

哪个叫你测次级开路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叫你测次级开路电流的?

楼上的前辈指点的,我没想明白,开路了怎么有电流。

楼主:
向各位前辈报告,问题解决,是一个整流桥坏了,换了一个好了。再次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整流桥坏了,短路烧保险还好烧变压器损失就大

楼主:
朋友,是的,我也是万幸,就是机器有些杂音,不知道是不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恭喜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