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坛友,如何实现如图三线+18V输入,-18V输入

楼主(2024-01-06):
得到一台博士音响,但是电源设计的,让我抓脑袋,同时两路输入,一路+18V电压,一路-18v电压,正18V我好解决,但是这负18V不晓得如何解决,先上图:
我个人想法是用两个电源,按下图中接法,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的通,求解

楼主:
一图中,接线方法,是查询原装电源标识,画出来的

网友:
专用电源咸鱼上有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图中,接线方法,是查询原装电源标识,画出来的

楼主是要

1、买原装电源?楼下有解

2、通用解决方案?用一种叫做“Triple Power Supply”的仪器可解决,比如我用的安捷伦 3630 电源

3、自己做?用辣妹七八幺八和七九幺八可以自己做一个正负 18V 电源

网友B:
2个电源串联可以的

网友C:
就如你想象的,串联两个独立的(即不共地)18V电源,就能得到±18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如你想象的,串联两个独立的(即不共地)18V电源,就能得到±18V的电源,

我昨天研究了一下,两个电源不行,他+-18V,单独测量有36v电压,而用两个电源是不行的,已经网购一个剪线电源,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

1、买原装电源?楼下有解

我今天在网上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实际操作和解决对我有点困难,已经网购了一个剪线电源,谢谢坛友回帖提供方便,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源串联可以的

不可以的,已经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研究了一下,两个电源不行,他+-18V,单独测量有36v电压,而用两个电源是不行的,已经网购一个剪 ...

±18V的电源,测量+18V和-18V的两端,是应该有36V的电压呀,有什么问题呢?

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电源,可别把大家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