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双缝实验没有干涉现象发生

楼主(2024-01-07):
昨天晚上心血来潮。用LED手电筒和手机LED灯,做了双缝实验,
墙面上成像始终要么只有2条缝,没有干涉现象;
要么就是透镜效应,墙面成像成LED灯的方形实像,没有干涉现象。
我做的双缝实验,调整过缝宽度,LED灯与双缝的距离和双缝与墙面的距离,始终都没有干涉现象发生。

网友A:
双缝干涉的前提是发生衍射,而发生衍射的前提是缝隙或障碍小于等于波长,我记得好像是如此,所以,缝隙太大的话光波都没发生衍射,双缝就无法形成两个独立光源,也就不会干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是非相干光,过双缝前要过一个单缝,把“光源宽度”降低到小于波长量级。另外楼主的双缝也toooooooo宽了 ...

你找到了楼主问题所在

网友C:
干涉实验好像有两个条件,两个狭缝,单色光,不能用白光或有连续光谱的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涉实验好像有两个条件,两个狭缝,单色光,不能用白光或有连续光谱的光源。

白光也可以

网友:
过去读哈伯-沙姆的《物理》,做的双缝间距要求很近十分之一毫米,夹缝宽度要小于波长,光源到夹缝的距离要很远!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后面也说了“并且各种颜色级次稍高的条纹将发生重叠以致模糊一片分不清条纹了。”,看来楼主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有楼主的狭缝好像也太宽了些。

网友:
缝太宽,要在暗室中做。
40多年前,上物理实验课,完美再现

网友:
研究仔细再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淘宝上有相关的教具出售。
声明:给楼主提供相关参考,并非广告宣传!

网友B:
LED是非相干光,过双缝前要过一个单缝,把“光源宽度”降低到小于波长量级。另外楼主的双缝也toooooooo宽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是非相干光,过双缝前要过一个单缝,把“光源宽度”降低到小于波长量级。另外楼主的双缝也toooooooo宽了 ...

怎么实验才能得到观察者效应?sunjp1963坛友推荐的实验器材可以吗?

网友D:
楼主你那应该叫口子了

网友:
我出个主意,用4个不锈钢碗,不锈钢碗主要是碗口平,两两扣上,里面用电池接高亮led 灯泡,晚上屋里闭灯,将两组碗各自中间垫头发丝做出缝隙,有没有种飞碟的感觉

网友:
各位回答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应该叫口子了

本来是用刀割了2条缝,不成功,就用剪刀扩大了,还是不成功
经前面坛友指教才知道光源不对

网友:
楼主的口子实在太大了,记得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是在用烟熏黑的玻璃片上用刮胡子刀片划两条平行线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涉实验好像有两个条件,两个狭缝,单色光,不能用白光或有连续光谱的光源。

11楼找到了楼主的问题所在。
双缝实验用白光也是可以的,不过出来的干涉条纹会有彩条,但双缝实验用的光源至少是点光源,这个点光源实际上是很难找到的,可以用激光笔是一个方法,用LED灯也是可以的,不过LED光源是面光源,要成为点光源只有先让这个光源先通过一个单缝,这样通过这个单缝的光源在横向可以视为一个点光源了。
另外,这两个双缝的距离也不能离得太远,要近一点好,因为你用的是白光,虽然前面可以用一个单缝,但相干长度还是太短,如果双缝距离远了,则偏离中心的距离稍微大一点双缝的距离差就超过了相干长度,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形成干涉条纹了。

网友:
业余条件下,不如拆旧CD光头上的光栅,用激光笔来产生干涉。
观察者效应?您还是先实现用电子产生干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缝干涉的前提是发生衍射,而发生衍射的前提是缝隙或障碍小于等于波长,我记得好像是如此,所以,缝隙太大 ...

基本正确,与波长密切相关

网友:
拿个游标卡尺,眯着眼从不同缝隙宽度看日光灯管,啥时候能看到彩虹色带,对缝隙大小就有感性认识了。

网友: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跟楼主一个水平,只能定性理解问题,不会定量分析,曾经看科普书里面电磁铁示意图,就找根铁丝绕了几圈就捅到220V插座里面了,然后就是一个大火球。

上初中以后就会定量分析了,再让我做实验都要搞清楚具体数值。

网友E:
这是谁的13超的检验报告
那是B超的检验报告
这B也分得太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谁的13超的检验报告
那是B超的检验报告
这B也分得太开了

孩子,这个报告是你M的,口子开的大是怕你出不来呀

网友:
缝隙尽量开小些,用激光笔试试?或者在玻璃上涂上不透光涂料,然后用刀片画两条线,再用激光笔试试。线要细,要用单色光,才能满足干涉试验的条件!

网友:
哈哈这不是缝了,这是方孔。
狭缝的关键是“狭”,越窄越好。中学时我是在完全涂黑的玻璃上用刮脸刀片划两条很近的直线作为进光口,纸盒做了个黑箱,后面开窗贴上很薄的白纸做屏,然后用厚衣服把头和这个装置都蒙起来,才看到了清晰的干涉条纹。

网友F:
此贴应移至基础知识普及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贴应移至基础知识普及区,

好的,应该的

网友:
请问"干涉"的干,在这里怎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