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废品,七拼八凑出一个电池容量测试器

楼主(2024-01-07):
    经常要对一些不同类型的电池进行容量检测,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容量测试模块,很便宜,可以对1到30伏电池进行放电检测容量,需要外接负载且最大只支持2A放电电流,太小,对于电动车电池等容量较大的电池测试不合适。于是我加了一级继电器控制到电炉丝上放电,设计放电电流为6A和10A两档,这样各种大小电池都可以应付了。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外在美

网友A:
挺好的.具体怎么接线,容量要换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具体怎么接线,容量要换算吧.

接线挺简单的啦,在这里的人应该不难。那个滑动变阻器给模块放电用的,调节成1A电流,利用放完电变阻器失电控制继电器,控制外接9A放电,也就是说总共放电10A,放完电模块显示1AH,实际上就是10AH了。

网友:
头脑思维活跃,技术能力出众…

网友B:
那个容量测试模块我买过相式的,最大15v3A,可能是不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容量测试模块我买过相式的,最大15v3A,可能是不同型号

我的这个模块标称工作电压7至15伏,我用12伏光猫电源供电,因为风扇和继电器都是12伏的;检测终止电压标称3.7至30伏,实际上可以在1至30伏之间设置;标称最大电流3A,建议1至2A。

网友:
这种太浪费电了。一个电动车电池的电都变成热量,还经常做这种测试。不如用一个dcdc升压充入其它电瓶代替电炉丝。

网友C:
我做的,一个充电模块,一个大电流升压模块,一个容量测量模块。充电模块用于从电池组取电充被测电瓶。容量测量模块接到大电流升压模块,把被测电瓶的电升压充到电池组,并测量放出的电量。测量模块改造了取样电阻,扩大了放电电流,放电终止电压由测量模块设定。用的就是你这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一个充电模块,一个大电流升压模块,一个容量测量模块。充电模块用于从电池组取电充被测电瓶。容 ...

做得不错!!看得出也挺用心的了,避免浪费,节约就是美德
但对我来说不太适合,主要是我没有空闲的电瓶来收集电能。

网友:
做的真好看,有技术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