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管脚松动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4-01-07):
      几个月前新装的6P3P三接单端,其中一只6P3P管脚松动,于是照例用注射器在玻壳和管座缝隙里注入分析纯的酒精。此法用过多次,都是静置24小时后上机使用,每次都成功。

楼主:
      这次是让4岁的小外孙注射的,刚注射好才放置了半小时,小朋友说“我现在就要听这个修好的管子唱歌!”,心想反正酒精也不导电,就试试吧。

楼主:
      插上管子,开机,音乐响起。似乎一切正常。
     大约半分钟左右机壳内冒出一股青烟,,,,,,,

楼主:
      关机,竖起机壳,手摸几处大功率电阻,发现刚注射过的管子的阴极电阻极其烫手,再次通电测量阴极电压,灯丝一热电压快速升到了60多伏,以为输入电容漏电。剪断输入电容引脚再试,故障依旧。对调两只管子,故障随管走。

楼主:
      拔掉故障管,数字万用表测量5脚(栅极)和4脚(帘栅极)之间有几兆欧跳动的电阻。3脚(阳极)和4脚(帘栅极)之间也有几兆欧到十几兆欧跳动的电阻。
     至此故障查明,怀疑管座中的填充物被酒精泡软后会轻微漏电。
     现已将管子拔出放于书架高处静置,希望明天能恢复正常

网友:
你那不是99的无水酒精。管腰活了,一次性固化不就行了吗。

网友A:
酒精能把管座里老的粘接剂 化开?

楼主:
应该是可以化开,这方法也是几年前在网络上搜索的,记不清是哪位前辈发的了,试过三,四次了每次都是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酒精能把管座里老的粘接剂 化开?

有些可以,有些不能,不同的厂家使用的粘接剂配方不一样,我修过一些管子,苏联和南京的相对容易化开,用酒精浸泡后粘接剂会整体软化,变得比较酥,曙光的填充剂比较硬,难以化开,但酒精会使填充剂和玻璃之间会脱胶然后松动。至于往松动的管子里注入酒精,这个估计效果应该也看粘接剂配方,但效果不会太好,我一般都是拆了重新粘,要么用酒精融化虫胶滴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有些不能,不同的厂家使用的粘接剂配方不一样,我修过一些管子,苏联和南京的相对容易化开, ...

言之有理啊

楼主:
      向于版海版汇报,经过一昼夜的放置,刚刚用万用表测量栅极与阳极和帘栅极之间电阻值已经是无穷大了。插入机器开机阴极电压稳定在27.3V左右,另一声道稳定在29.1V左右。放音一切正常。

      谢谢MF35兄的知识普及,让我又学到了粘结剂的更多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于版海版汇报,经过一昼夜的放置,刚刚用万用表测量栅极与阳极和帘栅极之间电阻值已经是无穷大了。 ...

电子管箍松了教你一招,上网买虫胶片,很便宜,先把虫胶片用纯酒精(至少99%那种)溶解,具体比例我忘了,一般虫胶卖家那里会告诉你,这样就得到虫胶漆。然后买石膏粉,把石膏粉和虫胶漆混合,如果是拆了重新粘,那就弄粘稠点,小时候泥巴都玩过吧,弄到那种粘稠度就行了,把管子和管箍里的旧胶去除干净,然后抹上新的泥巴,粘上就行。如果不想拆,只是解决松动,就弄稀一点,以能过够缓慢流动为准,然后灌入缝隙,晾干后保证不松,粘在管身上的残留胶液用酒精擦擦就掉了,可以弄的很干净。

别用那些乱七八糟的胶粘,难看不说,很多工作的时候一加热还有异味儿,很多人推荐的白矾加热,根本不好用。

楼主:
      谢MF35老兄,刚搜了一下虫胶和酒精的比例为1:5,虫胶100克才十几块钱,估计能用几十次了,石膏粉更便宜,以后就用老兄教的这个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