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变双线是何故障

楼主(2024-01-07):
示波器变双线是何故障

单线聚焦还可以。但分成两条线。是电源还是其它影响的。请老师提示。

网友:
不要疑神疑鬼,把扫描速度降低了看看

网友:
        有一种示波器叫双踪示波器。

楼主:
                    单踪也是双线。像是电源滤波有干扰。是否电解干沽了。待试。

楼主:
          是不是没有消隐信号的回扫线

网友(2024-02-29):
这种情况有两种问题,1、Y轴有干扰信号输入,可以拔掉Y轴探头或Y轴输入接地。2、电源中滤波电容变质或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