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对教学收音机套件进行改进!这次加装了465陶滤

楼主(2024-01-07):
上次仿照HX108-2电路,自己做了一台收音机,并进行了大量的改进(以前发过贴)。由于手头没有信号发生器,一直以来都是靠电台调中周,虽然效果尚可,但总觉得还差那么一丢丢。于是我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再结合前辈们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大胆地尝试:我把第一中放三极管的发射极旁路电容,换成了一个蓝色的465千周陶瓷滤波器。换完后,效果很好!每个台都很清晰、干净、没有杂音,尤其是到了晚上,很多境外的弱台也能听到了,而且几乎没有串音,一个台接一个台,界限分明,很享受, 也许这就是前辈们所说的“选择性”提高了。不过,我发现有个严重的问题:每次听个十几分钟后,声音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小,重新调一下台又恢复了,应该是频率漂移了,不知道啥原因?网上说这种陶瓷滤波器性能不稳定,频率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是不是真的?那咋办?拆了,换原来的电容?感觉效果挺好的,真不甘心啊!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它稳定工作的?最好简单一点的。

网友A:
69元——这是一个的单价吗?似乎挺厉害的,像传说中的金枪不倒丸那样立竿见影
我也去淘宝找找,见识一下是何方神圣

网友:
69元买一个,都大大超出套件本身了……

网友:
会不会是这只滤波器不稳定,换一只试试?如果都是这个情况,还真说不好是什么原因。朋友这样的替换是很合理的。按正常情况,用滤波器换一只电容,不会造成频率漂移。

网友B:
朋友的替换能够成功,还是很碰巧的。一般来说,陶瓷滤波器的谐振频率,不会与已经焊板的中周的谐振频率恰好一致。需要针对具体的陶瓷波波器的情况,对中周进行适当调整,才能够得到最佳替换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替换能够成功,还是很碰巧的。一般来说,陶瓷滤波器的谐振频率,不会与已经焊板的中周的谐振频率恰好 ...

有的老机这个陶瓷滤波器以经坏了,用电容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老机这个陶瓷滤波器以经坏了,用电容代替。

这个替换很直接了当,非常有效。我手里有几只这种两脚465的陶瓷滤波器,用图示仪测量,峰点偏移都是很大的,有的甚至跑到了波段内。

网友:
我买了长风cf-2b还是春蕾605-3了,也是用了一个这样的陶瓷滤波器。

网友:
我手上也有10来个这种滤波器,但是发现频率跟465有些偏差,没用上,改天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
还是用仪器吧。业余条件下很难调节的。漂移应该是滤波器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春雷605-3A和3B都在一中放发射极用了465k两端陶瓷滤波器。
春雷3T3用了三端陶瓷滤波器,在一中放前信号通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元——这是一个的单价吗?似乎挺厉害的,像传说中的金枪不倒丸那样立竿见影
我也去淘宝找找,见识一下是 ...

不是65元,这是我随便在网上找了个图,我是在马老板家买的,8毛钱一个,运费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C3用啥电容?不会是瓷片电容吧,

是的,原来就是用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