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0收音机音量电位器更换

楼主(2024-01-07):
国产收音机电位器数十年如一日的烂,这不,德生S2000收音机很少使用却又出现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和大量杂音,请教下更换什么电位器好,机器还没有拆呢,先谢谢了。其实现在收音机没有什么节目可以听,就是个情怀而已,就像心中的小芳,不过这个可以把玩而已。。。。。。

网友A:
白色的,浓度适中的硅脂,涂一些,保你用到忘记他......

网友:
同感:1.国产机子没有多少电位器是经用的。
         2.现在没有多少电台的东西是可听的。
         3.已经进入怀旧阶段了。

网友:
如果可以接受外挂一个电位器的话 可以用ALPS的调音台推子电位器 可靠性极高 十多万次的使用寿命
旋钮式ALPS也有 给根德代工的版本用的就是这个  不过S2000的安装爪可能不太一样
至于电台什么的其实可以用闲置的手机加上FM调频发射器 搞家庭电台   河南的80后音乐台 星河音乐台 用的是高保真设备制作的HIFI电台

网友:
电位器、按键、开关,国产元件永远的痛

网友B:
我的爱华台式音响使用多年,音量电位器一直很安静,国内产品质量路还很长,就会吹

网友:
德生收音机的许多配件都可以在某宝几块钱包邮。
R9700DX的电源开关,
PL606的飞梭,
......

网友:
哪一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爱华台式音响使用多年,音量电位器一直很安静,国内产品质量路还很长,就会吹

最抗造的就是阿尔卑斯的电位器,80年代的日本对讲机用到报废电位器都不会坏。

网友:
慢慢找吧,有了心仪的再换。反正爱好者手中的收音机,放在那看的比听的时间多太多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教导,还是慢慢来吧,有空再折腾。

网友:
找不到新的就用WD40喷喷,能顶一阵子

网友:
多来回宁几下也许就没有杂音了,我就是这么做的,一年也听不了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浓度适中的硅脂,涂一些,保你用到忘记他......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