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热毯全线路自动控温无极调控开关

楼主(2024-01-07):
这个电热毯开关是三线电热毯开关。几个电阻坏了,不知道是多少欧。谢谢大家看一下,两个电阻当中不知道是什么。白色的 电路板下面标注的是TU不知道tu是什么东西。有懂的高手,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
白色的元件如二楼说的,就是温度保险丝。一个局部的图了解不了什么,如果楼主将电路板的元件面和铜箔面各拍一张清晰的全图,在未找到原电路图的情况下,其他人才有可能帮你更多。

网友A:
白色的像超温熔断保险丝。红色字母是参数,很好判别。

补充内容 (2024-1-8 09:17):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212/23/34440103_961816554.shtml

网友:
限流电阻吧,应该不大

网友:
最近也买了条电热毯,看来趁没有故障前先打开开关盒拍个照,以备烧毁个什么元件时有图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像超温熔断保险丝。红色字母是参数,很好判别。

补充内容 (2024-1-8 09:17):

有心人,感谢!

网友:
花里胡哨的功能基本没有。电热毯,依我看,就是串联个二极管调温就好,简单实用。

楼主:
这个电热毯用了20年了电热丝还是好的就开关有点小问题

网友:
2楼的正解,是温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