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4-01-07):
这两天参照论坛vkjmmy老师的Si4836-A10收音机电路,网上找了个TDA2822的功放电路拼了一个电路图,薅嘉立创打了个电路板,零件全部焊好以后能正常收音,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在没有台的地方音量开一半喇叭就会突、突、突的响,频率大概是1/3秒的样子,有台的话就不会出现,应该是功放电路的问题,但我是初学者小白,不懂怎样优化电路,请教论坛的老师指点一下该怎样改动优化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4-1-8 08:32):
还有个问题就是音量电位器行程太短了,要怎么改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将2822的电源断开后直接连到C8的正极看看,这个功放块不需要稳压。

谢谢,我实际电路没有安装稳压IC,直接把输入和输出短接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实际电路没有安装稳压IC,直接把输入和输出短接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那芯片电源要加RC滤波电路。还可以试试在2882芯片的电源端和接地端直接并联个电解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芯片电源要加RC滤波电路。还可以试试在2882芯片的电源端和接地端直接并联个电解滤波。

谢谢老师,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C:
2822不需要加前级放大。

网友D:
芯片是立体声,功放也是双声道芯片。干嘛做成单声道啊?

网友E:
4836输出接4.7uf电容并联一个10k电阻后直接接2822。2822直接接电池电压,不要接在1117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2不需要加前级放大。

感谢老师,去掉前级放大三极管Q1,去掉R3(是下拉电阻还是偏置电阻),短接Q1焊盘的BE极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立体声,功放也是双声道芯片。干嘛做成单声道啊?

谢谢老师,新手还在摸索中,电路都是参照别人拼凑起来的,后期自己慢慢的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36输出接4.7uf电容并联一个10k电阻后直接接2822。2822直接接电池电压,不要接在1117后面。

谢谢老师,去掉前置放大已经正常了

网友:
2822这块片子很讨厌的,动不动就自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立体声,功放也是双声道芯片。干嘛做成单声道啊?

可能是想接喇叭。如果用耳机听就用立体声了。我最开始也是画的双通道的,后来也改成单声道了

网友F:
vkjmmy老师原先的帖子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vkjmmy老师原先的帖子在哪里?

已经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想接喇叭。如果用耳机听就用立体声了。我最开始也是画的双通道的,后来也改成单声道了

原来是参照jkvmmy老师的电路做的,自己也没有设计能力,所以只能照猫画虎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712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参照jkvmmy老师的电路做的,自己也没有设计能力,所以只能照猫画虎http://www.crystalradio.cn/for ...

那个原理图上加三级管是因为要推动喇叭,你这个有2822,就不需要那个三极管了

网友:
如果有位置,装两个喇叭也能更响一点。电路上增加耳机插孔也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原理图上加三级管是因为要推动喇叭,你这个有2822,就不需要那个三极管了

对呀,当时不明白,现在理解了,多亏坛内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