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般超外差式收音机制作中电容器的使用与选择

楼主(2024-01-07):
以前,我已经介绍过超外差式收音机中高中频电感线圈的使用与制作。这里,我浅谈一下超外差式收音机中的电容器的作用与选择。这仅仅是个人的一点儿看法,是我个人在这类实践中的方法,不足为范。也由于个人知识量的不足,很可能有些看法是错误的。请大家在参考时有所甄别为盼。大家也可以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与实践操作,以供大家共同进步。
先说这只最重要的电容,双连可变电容。
当我们拿到一个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电路图时,如果要观察和考虑电容器时,无疑这个叫做双连可变的东东,是这台收音机中的关键元件。如图红圈中的,就是这只电容:

楼主:
大家再看看这两只变频级的电容,在电路中负责耦合本振信号,我一般叫它们为反馈电容。由上所述,它是变频级里的元件,还直接参与了统调,所以,它必须使用稳定性好的。至于容量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当调节。如果发现本振信号较弱,可以适当加大些容量。反之一样。对这电容,稳定性是必须做严格要求的。

楼主:
这只电容的选用不是任意的,一定要按图纸的要求进行选择。当然,由于我已经初步掌握了超外差式收音机统一调节的计算方法,所以,这只电容器的选择裕度要宽松多了,能够根据所能得到的电容进行电路的重新设计,使之良好跟踪。
对于我们手里的这只电容,上机前,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测量。测量包括这只电容的的最大最小电容,以及多次测量的对应性,应当相当稳定,不能有突变。当然更不能有碰片的可能。
测量这只电容的重点,是要进行同步性能的测量,也就是在任意角度,我一般是在每10度进行测量,测量其是否同步。并且,重复性能要有保证。
有的电路图中,这只电容是不等容的,是差容可变,这就更要进一步做角度容量对照曲线或表格。当然,不用进行统一跟踪计算时,这一步制作表格或画出容量跟踪曲线就不必进行了。

楼主:
如果不嫌弃体积,这只电容能够使用空气双连,那则是太棒啦。

楼主:
如果有条件,最好是能够测量一下这只电容的绝缘强度,有Q表的,要测量一下其Q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我没有Q表,所以不知道怎么用Q表测量这只电容。一般地,我是用指针万用电表的高阻档位进行测量,不得有阻值出现,指针不得有位移。如果有阻值出现,则表示这只电容的性能不良,最好是不要使用。

楼主:
这只电容是如此的重要,它决定了今后制作的成败,一定要足够重视。

楼主:
如果眼睛足够灵敏尖锐,且万用表的内阻足够高时,在测量时表笔刚碰触电容时,也许会有电容充放电的表现。但我的电表不够好,对于这样容量的电容,我没有发现表针有移动。不移动的电容,说明这个电容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这只电容的作用,我没有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电容在安装时,一定要靠近各自的线圈。接线一定要就近,接线要短。接线最好用单股硬导线,不要用软的的导线。用软导线,不仅统调效果不能保证,甚至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微音效果的现象,即当对着电容的软导线吹气或者大声说话,或者收音机受到振动时,在喇叭里会听到相应的声音。这个现象也既是通常说的机振。

楼主:
机振,有时还会表现为啸叫的,很可怕。

楼主:
不知大家怎样使用这只电容的两个单连。对于差容的,一般没得选择,容量小的一定会用在本振级(也有例外)。对于等容,我一般地,是把远离人体的那连,当作振荡连。就是离旋钮远的那连用作振荡连。

楼主:
大家都是如何使用这只电容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如何使用这只电容的呢?

请问超版,如果给双连加上铜皮屏蔽,有没有啥好处呢,希望得到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大家怎样使用这只电容的两个单连。对于差容的,一般没得选择,容量小的一定会用在本振级(也有例外)。 ...

请教超版,从跟踪角度讲,是不是差容电容器优于等容电容器?国产的空气连电容器,我手中搜集到的民用的空连,大概就是两种,一种等容的,个头相对较大,容值365皮法到500皮法左右,另一种就是差容的,即最常见的那种250/290的小型双连;塑料介质的电容器,品种多一些,大多都是差容的,只有一种270*270那种是等容的。至于进口的老外的收音机中的可变电容器,我感觉差容的比较多,尤其是空连,几乎都是差容的,即便等容的,两组(或三组)定动片的间距也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超版,如果给双连加上铜皮屏蔽,有没有啥好处呢,希望得到您的解答!谢谢!

回朋友的话:给双连加上铜皮屏蔽,肯定是有好处的,这可使双连等到很好的屏蔽,减少了许多外部可能的干扰。防尘防碰撞等。缺点也是可想而知的,体积大,成本高。加了屏蔽的双连,可能参数会有变化,要根据新参数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超版,从跟踪角度讲,是不是差容电容器优于等容电容器?国产的空气连电容器,我手中搜集到的民用的空 ...

老朋友好!
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等容双连,理论和实践中只能得到三个理想跟踪点,优化跟踪设计后,在全频段的其它点位上,跟踪误差也是不大的,完全可以保证足够的接收灵敏度。使用差容的双连,理论上是有可能在全频段实现理想跟踪的。但这有个条件,只有在指定的频段上使用这种差容双连,才有这种可能。所以,这就限制了差容双连的使用范围。一般常见的差容双连,在不使用垫整电容时,只有使用在中波段的一种。可以在许多使用差容双连的图纸中看到,差容双连也是需要使用垫整电容的,也只能在三个位置上实现理想跟踪,其它位置上,误差会小一些,也就是跟踪情况会更好一些,但都是有误差的,尽管误差会小些。
只有特殊设计的差容双连,才有可能实现在指定频段上的理想跟踪。我们常见到的差容双连,都是有使用条件的,在符合这个条件时,使用它才合理。并不是见到差容双连,就会认为它可以实现理想跟踪。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又发了许多帖子,一个也不见了。

楼主:
原来,错发到其它跟贴中去了。糊糊啊。

网友:
求知无足版主对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双连可变特性与使用介绍得很全面!我想补充2点:

一是国产250/290pF双联空变有一个小缺陷:早期小型薄膜密封可变还没大量问世时期,国产便携机不得不使用双联空变。为求旋转空间容积小,其动片轴位于其圆心,不像体积大的365/365pF双联空变那样偏心。但其缺点也就显而易见,高低端电台分布位置不均!

二是双联等容空变有的品种是两联动定片间距不等,其间距大的受外界振动小,应使用在振荡回路,为的是追求振荡频率稳定可靠。

楼主:
关于可变电容,在使用时还有很多的要求。我们可以继续设计。下面,另一种叫做垫整电容的,该介绍了。

楼主:
垫整电容,是实现外差跟踪的至关重要的元件,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双连差。这只电容的容量,是经过计算得来的,不容许任何改动!顺便说一下,这只电容的容量,不是经过试验得来的,实践中哪只合适用哪个容量,不适于确定这只电容的容量值。
这只电容的容量,是计算得来的,是实现理想的三点跟踪,这个容量是必须的。

楼主:
这只电容的容量,是有严格要求的,误差不能够大,要精确测量后再使用。为了得到这个理想容量,甚至可以在其上并联一只小的半可变电容 来等到准确的指定值。

楼主:
这种叫做垫整电容器的,上面已经知道它必须精确。进一步地要求,它必须稳定。不稳定,再精确,有什么用?所以,这种电容,自超外差式收音机被发明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是云母电容。云母电容,我们知道,它是极其稳定的电容之一。在云母电容等这些稳定性极其优良的电容里,挑选一只容量精确的垫整电容来使用,制作的收音机才能保证长期稳定使用。制成品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总之,垫整电容,值得为它的精确与稳定去投资。

楼主:
实践中,要得到这种精确的电容值可能会感觉很困难。但再困难,也要尽力去接近。它的容量千万不要差的太远。随意任性,不适合这只电容的使用规则。

楼主:
顺便说一下,在超外差式接收中,但凡涉及到变频或混频加独立本振,电路中的每一只元件的质量,都是要认真对待的。下图绿色圈中的电容,我们叫它为旁路电容的,它其它位置,它的使用随便性极大,但它一旦位于变频级,它就必须严格要求。它的容量可以稍微随意一些,比如这里标出的是0.033,就是用一只0.022或者0.047的来用,也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它的稳定性要有保证,一般的瓷片电容,不能在这里使用(当然用了也无所谓,因为你短期内不能感知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只电容,参与了外差跟踪,所以,对它有要求也是合理的。用尼龙电容或者其它稳定性好的电容,CBB电容最好。
在变频电路中,对于一只这样容量裕度很大的旁路电容还要作如此严格的要求,所以,大家在制作自己心爱的收音机时,一定要重视垫整电容的认真挑选啊。不然,你制作的收音机虽然经过认真统调后一切OK,可经过几个月后再打开收听,怎么情况有变?不OK了。可不要有任何惊异呀。这是正常现象。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我现在就指出,就是变频级使用的元件,精确度和稳定度不够好。

楼主:
总结一下,但凡参与了跟踪的任何元件,都必须要求精度与稳定度。质量要杠杠地。

网友C:
    版主通过此贴简捷的叙述,阐述了双联在收音机中这个关键的元件。
    收音机的同步跟踪的好坏主要是由双联的两电容变化曲线所决定的,同步跟踪的好坏对弱信号的接收能力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研究同步跟踪上,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在发一些相关的帖子中,虽然招到一些坛友的异议和质疑,但我坚信同步跟踪的好坏对收音机的灵敏度影响是很大的。关于同步跟踪在理论计算上和跟踪的测量上 ,我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办法,并且能够得到很好的同步跟踪结果。
   虽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同步跟踪结果,但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反复耐心的瓣花片和调整其他的定片和动片的间隙才能实现。
   等容双联两电容的变化曲线应该是线性的,但双联生产的误差使得实际的同步跟踪曲线的理论计算的曲线差异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使用过的双联和购买二手双联,误差更大。所以要想双联两联的电容相差很小,只有掰动电容的动片和定片的间隙,光凭眼睛观看调整间隙,确实太难了,不知道坛友们有何好办,必定双联是比较贵的元件,不能通过测量发现两联电容相差较大,就把他废弃吧。

楼主:
另一种必要的电容:半可变电容

楼主:
上面红圈里的电容,叫做半可变电容。用在变频级,它的专用名字叫做补偿电容。这些电容,对于外差跟踪正确性保证,与双连可变,垫整电容一样,是极其重要的!

楼主:
实践中,厂制品,用于本振的补偿电容,常见使用拉线电容;用于天线回路的补偿电容,常见的是可在小范围调整容量的。自制收音机,这些电容,最好都使用瓷质的半可变电容。
这些电容,拉线的或者瓷质的,长期稳定性还是可以的。但在自然环境变化的摧残下,它们的容量都会或多或少地变化。这变化虽微,变频电路则不能容忍这种变化。怎么办?标准的方法,过一年或者几年后,对心爱的收音机进行一次标准调整。把已经变化的参数给调整过来。这就是这里使用半可变电容的意义。
换我来设想,则会把这些半可变的电容,在统调好后统一换上等容的云母电容。因为工作量巨大的,也不能常久。所以,我不会这样干。
还是用质量好的半可变电容最为合理。

楼主:
通过以上对变频的几只重要电容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电容的稳定性和精确性有多么重要。焊机时,一定会使用手里的最好的元件。
我们大多数人会发现,无论使用多么好的元件,收音机放置的时间久了,接收性能都会下降很多。元件老化是原因之一。而变频级里跟踪元件的参数变化,才是最根本 的原因所在。老旧的收音机,重新进行统调,是必须要做的事。想一劳永逸地制作一部理想收音机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使用质量好的元件,收音机可以很好地工作的时间更长久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变频级的元件要高质量的主要原因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通过此贴简捷的叙述,阐述了双联在收音机中这个关键的元件。
    收音机的同步跟踪的好坏主要是由 ...

有些人,很会逞舌的。你要跟他说:今天天气真好。他会怼你:你在说什么?这破天气,也能说是好!
不必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人,很会逞舌的。你要跟他说:今天天气真好。他会怼你:你在说什么?这破天气,也能说是好!
...

天气好不好,看的是心情,太主观了,没有参考标准。

楼主:
这几只电容,是中频LC回路的槽路电容,也叫做回路电容,还叫做配谐电容或者中频谐振电容。叫法名称多,说明它重要。它的取值,是电路设计要求的,不能随意变更。一般它们都是云母电容。简易时,它们也可以是瓷管电容或者其它的稳定性好的电容。

楼主:
这些回路电容,容量的准确性不是严格的,标称200的,用到180--220都没有问题,原因是LC回路中 的L,都是可调的。只是这些电容的长期稳定性一定要好。即便如此要求,过些时间,如一年或者几年,这些LC回路的谐振频率,还是要进行校正的。

楼主:
不是特别情况,这些电容的容量尽量要准确。有误差时也不要过大。

楼主:
这只电容,是这种双回路LC特有的。容量方面,用的大一些,耦合作用大,这组LC的特性曲线会在谐振频率位置出现下陷,曲线会成为双峰。容量越大,双峰距离越远,下陷越严重。所以其容量要在调试时决定。容量用的小一些,双峰会近一些,甚至成为单峰。容量再小,这组LC,效果就会等同于一只LC,使用双LC失去意义。再小,就特别搞笑了。
按标准取值,一般效果会得到保证。不是特别好,更不会特别不好。就按6.8P取值就可以。

楼主:
象我这种追求调试效果更好的人,我会在调试时决定这只电容的最后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气好不好,看的是心情,太主观了,没有参考标准。

猪大呀,其实我在说:今天天气真好时,我并不在意天气是不是真的好,只在意跟您打招呼而已,相当于说:你好呀。

楼主:
就电容重要性来说,论到这只电容:AGC滤波电容。

楼主:
如果是制作单一中波收音机,这只电容的容量再大一倍也是合理的。如果是制作多波段的收音机,这只电容的容量要作严格要求。短波段信号衰落现象严重,AGC要跟得上信号衰落的步伐,这只滤波电容的容量,必须按电路要求选取,不得随意!

楼主:
选取一只容量正确,漏电较小的电解电容,就可以完全胜任这只AGC电容的所有要求。如果能在这只电容上,额外并联一只0.1或者0.047的瓷片电容,则是比较理想的设计。

网友:
在收音机中,所有谐振回路的电容,都要求高品质,要求低损耗、高稳定性,其它地方的电容无关紧要。如果收音机灵敏高,AGC性能好,统调精度也变得不重要。超外差收音机基本上是根据本振频率接收的,天线回路失谐很大也不会有明显差别。如果收音机的磁棒短小,电路增益不足,AGC性能差,统调精度对性能就有较大影响。

楼主:
现在看到红圈内的这只电容,是低频耦合电容。对这只电容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首先它的漏电必须极小,否则会导致低频推动级的直流工作点无法确定。其次,它的容量也不是任意的,取小了,音频低端受损。取大了,体积大价钱高,真的很没有必要,还会徒增噪声,很划不来的。

楼主:
我是如何挑选这只电容的?在所有初步测量合格的电容中,把它们十几只或者更多只,集中进行充电(用万用电表的1K电阻档),放置一段时间,比如半个小时,然后,再对这些电容进行充电。那些第二次充电现象不明显的电容,或者没有再充电现象的电容(指针没有位移),就可以充当这只电容。

楼主:
这两只电容,是用来消除自激,去除过高音频的。它们应该叫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或许可以叫做负反馈电容吧。但我知道它们的重要性。这两只电容,图标值,不一定是最佳的。其最佳值,一定要在调整时决定。如果有自激,则要选 的更大一些。如果高音衰落严重,则要选的小一些。这两只电容,还一定要对称,也就是容量要尽量相等,不要相差过大。具体到这个电路,两只可以同时用3000P的,但不可以一只是3000,而另一只是3300的。尼龙或者涤纶电容用在这里,都是非常合适的,取得是它们稳定,不易变动容量。

楼主:
这两只电容,是检波滤波电容。它们的取值只要不是偏差过大,都是允许的,用一般的瓷片电容就可以。如果用涤纶电容则更理想。瓷片也足够,不作严要求。

楼主:
这几只电容,除了先前在变频级那只C3先介绍过的,可以都统一叫做旁路电容。用在级与级之间的类似电容,可以叫做去耦电容,作用都是一样的,给高频信号提供一个通路,使之顺利通过。对它们的容量与稳定性,几乎是最低的,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对它们,真的可以随意。

网友:
很不错的科普贴,感谢版主分享

楼主:
对于以前用锗晶体管制作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这只叫做中和电容的,是标配,甚至不可或缺。但这个电路的第二中放为什么缺少这只电容,我不知道具体原因。如果中放不自激,不用它也是可以的。锗管中放不自激的,也难得一见。所以锗管机都有它的存在。它的值也要在调试时决定。一般取标称值也足以消除中放自激。这只电容的最佳调试方法,我有专门介绍,有兴趣者可以参考。

楼主:
这只电容,叫做电源滤波电容。它的容量小,当声音开的大时易产生低频自激现象。它的容量大,体积大,安装不方便。如果安装方便,选容量大一些的好。至于漏电的要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漏电大的,电池受不了。所以能用漏电小的,还是尽量用。

楼主:
这只电容,也可以叫做电源滤波电容,也可以叫做去耦电容。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低频电路对高频电路通过供电电路的不良影响。它的容量不作要求,比如这里,你完全可以用一只50微法的,也可以用一只150微法的。其它的,也没有什么要求。随便拿一只合格品,都无任何问题。

楼主:
如果能给这只电容上并联一只0.033或者0.1的瓷片电容,则会提供更好的高中频信号通路。并与不并,都不会有明显听感上的差别。所以,可以随意。

楼主:
这部收音机使用的所有电容都介绍完了。还有哪些需要讨论的,大家可以跟贴,一起讨论。

网友:
多谢版主的技术贴,总结的很好,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
另外请教一下,使用365或270的等容空气双联的电路,装好的机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各自的特点有什么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请教一下,使用365或270的等容空气双联的电路,装好的机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各自的特点有什么 ...

回朋友的话。使用这两只电容,本质上不能从安装好的机器上听出两者性能上的差别。但从根本上说,各自的特点还是有的。双连的容量大一些,在中波段的稳定性高一些,容量小一些,收音机的灵敏度会高一些。在其它波段,两者的性能差别几乎不可察觉。

网友F:
有外接天线的电容没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外接天线的电容没有讲。

这个图纸没有这只电容,所以也没有讲。请原谅。

网友G:
请教版主,普通的空气介质等容双联的最大容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我有几个这种电容,每联最大容量均为430pF左右,这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版主,普通的空气介质等容双联的最大容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我有几个这种电容,每联最大容量均为430pF左 ...

朋友的问题,我只能说请您再从本贴的1楼看到10楼的内容。如果按照1至10楼的内容,您的电容都是好的,那它一定可以作用。您如果会统调计算,这电容又是质量好的,如何不能据此设计出一台高质量的变频电路呢?

网友D:
电容肯定是越稳定、越精确越好,但成本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肯定是越稳定、越精确越好,但成本就上来了。

说得对。关键是成本要降低些,有些电容的质量可以适当降低,也能保证电路性能正常。换句话说,用任何电容时取得的性能是一样的,这时,就可以降低成本,用价廉的。

楼主:
不是说这只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不重要,只是根据它在电路里的功能,它真的可以使用最廉价的铝电解电容,也可确保电路性能不变。

网友H:
原来调谐电容有这么多的说道,全锗管的电路换成全硅管的选择性能和灵敏度会好些吗?当然指的都是工作在最佳工作点上的情况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教版主,普通的空气介质等容双联的最大容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我有几个这种电容,每联最大容量均为430pF左 ...

半导体收音机中,最常用的空联是250/290P小差容空联和365P×2等容空联两种。
但还有一种不大常用的465P×2等容空联,只用于一些少数的著名机型上,如春雷3T4、3T9上。
我有一块春雷3T4的板子,就缺这种465P的双联,一直也未能弄到。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普通的空气介质等容双联的最大容量,一般是365P或465P,有少许误差是允许的。
你的空联电容很可能就是465P×2的,这是一种比较稀有的品种,好好珍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调谐电容有这么多的说道,全锗管的电路换成全硅管的选择性能和灵敏度会好些吗?当然指的都是工作在最佳 ...

这方面有很多坛友是做过实验的。从他们的实验结果来看,算是各有千秋吧,没有谁比谁更优秀一说。

网友J:
有一台DIY的锗管机,高端灵敏度好,低端灵敏度差,用信号发生器统调过还是这样。可变电容是用旧的拆机270*2,是不是旧电容会影响接收频率响应的均匀性?电容调到频率低端会影响其Q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一台DIY的锗管机,高端灵敏度好,低端灵敏度差,用信号发生器统调过还是这样。可变电容是用旧的拆机270*2 ...

旧的拆机可变,一定要经过仔细检查,如果一切都正常,按理说不应该有新旧之分。之所以低端灵敏度差,大多还是统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半导体收音机中,最常用的空联是250/290P小差容空联和365P×2等容空联两种。
但还有一种不大常用的465 ...

在论坛里找了张3T9的图,那个465pF的可变的动片有15片,而我手上的电容动片都是12片,应该就是普通的CB-2-365。12楼提到“在365pF到500pF左右”,可能不管是365pF或465pF,这种容量偏差还不是个例。现在就是疑惑为什么它的电容量能和标称值差出去几十皮法。

网友:
上午比较忙。但是这么好的帖子,还是花时间慢慢细看。看到第二页了,先做个记号。下午回来继续学习。
谢谢超版码这么多文字和图片,超版辛苦了

楼主:
纠正:下图红圈内的电容,似乎 不能叫做旁路电容。昨天误将其归类于旁路电容,看似不妥。它应该是高音衰减电容,有一些旁路的作用。旁路电容,恨不得把所有的信号都滤除掉。而这只电容,滤除高音频时要适可而止,绝不能把高音频都滤除的。所以,它不能叫做旁路电容。怎么称呼这只电容呢?叫高音衰减电容如何?

楼主:
既然这只电容不是旁路电容,那么,它的容量选取就不能过于任性,还是应该在标称值附近选取为好。

楼主:
电容啊电容,我学习无线电制作也几十年了,竟然连它们应该叫什么名子都判断不准确。

网友K:
超版好!好久没上矿场了,一上来就看到这帖。很喜欢超版的文风,无华丽深奥的专业词藻,无大块的长篇论述,只是细言碎语,在看似闲聊的拉家常中,说清楚实用的理论知识,使人感到亲切又容易理解。小电容,大文章,能真正理清弄懂,没有实作认知很难。超版这帖的意义,远不是解释几种电容名词,而在于启迪每一个电容所引起的效应和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版好!好久没上矿场了,一上来就看到这帖。很喜欢超版的文风,无华丽深奥的专业词藻,无大块的长篇论述, ...

老哥哥好!
要说高深的理论,我真的很不懂,这不是谦虚,是实际。非专业,纯属业余,费神费力费钱的,玩的就是高兴。上面的对电容的认知,是我长期制作实践和与坛友们学习来的。还真有点实际意义。所以就写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吧。

楼主:
红圈中的这只电容,其作用我们知道,是用来衰减高音频的。通常,它叫做什么名子?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前面我给它起的名子是:高音衰减电容。这个名子过长了,叫它:音调电容,如何?取其有一定的高音调节作用而命名。

网友(2024-03-05):
楼上的这个电路中这个位置这个电容,在几本再生式、超外差收音机书的电路里发现有三种形式:
1)单一电容的--在输入变压器初级并联的(见过5100P)、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的(见过0.1UF)称为高音频旁路电容;所以叫高音频衰减电容是一样的;
2)电容-固定电阻串联的(常见510欧、0.04~0.1uF)----高频补偿(主要考虑到扬声器自身的高频下降过多);
3)  电容-电位器串联的(47k、0.01uF)---音调控制电路(简易的);
注意:2)和3),因为RC参数组合的不同,可衰减,也可相对提升(实际是高低频衰减量不同)高音频。

网友(2025-01-21):
太感谢了楼主了,看你帖子能学到知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没有这只电容,所以也没有讲。请原谅。

老师,新年好。您方便就此展开讲讲外接天线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非常好的科普知识,感谢版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师,新年好。您方便就此展开讲讲外接天线方面的知识吗?

朋友,新年好!
我只是在制作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机方面有一点实际经验,天线方面,我知道的不多。

网友:
谢谢老师介绍4B15超外差收音机各电容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终于知道这些电容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