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高频Q表

楼主(2024-01-08):
引言

        随着各种廉价的自平衡电桥和VNA的面世,从几十Hz到GHZ范围内测量元件的阻抗已经非常容易。但是若想得到可靠的Q值测量,这两者都受到了不同的限制:廉价的自平衡电桥一般只能做到100kHz,虽然精确但对于收音机常用频段(500 kHz 至 ~ 100 MHz)无能为力,高端的自平衡电桥又要数万美元;VNA的话,采用S11参数只对于阻抗在50欧姆附近(10 Ω 至 1 kΩ)的元件能够较为精确的测量,对于NanoVNA之类的简易VNA则适用范围更窄,对Q值之类的副参数精度更低。VNA还有一个补救措施,可以使用外部附件来转换为RF-IV的测量结构来扩展阻抗测量精度,这个留作以后的作业,指不定NanoVNA社区就有人先做掉了。传统的谐振法虽然使用不便,仍是测量高Q值元件的最简易途径。

        无奈商业Q表太贵,俺也错过了从前的Q表套件,于是本着尽量不要重复发明轮子的宗旨,设计制作了这个简易高频Q表,因为手头的示波器自带信号发生器就没有内置信号源。结构十分简单,输入的50Ohm信号源通过变压器转换到0.02Ohm低内阻,然后输入到被测元件和可变电容的串联电路,测量谐振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和信号源的电压,其比值就是Q值:

Q = Vload / Vsource * 52

其中52是变压器的匝数比。

制作

下图是本制作的电路,较为简单就直接手绘+洞洞板了,没有做PCB。电路的主要部分就是两个高频高输入阻抗电压探头,用双栅场效应管接成跟随器并整流滤波,然后用Arduino自带的10-bit ADC测量直流电压。10-bit的ADC做一下16倍过采样得到12-bit有效数字(4096字),足够应付Q表的精度。

元件都是从库存垃圾堆里找的,所以什么样都有。可变电容用了一个3-140pF的和一个5-300pF的并联达到8-440pF的调节范围,并且外加一个5pF的做微调。140pF的电容接了减速旋钮方便调节。最后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下面几个图展示了制作过程。

关键的自制零件,52:1的高频变压器,采用43材料的磁环,初级52圈,次级一圈用粗铜线:

可变电容:

放大器和Arduino:

放大器加了铜箔屏蔽:

调试和编程

首先确认了跟随器和整流部分是可以工作的。然后调试的关键部分在于校准这个射频电压表。用信号发生器输入0-10Vpp的信号,然后读取ADC值,来校准电压表的非线性得到校准曲线。

单片机的软件部分也非常简单,分别读取两个ADC通道的值,应用校准曲线,比值乘以匝数比就得到Q值。下面的附件是单片机程序:

成品效果

测量4.7uH的电感在22MHz的Q值 (273):

测量220uH的磁棒天线在540kHz的Q值(302):
(因为无法上传更多附件暂时没图)

最后是按照比赛要求和纸条的合影。来矿坛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参赛,谢谢大家。

网友:
非常不错的思路,程序也不错!赞!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也好,赞一个。

网友:
欢迎作者Edmon的作品《简易高频Q表》参赛

网友:
精心的制作,祝取得佳绩!

网友:
高手,软件硬件都精通, 祝取得佳绩!

网友A:
非常不错,频率范围大约多少?贴片电容能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频率范围大约多少?贴片电容能测量吗

没有内置信号发生器,能测的范围取决于外部输入。
BF998组成的高频电压表带宽很大,覆盖到100MHz没问题。

测贴片倒是凑合可以,但想正经测贴片还是得设计个夹具。考虑到大部分贴片电感的Q值不高(100都算高的了),用NanoVNA足矣,我也就没再折腾

网友B:
這一匝的粗銅綫强壯得真可以!

网友C:
感觉添一级推模拟表头用起来更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匝的粗銅綫强壯得真可以!

其实也就2mm,是磁环太小了显得铜线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添一级推模拟表头用起来更顺手。

这个设计之所以简介,是因为电压刻度和非线性校准都靠单片机,以及还要求一个比值,纯靠模拟的话会很麻烦,只加一级放大是估计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之所以简介,是因为电压刻度和非线性校准都靠单片机,以及还要求一个比值,纯靠模拟的话会很麻烦 ...

模拟表头只用于找峰值点,数字显示眼睛和脑子都要反应。或者有个按键可启动极大值留存与当前值双显示。

网友D:
请问43材料是啥?FT50-4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43材料是啥?FT50-43吗

43号镍锌材料:https://fair-rite.com/43-material-data-sheet/

FT50-43里面的FT是Ferrite torroid(铁氧体磁环),50是直径(0.5英寸),43是材料。我用的是小一号的,0.37英寸,也就是等效FT37-43。只不过Fair-rite公司的磁环不是这么命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43号镍锌材料:https://fair-rite.com/43-material-data-sheet/

FT50-43里面的FT是Ferrite torroid(铁 ...

谢谢作者大大,还想问个您说的Q值是电容两端电压比信号源电压,图上似乎也是这么画,但不应该是电容两端电压,比上这个52:1阻抗变换之后的电压吗,难道阻抗变换后电压不会变吗?不太懂,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图上只画了一个双栅管整流电路,实际上是有两路信号是画图时省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作者大大,还想问个您说的Q值是电容两端电压比信号源电压,图上似乎也是这么画,但不应该是电容两端 ...

你理解的是对的,比上信号源电压除以匝数比。我似乎某个地方忘了提匝数比?公式里应该写了。

双栅管整流电路两路是一样的,我采用了省事的画法,画了两个block然后说它们的电路是什么。

网友:
BF998内置栅极保护(或钳位)二极管,10Vpp的输入信号会不会使二极和导通

网友:
很好的一个作品,玩无线电的人都能用到,我找时间画一片PCB板子出来。准备仿照做一个。谢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