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懂GE老电源模块的

楼主(2024-01-08):
说说质量性能如何?

楼主:
说错了,继电器模块

楼主:
有懂的吗?????

网友A:
这么高端的原件,大伙可能都没有使用过,就是质量再好,继电器使用到了一定的动作次数,也会出现触点接触不良,弹簧疲劳,动触头弹片断裂等情况发生,如果能抢救的可以细砂纸打磨一下,继续服役。如果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直接更换新品

网友B:
建议破解一个,让大家共同鉴赏,评价自然有。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破解一个,让大家共同鉴赏,评价自然有。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没接触过。

大哥,破解了就没用了,多少要有人懂怎么拆才行吧。就只有3个,拆坏了就剩下2个了。先看看有没有人不拆解也懂的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的原件,大伙可能都没有使用过,就是质量再好,继电器使用到了一定的动作次数,也会出现触点接触 ...

谢谢老兄点评,怎么看的出高端?

网友C:
建议拆开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拆开研究研究

先看看有没懂的大神

网友:
5天了,还没有大神,等楼主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