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炒现卖】

楼主(2024-01-08):
  一早其它部门的工程师求助,说设备上一个电源盒缺少一路输出电压。
  一看电源盒三路输出,72V、24V、5V,其中24V输出为零。
  由于24V和5V的公共输入为72V,5V没问题的话,因此问题应该集中在24V板子上。
  测24V输出端有短路现象,最终查出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16CTQ100)击穿。等采购部买来换上应该就OK了。

网友A:
富婆同事没来,拒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婆同事没来,拒修

  富婆已成“前同事”了

网友:
不是富婆送修电源么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采取另加一路24伏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采取另加一路24伏电源使用

  俗话说会者不难,自己或自己管理的设备可以这么弄。但如果让别人自己改的话,还需考虑功率、体积、固定位置和方法、接插头的问题。。。他肯定不敢弄的。

网友:
采购的同事经常会说,这明明是三个脚,然后你只好耐心的告诉他为什么二极管长三个脚
这个能说明白。
但是……你怎么能让他明白,三极管只有二个脚
那些采购问的千奇百怪的问题,能写一本资治通鉴

网友:
这种二极管几毛钱一个,很常用,多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