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7265 矿坛版

楼主(2024-01-08):
前段时间一时兴起发的直插元件7265PCB图,由于是上班间隙偷着画的,修改两次发现还是有错误,进行第三次修改,并打板装机测试。并按照坛友的建议,AM/FM功能,末位数AM状态下会熄灭。

网友:
这玩意就是耗电大,其他都是优点。

网友A:
大芯片的座子在哪买的?我一直没找到

网友:
5位时末位在FM状态时也只显示0和5,意义不大,做成4位就可以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买了IC...因没PCB板..一直放闲着...有多PCB板送我一片罗

网友:
有PCB我也想要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芯片的座子在哪买的?我一直没找到

假货宝上你输入  密脚1.778 就能找到,另外数码管也用了座子,如果看不顺眼,可以把最后一个数码管拔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货宝上你输入  密脚1.778 就能找到,另外数码管也用了座子,如果看不顺眼,可以把最后一个数码管拔掉:l ...

感谢分享。

PCB板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PCB板尺寸?

尺寸  41mm*75mm,另两位坛友要板子,手头只有一片多的,你们可以把打板文件发给嘉立创免费打样5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  41mm*75mm,另两位坛友要板子,手头只有一片多的,你们可以把打板文件发给嘉立创免费打样5片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货宝上你输入  密脚1.778 就能找到,另外数码管也用了座子,如果看不顺眼,可以把最后一个数码管拔掉:l ...

感谢,我去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