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实测电子管放大倍数能行吗?

楼主(2024-01-08):
  闲来将86单端的交流通道做了个测量,在1脚输入1KHz信号(0.26mv)时,测量数据如下图,有两个问题请教诸位了。
  1.方法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效值吗?那么峰-峰值又是多少呢?
  2.PCL86的参数显示,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五极管放大倍数是21。而我实测三极管69倍属正常,而五极管却有52.7倍,比21倍多了2.5倍!甚是不解,
     因此只能请教老师了。

网友A:
你搞错了,PCL86五极管的u=21,指ug2g1,即g2、g1、k三者组成三极管的放大系数,也就是三极管接法的放大系数,如果是五极管接法,放大系数并不适用,因为u只对三极管有意义,否则按照五极管接法,内阻是49k,跨导10,算出来u=490了,你仔细观察所有四极管五级管的手册,是不是都不会给出四极五极接法的u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PCL86五极管的u=21,指ug2g1,即g2、g1、k三者组成三极管的放大系数,也就是三极管接法的放大系 ...

非常感谢您的及时指导!
   原来是这样,现在明白了,再次谢谢!

网友:
输入一个1kHz1VPP的信号,测量输出信号幅度?

网友:
放大倍数是无量纲的,只要用同一形式的单位计算就可以。

网友B:
你这是电子管在放大器里的放大倍数通常要转换成db也就是放大器的增益,他与电子管参数中的放大因数(注意不是放大倍数)是两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电子管在放大器里的放大倍数通常要转换成db也就是放大器的增益,他与电子管参数中的放大因数(注意不 ...

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可能没描述清楚,他的意思是,电子管电压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不应该高过管子的u值,PCL86的三极管u是100,电路放大倍数69很正常,可五极管的u是21,电路放大倍数也是50多不正常,我告诉他手册上五极管那个u是三极管接法的u,五极管没有u这个参数,或者说根据内阻跨导计算出五极管的u是490(实际上这没有意义),这样五极管电路的放大倍数50多就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可能没描述清楚,他的意思是,电子管电压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不应该高过管子的u值 ...

  实在惭愧, 我确实不懂于版讲的两者关系,不过您对我描述的理解是对的。关键在于我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惭愧, 我确实不懂于版讲的两者关系,不过您对我描述的理解是对的。关键在于我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u是电子管的放大系数,u=跨导x内阻,电子管的输出端是等效为电流源的,因此它的内阻在实际电路中是和负载并联的,所以实际电路的放大倍数A=跨导x(内阻//负载),又因为实际电路中负载电阻不可能为无穷大,所以A总是小于u的,u仅仅是一个理想值,它的意义是电子管能够实现的最高电压放大倍数,用来表征电子管的电压放大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可能没描述清楚,他的意思是,电子管电压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不应该高过管子的u值 ...

对,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是电子管的放大系数,u=跨导x内阻,电子管的输出端是等效为电流源的,因此它的内阻在实际电路中是和 ...

   谢谢前辈的耐心细致讲解,有点明白个中关系了。至于u值仅是管子放大倍数的象征性数字表示,实际真正的u值,还必结合个体内阻及负载阻抗值通过计算才能得到。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耐心细致讲解,有点明白个中关系了。至于u值仅是管子放大倍数的象征性数字表示,实际真正的 ...

是的,组成电路后的电压放大倍数,要结合负载阻抗一起计算,这时候就不能叫u了,u是管子的参数,不是电路的参数,就和晶体管的β一样,它是管子的参数,和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有关系,但不等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组成电路后的电压放大倍数,要结合负载阻抗一起计算,这时候就不能叫u了,u是管子的参数,不是电 ...

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