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微调电容

楼主(2024-01-08):
前段时间入手一个铜疙瘩,带减速,从内部看是可变电容,做工是真的好,几乎是全铜铸造,动片引出,定片为外壳,入手后一测量发现是微调电容(52-64),大概是1.1倍的频率覆盖范围,正好可以覆盖一个短波波段,美中不足的是用许老师电桥测Q有点低(一般普通空气连Q有几百),他只有5.几,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顶级可变空气电容,可惜容量小了点,打理一下非常值得收藏

网友B:
Q值低可能有漏电的地方,建议彻底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C:
電容器部分拆出來用超聲波清洗一兩遍,晾乾後再測量。

网友D:
主要是油污,长时间是用后磨损导致的金属微粒混入润滑油,会导致绝缘不良漏电,需要仔细清理干净重新上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低可能有漏电的地方,建议彻底清理一下试试

多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器部分拆出來用超聲波清洗一兩遍,晾乾後再測量。

多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油污,长时间是用后磨损导致的金属微粒混入润滑油,会导致绝缘不良漏电,需要仔细清理干净重新上润滑 ...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E:
看着很高级的电容。动定片都封装在里面,应该很少能吃灰,外面蜗杆跟轴承上的黄油也不容易进去;很多资料都反映空气可变电容的重要损耗点之一是和动片接触的各个触点,可以清洁、打磨、压紧后,重新测量比较有无变化;再就是一般LCR电桥测量频率偏低,测值可能不准,不太有参考意义,建议换成郭老师Q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很高级的电容。动定片都封装在里面,应该很少能吃灰,外面蜗杆跟轴承上的黄油也不容易进去;很多资料都 ...

我是用这个电桥同时测两个电容,进行相对比较的,有空搭个短波矿机试试,效果不好再拆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级可变空气电容,可惜容量小了点,打理一下非常值得收藏

多谢郭老师回复,挑个大夏天好好打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