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谁玩,请指教

楼主(2024-01-08):
见图

楼主:
问题是,刀路小,怎样修改原代码参数,修改步进电机参数行吗?

网友A:
我应急修过一次,机器单方向无法移动,厂家要3天后才能来服务。厂里急着干活,叫我去查了一下,机器上到处黑乎乎的,。。。查到问题是操作台下面断线了,接上就OK,不过机器保护设计不完善,由于一直单向移动,切割头臂搞断裂了。。。。。(好在有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应急修过一次,机器单方向无法移动,厂家要3天后才能来服务。厂里急着干活,叫我去查了一下,机器上到处 ...

谢参入,有u口怎样进u盘界面,搞了几次无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刀路小,怎样修改原代码参数,修改步进电机参数行吗?

伺服电机的话,修改电子齿轮的比数,就可以修正。步进电机,调节的限制大,步进电机的参数定了,就改不了,只能改机器的参数设配。步进电机,单步度数,皮带轮(或齿轮)的大小,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最多可以调一下细分。
修改机器的参数,不要改刀路文件。

我修的那台机器是大机器,30米长。。。。。。。我没有操作,有专人操作的。

机器应该有校准模式的,里面可以修正参数,使的文件里移动1CM,电机驱动的机构实际移动也是1CM。这样就校准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斯达峰的 官网找手册

网友C:
看丝杆螺距,再看一下步进电机驱动的细分,算一下跑100mm实际跑了多少,然后算出1MM的脉冲,改步进驱动的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斯达峰的 官网找手册

手册那有,给链接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丝杆螺距,再看一下步进电机驱动的细分,算一下跑100mm实际跑了多少,然后算出1MM的脉冲,改步进驱动的细 ...

有点难度,谢参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话,修改电子齿轮的比数,就可以修正。步进电机,调节的限制大,步进电机的参数定了,就改不 ...

有点复杂,难着我了

楼主:
园工件走出这样小

网友A:
1,你这个本来就是一套?还是你自己组合的?
2,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数越大,工作台移动越小。例如:1个脉冲电机转1.8度,64细分后,64个脉冲才是1.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本来就是一套?还是你自己组合的?
2,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数越大,工作台移动越小。例如:1个脉 ...

是随意组合的,驱动没变,原机应是2米x1米的,现配了个小十字台,要想正常运行应改图纸尺寸,现在是不会,过后我调下驱动参数试试。

楼主:
原电机大,现小

楼主:
原设置,现咋调,只瞎调前五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置,现咋调,只瞎调前五项了

外壳上已经标注了,1-5调细分,按图2,4为1,01010应该是4000细分。也就是4000个脉冲转1.8度。200X4000=80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杆一个螺距。

00000,不用细分。200个脉冲转一圈。

后面的调电流,电机电流0.38A,驱动器最小电流0.2A,所以,只开9号,0.4A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4-1-9 14:37):
粗心大意了,本帖描述错误。请大家无视。

楼主:
我的总螺距是7.5cm,电流好像没打开,默认的

网友D:
行走距离可以调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侧面的标示有详细说明,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断电调那些小开关,带电调会损坏驱动器,控制屏上好像是没有调节距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走距离可以调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侧面的标示有详细说明,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断电调那些小开关,带电调会损 ...

主机上有个编辑,但不会用,用u盘导入g代码又不会

楼主:
谢谢美人魚加微指导,进展明显,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美人魚加微指导,进展明显,见图

是800不是1000细分。(1000是4,5都打开)

网友:
前面关于细分的描述错了。现在更正。

正常时,00000.转一圈是200个脉冲。就步进电机单步1.8度
2细分,00001,转一圈400个脉冲。单步0.9度
4细分,00010  转一圈800个脉冲 。单步0.45度
5细分,00011,转一圈1000脉冲,单步0.36度
。。。。。。。

最大200细分,转一圈40000个脉冲,0.009度

15楼的设置,是20细分,单步0.09度。

假设:螺距为2mm,那么,一圈200个脉冲------------2mm。最小移动距离就是2/200=0.01mm
   设置成4细分。。。。。。。。800                                 最小移动距离就是2/800=0.0025mm
   设置成5细分。。。。。。。。1000                               最小移动距离就是2/1000=0.002mm
             10细分。。。。。。。2000                                最小移动距离就是2/1000=0.001mm

网友:
螺距为2mm。不细分。0.01mm,10细分,0.001mm,100细分,0.0001mm
螺距4mm。2细分,0.01mm,20细分,0.001mm,200细分,0.0001mm
螺距8mm,4细分,0.01mm。40细分,0.001mm
螺距10mm,5细分,0.01mm,50细分,0.001mm
其他非整数的螺距,就调整机器的参数了。

网友:
1,要弄清楚,原机单步是多少?0.01还是0.001mm或是其他数。
2,丝杆的准确螺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