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开盘式磁带录音机的改造

楼主(2024-01-08):
改造基础:一个旧的老式开盘磁带录音机,机箱松散且无上盖,但工作正常。
改造目标:改造旧机芯+制作机箱,使之适合立式工作。
                先展示一下到目前为止改造机器DIY的结果――外观,以便于坛友先有个整体了解,看看是哪一个机芯?
               (由于不会压缩,图片只有采用笨办法---手机拍摄,加在2楼,请多包含)
背景说明::
   旧机芯L601A是网购的,入手时无上箱盖,下箱体略老旧(借用图片,拆前忘拍外形了,更旧),但能够使用,刚收到时就能正常播放单位留下的邓丽君歌自录带(10几分钟后皮带断,买皮带),由于声音好于我手头的其它盒式收录机(松下、三洋、春雷收录机,东芝-爱华-松下-春日随身听),所以很高兴。因为自己不搞收藏,也不想再花钱买个箱盖,颜色等也不容易一致。箱壳看起来尚可,但已松快散架了,胶也基本失效,铁钉和木螺丝生锈,不好紧固了,,,一直想怎么通过DIY改造这个不完整的半箱形象,

DIY过程(按简单顺序描述如下)
1)外形方案形成过程
    在看了网上开盘机的视频后,对外形方正、立式工作的形象比较满意(但L601A是水平放置水平工作的,本不适合立式工作的,需要作相应的处理,见后面)
    首先想到的是利用原箱骨架改造成立式方形的,但拆开后,去掉金属网状外皮,内部结构如图,看起来好像可以,但实际上木头连接处不是太稳固,螺丝锈蚀不好紧固,快要散架了。
    于是改变思路,网购木板木条,自己做箱体.,最后大致成形如图
2)净空尺寸
    机箱净空:根据L601铝合金框架,初步确定需要宽X高=335x362的净空。
3)承重结构:
    原铝合金的四个承重点是有环形橡胶套、上下有胶垫、芯部有金属套管的,因此改成立式,这种承重点及结构依然可以使用; 网购木板、方木条,方木条承重,并与外壳板用木螺丝+木工胶双重固定,这样,不管怎么搬动机器,整个木外壳都是承力体,稳定-结实-可靠。
4)木板及帖面:
    网购木板,便宜的硬度不够,硬度高的又比较贵,想到这次只是一个尝试,先网购较便宜的4块板;木条与侧板、底板都有木螺丝及胶固定粘接。
外皮贴木纹胶纸。
5)下移两个电位器
     音调电位器(兼电源开关)、音量(兼录音电平)电位器都已开,在面板下部另设电源按钮开关,音调电位器保留(原带电源开关不用)并移至下部;音量(兼录音电平)电位器保留并移至下部。
6)去掉电平指示管6E2,加装指针式电平表
      便于调整录音电平时看着方便;
给指针式电平表加装独立电源:原计划从6E2的灯丝接出6.3V整流,后来直接用上手头闲置的6V小整流电源,省事了。
7)去掉机内喇叭,外接功放
始终外接功放使用,自己常用的是两个:6P3P、或6P1胆功放。
8)做上部面板
     材料选择3mm厚的垂纸板,稳定尚可,关键是容易裁剪修整,仅用美工刀、钢锯条、砂纸、锉刀即可完成。大孔用木工开孔器;方孔用电钻先打孔,再用钢锯条去除、美工刀和锉刀修整,外边缘直接美工刀双面对划、最后手掰开。
9)打磨掉磁头及压带轮机构的突出部分
     为了使整个上部面板能够平整地延伸至原下部的螺丝柱处,磁头右侧突出部分打磨掉,与附近的结构平齐,为此改用下沉螺钉安装孔。
压带轮转臂销轴的外露部分也要修平(不影响正常使用)。
考虑到按键部分的高低位置,根据制作难易不同,选择上部面板之下的面板部分成两块:中部按键板、下部开关仪表调整版。
10)做中部按键面板
      改了原有的左右8个正方形的按键帽;由于原按键结构较高(杆较长),按键帽高出面板不少,为了不使按键帽完全露出来,最后采用这个中间板,高出上面版3mm,与下面版平。
11)做最下部仪表调节面板
     安装新的电源开关,加装双指针式电平表,预留音频线路输入输出插孔位置、面板监听耳机插孔位置、3.5mm话筒输入插孔位置,以便后期加装必要功能部件留出相应的开关和旋钮位置。
12)做磁头保护罩
用与面板、背板一样的垂纸板,剪裁-修磨-粘胶都不算麻烦,在书房飘窗上就可以动手了。
13)做背板
  加装背后电源插座、开大圆孔作电机通风孔、加通风孔防护罩。
14)加立式工作状态的底部4个橡胶支座、平放状态的底部4个橡胶支座。
15)加装磁带长度计数器
   采用数码滚轮式磁带带长计数器(考虑过液晶显示计数器,但需要在供带盘后面贴磁片(还要作适当的磁屏蔽以免影响磁带;液晶显示计数器也必须选购加减计数的,并且需要加装倒带转换开关,麻烦一些,留作以后再考虑),目前选择网购磁带机的数码轮机械计数器;加装传动装置。
由于普通收录机的磁带计数器都是3位的,而开盘机多为4位,考虑到这台机芯只能适应最大到7吋盘,3位也可以。
计数器的传动方式:为拉开距离和适应高度,采用了2级皮带,垂纸板粘接计数器外盖;由于传动部分高度有要求,最后计数器是露出面板约12mm,是突出的。
16)收带盘磁吸式稳定器
   由于L601是水平放置和工作的,现在作为立式工作时收带轮-盘之间没有之前的重力压力了,摩擦力不足甚至为零、分离,,,导致不能收带(可能引起轧带),若把整体向后倾斜一点(垫一本2公分厚的书)即可正常收带但不够方便,所以本次采用磁吸力代替原来的重力,保持收带轮-盘的接触力从而获得必要的摩擦力。
    现有的磁吸力方案中,由于采用的是罐头盒铁皮,有点薄了,在钻中心16mm孔和外缘剪切过程中造成翘曲,很难整平,安装后在与塑料收带主动轮背面的4根脊柱处略高,中间4处有所塌陷,所以驱动与从动之间的滑转在相对滑差大的时候(收带到50%以上时)是不均匀的,形成7寸盘的卷带呈现不圆。后网购厚一点的大铁垫板(10X40X2mm)重新做一次(当然背后的突起4根筋要修低一些,就是说最后铁板外平面最好低于原摩擦面1mm左右比较好,磁吸力不会吸死贴片,且始终均匀磁吸力稳定。
由于采用的磁片结构是有铁托盘的,与从动的圆铁片之间的漏磁是很小的,未发现对磁带有影响。

   今后可以继续改进的方向
1)加装全轨、2轨磁头、两通道前置放大板,灵活体验半轨、双轨和全轨的效果,提升录音/放音质量;
2)加装电机单独启动开关,考虑到电机外壳已变形,需要对电机进行调整、单独加油和清理。

楼主:
手机拍照自动压缩的。谢谢justmexx朋友的鼓励,有些粗糙哈,请多多指教。

楼主:
保留了原来的输入输出接口。整体上自己较满意,但制作水平有限,算一次尝试,好几次没有参赛了,滥竽充数吧,请多指正,谢谢!
(如果只看正面图片,您能一下就看出601的影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留了原来的输入输出接口。整体上自己较满意,但制作水平有限,算一次尝试,好几次没有参赛了,滥竽充数吧 ...

老机器,新改造,费心了;

听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新改造,费心了;

听感怎么样?

谢谢您的关注与鼓励!L601A虽然指标不是很好(19速频响才8kHz),但由于是电子管前级放大及功放,声音还是很不错的,再说年龄在这了,估计8kHz以上也可能听不到多少了
磁头方位要再调一下,尤其是磁头缝的垂直度,对高频影响很大。我先用耳朵,后面再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吧。

网友B:
很好的制作,祝取得佳绩

网友C:
感谢作者ym78321的作品《开盘式磁带录音机的改造》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制作,祝取得佳绩

谢谢您的鼓励!粗糙,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作者ym78321的作品《开盘式磁带录音机的改造》参赛

谢谢您的关注和鼓励!

网友D(2024-02-15):
这个机器是立体声的吗?有原版磁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立体声的吗?有原版磁带吗?

谢谢关注,机芯是国产录音机L601A,电子管磁头放大及功放、单声道,半轨(要翻面的)双速(9.5/19 cm/s),我有以前单位留下的翻录的歌曲,外语教学等,没有发行的音乐带,不想花钱买那个,只想玩玩自录自放,研究一下音质问题。

楼主(2024-03-26):
拙作,献丑了,只是体现一种旧机改造思路 谢谢您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