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1套件的自激问题如何调整?

楼主(2024-01-08):
如图片所示,这个套件更改过电压,目前电压2.8伏(2节镍氢充电电池)。BG1,BG4采用3DG201(放大倍数60),BG2,BG3采用S9018H(放大倍数120)。IC1,IC3电流正常。IC2的电流不正常。

在调谐电容(本机震荡电容)不同位置时,IC2电流有变化,电容一圈下来,有2段区间有0.4ma的电流。其余不到1毫安。晚上收听广播,0.4毫安的区间,可以收听电台,0.1毫安的无法收听,收不到台。
在电容调谐到IC2,0.1毫安不到的地方,短接CD两点(中周输入短接),IC2会变到0.25毫安。断开CD,则又恢复到0.1毫安不到。这时再短接AB两点(CD已经断开),则IC2电流有0.4毫安。断开AB,将本机震荡电容对地短接,则电流0.2毫安左右。
个人分析:
      应该是线路有自激震荡,短接CD两点后,BG2的从上级输入信号为零,说明自激震荡发生在BG2到Bg4之间,存在自激震荡,检波器检波自激电压后,电容C7的E点直流电位降低,引起BG2基级电位下降,IC2减小。
        短接AB点后,IC2有0.4毫安,说明震荡消失了,属于正常电路。震荡分2路,一路经BG3输出到BG2输入,形成震荡。
一路经BG3输出到BG1形成震荡回路。但是短接本震电容后,IC2变为0.2毫安,说明不是震荡,是本震电压通过中周给到了BG2,BG3,检波后输出直流。也就是说,中周B3,B4,B5的选择性不好,本震电压通过放大后检波,有输出。
      刚买了个数字示波器,还不会具体怎么用,准备用示波器读取本震电压的频率与幅值,检测验证一下。
请教各位长老,目前这个问题大致要改动哪里才行?求指点。

补充一下,上图中没有提到的一些其它改动
用发光二极管稳定电压2伏,C7,C8,C9,C3换成了独石电容

网友:
是不是静态工作点不对导致的,看其他线路,一般都有2个二级管到地来稳压的

网友:
你的分析好像头头是道,等待你进一步验证。

网友A:
按照老经验,中放,特别是第一级中放是在甲类小信号状态的,集电极电流不会随调谐而变化的。
现在只好等你的结果了。

网友B:
振荡了不需示波器,万用表量电压就知道了(C8)。短路一下中方管B级到地,这个电压变化就确诊。振荡 了就降中方电流,直至停振,调整中周看看频率范围变化情况。一段振一段停都不是单纯情况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另外不要直接短路电路各点,使用几个电容0.1的,拿来短路信号,直流变化不大好查原因。

网友C:
你将本振线圈短路,测试的静态电流才是准确的,中周内部的瓷管电容脱焊了,或者断线了,会导致信号直通,你检查一下,有效判断是否中放自激,可以将天线短路,再逐级交流短路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老经验,中放,特别是第一级中放是在甲类小信号状态的,集电极电流不会随调谐而变化的。
现在只好等你 ...

现在是第一中放集电极电流静态时随本震频率变化,电流的变化不是自身放大引起的,而是AGC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了不需示波器,万用表量电压就知道了(C8)。短路一下中方管B级到地,这个电压变化就确诊。振荡 了就降 ...

您好!是用电容短路BG2,还是BG3的基级对地,还是中周输出的两个端口?电容C8,如果一短接,就出现电压降低(对地电压),是否说明震荡消失了,没有了震荡检波输出直流电压?反映在电容C7上,是C7对地电压升高(停震),如果有震荡波检波输出,C7对地电压会降低。
是短接哪个有变化,就去调整哪个中放管的集电极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将本振线圈短路,测试的静态电流才是准确的,中周内部的瓷管电容脱焊了,或者断线了,会导致信号直通,你 ...

您好!是短路本振线圈的反馈侧还是短路本振线圈的3个端口侧?短路了本振电容两端,理论上也就短路了本振线圈的3个端口的那一侧(当然,有可能线路不好,晚上我再试试)
中周内部电容脱焊,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找个备用中周换换看。
感谢您的回复与指导,我懂收音机原理,就是没有修过收音机,工作是修机械设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第一中放集电极电流静态时随本震频率变化,电流的变化不是自身放大引起的,而是AGC引起的

建议改一下电路试试,按照标准的检波、AGC电路来做,即将R5的右端接到检波输出端(C8、R9、Q4连接处),R5改为10k,C7不用,中周次级下端接地,然后重新调整Q2的静态电流到规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用电容短路BG2,还是BG3的基级对地,还是中周输出的两个端口?电容C8,如果一短接,就出现电压降 ...

拿个电容去短接是个经验之法,哪天眼睛一花脑袋一木,没电容就眼看着过大年了,这个是安全措施。振荡这个东西不一定电路有毛病,中周失谐就会起振,所以先降电流,谁振就降谁,降完了就调中频,看看有没有大的失谐。自己做的中周特别要防止大失谐。另外各个外壳接地很重要,都要检查好。可以试着把变频管输入的线圈交换一下,看看如何。

网友D:
把R5去掉,b5次级下端接地,保证又回到0.4-5mA

楼主:
晚上用模拟示波器测试本机振荡波形,示波器接调谐的地,探头接电容C3,发现振荡波形正常时,IC2有0.2毫安

波形异常时,IC2只有0.1毫安

波形从高频率端到频率低端,有闪烁,还有这种变异波形

经过调整振荡线圈的磁芯螺帽后,高端频率从1420KHZ调整到了 1886KHZ,原先电容旋转行程上有几处电流会降到0.1毫安,调整后,从高端到低端,只有进入异常波形后,电流才会下降到0.1毫安,一直到频率最低端。

看来,调整振荡电容引起的IC2下降,与振荡电压波形异常有关,准备换振荡线圈与振荡电容后再测试,这个示波器不带频率读数,频率靠人工,不是非常精准,但是可以定性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老经验,中放,特别是第一级中放是在甲类小信号状态的,集电极电流不会随调谐而变化的。
现在只好等你 ...

看楼上,是我振荡电压波形异常,造成了IC2电流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R5去掉,b5次级下端接地,保证又回到0.4-5mA

您这操作是取消AGC,这样做,IC2肯定是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用模拟示波器测试本机振荡波形,示波器接调谐的地,探头接电容C3,发现振荡波形正常时,IC2有0.2毫安
...

看这个图,如果y轴scale没变的话,这不同频率的振幅差距也太大了
最好定量一下振幅大小,同时看一下为什么整个波段振幅差距如此大(假如真是这样的话)。
可以找块洞洞板什么的单独搭一下振荡器来看看,这个共基的振荡器,振幅有差距但不会这么大的,而且单独搭,没有天线什么的情况下,拧动双联时波形很光滑稳定。

网友:
看楼主给出的振荡波形,确实问题很大。很有可能,一切异常都是这个原因。一个正常的本机振荡器,从低端调到高端,或者从高端调到低端,要求其振荡幅度不得有大的变化,振荡幅度在0.3Vpp左右;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不得走样;波段中间没有突然停振的现象;频率范围必须涵盖1M--2.07M。符合这些条件,才是一个正常的本机振荡器。如果还能够在度盘的指定位置,产生出指定的频率,这样,你的这个振荡器,就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振荡器,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好振荡器。
振荡器有异常,其它的异常都可以排在其后去解决,先解决了它的问题再说事吧。

网友E:
给楼主介绍几种改善本振的方法,供参考。1、减少变频级的工作电流,在保证振荡幅度的前提下,用最小的工作电流以改善波形,但作为此机,变频级电流不要小于0.25mA;2、电流最小时也不能减弱振荡,可以把那只反馈电容从0.01微法改为4700皮的;3、还不能解决振荡波形问题,可以在集电极反馈绕组上并联一只2AP9锗二极管;4、在发射极反馈电容支路串联一只150欧的电阻;5、重绕振荡线圈(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介绍几种改善本振的方法,供参考。1、减少变频级的工作电流,在保证振荡幅度的前提下,用最小的工作 ...

感谢您的回复!说明一下:图中波形电压有高有低,是我调整了示波器电压档位。当然,调整频率从高到低的过程中,确实有振荡电压幅值变化,但是没有图片中那么夸张。晚上用数字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具体数据多少。

网友:
不排除二中放自激,原因是检波硅三极管输入阻抗太大导致B5反射阻抗提高Q值大增。B5的型号规格也可能有问题。
将BG4改为锗二极管2AP9之类,负极接原基极位置,按11楼方法改AGC电路。

网友:
奇怪,为什么楼主发的图片无法显示?

网友:
这个套件设计纯在严重问题,谁装谁自激。

网友:
我装过,怎么调整都不行,后来仍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楼上,是我振荡电压波形异常,造成了IC2电流异常

振荡波形异常,短路天线次级再测振荡波形和振荡幅度,这样可以排除外来干扰对振荡波的影响。收音机的变频级,振荡幅度有个合适的范围,有效值100mV~300mV之间,振荡幅度和振荡线圈绕制数据对振荡波形有影响。。

楼主:
      昨晚短接天线次级,测量C3对地的本振电压波形,完美得不得了。峰峰值300毫伏,有效值100毫伏左右,频率高端电压比频率低端要稍微高一些。波形完美,无异常,看来电容与振荡线圈没有问题。
电容旋到底,高端频率不足,只有1.96MHZ

调整电容的补偿片,提高频率到2.1MHZ

低端频率有点高,1.06-0.465=595KHZ(接收信号频率),后期再调大振荡线圈电感测试了。先将自激问题解决掉。

本振电压全程无异常,开始还以为示波器问题,换回模拟示波器检查,确实波形完美没问题。第一次使用数字示波器,确实好用,可以直接读取频率与幅值,有效值,方便。可能是价格问题,波形显示毛刺多,模拟示波器看上去波形光滑好多。

楼主:
然后将天线次级的短路线拆掉,立马故障重现,

1.46MHZ附近时,也就是1.46-0.465=995KHZ信号,本振电压会突然降低

1.38MHZ电压正常峰峰值高于300毫伏

测量检波管基级电压:

目前调整B3磁帽后,自激振荡消失了,IC2电流正常了。参考上图,个人分析如下:
短接天线次级,本振电压波形完美,说明本振电路没问题。断开短接后,低端频率附近电压异常,IC2异常,有自激震荡,说明干扰是由天线次级引入的。
检波端测量振荡电压频率480KHZ左右,说明是中放耦合到了天线次级465KHZ左右,然后与本机震荡的1.1MHZ低频混频,其差频有点接近465KHZ,从而形成自激振荡。
930KHZ附近的电压突降,有可能是差频465KHZ的二次谐波930KHZ从天线次级耦合进入,引起自激。
目前还没有扫频,不知道调整B3后,对收音机灵敏度影响有多大,目前基本上B3是不能动了,否则会自激。
看来需要解决中频信号怎么耦合到天线次级的问题,才是解决根本问题。

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指点,我在摸索中前进。

网友F:
有这么好的仪器,解决问题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好的仪器,解决问题不难。

玩收音机之前,就一个胜利牌的万用表。后来陆续购入二手模拟示波器,全新福禄克万用表,台湾宝工指针万用表,普源数字示波器,500VA220伏隔离变压器。各种测试线,零件,三极管,面包板等等。
无线电变成无限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将天线次级的短路线拆掉,立马故障重现,

1.46MHZ附近时,也就是1.46-0.465=995KHZ信号,本振电压会 ...

仪器不错,决心更强。在摸索中前进!看朋友测的波形,本机振荡器的质量很好。波形异常不是本振的问题。祝早日解决自激问题。

楼主:
认真听取本帖上各位热心坛友的回复,仔细揣摩,并参考了论坛里几位技术大神的帖子,现在终于找到自激的原因了,说明如下: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将PCB板线路做个更改,更改后,效果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低频自激,表现为本振信号在1.1MHZ以下,本振波形不稳定,检波管基级处测量波形,即使没有输入,也有输出465KHZ的波形。

暂时先不管它,调整中周扫频曲线,结果基本收不到台,但是借助于德生的中波天线,还是可以收听电台的,声音也比较洪亮。这个时候,陷入了一个误区,一直以为是中频放大增益不够,改三极管检波器为IN60P 二极管检波,也是一样,不借助中波环,收不到台,或者声音很微弱。

一时陷入了僵局,调整IC2电流到0.7毫安,也是一样,调整中R4,R5换了好多种组合(这个后续还要测试,不好找平衡点)才调整到0.7毫安,但是同样没有任何改善。
最近这几天一直在刷帖子,突然发现这个帖子,用收音机调整本振频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找出PL660,刚好可以覆盖520-30000KHZ频率,感觉这个比示波器要好,不会因示波器测试装置而稍微改变一些频率波动。

目前低频没办法调到990KHZ,可能是我技术不行,低频调整好了,高频又兼顾不到,后续还得想想如何调整。

突然想到了低频端自激。用示波器验证,自激基本上是465KHZ频率,短路本振电容,只要调谐到了低频位置,还是自激。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自激的话,说明是输出耦合到了输入,存在某种耦合路径,且短接本振电容后还是有自激,说明反馈信号由天线初级线圈引入,初级线圈在465KHZ左右发生了谐振,导致了自激。将线圈脱离磁棒,自激立马消失,说明天线初级线圈电感大了(谐振补偿电容调节无效),谐振频率降低了。这时,减少初级线圈,脱开几匝后,自激消失了。
   自激消失后,时间太晚了,到了凌晨1点,太晚了没有测试,今天早上7点直接测试,这次低频端的电台很多了,810,792都可以收听,不需要中波环天线,高频端电台还是有点安静,需要借助中波天线。这个后期再继续折腾。
  总结:收音机一开始时,天线就谐振在465KHZ,而且这个谐振的带宽有点宽(相对于中频变压器来说)导致了低频段本振波形异常。同时,收听电台时,比如收听810,第一中周谐振在465KHZ,电台频率810并没有谐振,估计谐振在600KHZ左右,导致了检波信号声音微弱。这个时候加入中波环,中波天线谐振在810左右,收音机天线接收810KHZ的信号增强了很多(信号由中波天线放大了),所以能正常收听了。天线初级减少匝数后,也就减少了电感,提升了谐振频率,摆脱了自激,同时可以增强信号(本振频率-465KHZ ),也就是调谐到这个本振频率后,对应的电台频率在天线初级发生了谐振,相对于减少天线线圈匝数之前来说,有可能在你这个调谐位置附近,天线谐振了,你期待的这个频率信号放大了)。高频段收不到台,可能是天线谐振频率在高端与 (本振频率-465KHZ)频率差距较大,信号弱了,还得想办法确保频率高端的天线谐振频率与(本振-465KHZ)同步才行。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给与我技术指导!,同时也佩服那些一个万用表,一把电烙铁打天下的收音机DIY玩家。为了圆我25年前没有成功的中夏921套件梦想,我示波器用了2部,德生PL660,电感电容表,万用表三部(测量低频放大三极管特性用),其它小零件一大堆。

网友G:
我买的套件是长磁棒,天线线圈分两段,要加绕20多圈才能统调好收到台。你都有电感电容表了,可以测测天线线圈的电感,双联电容的电容量是否正确,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套件是长磁棒,天线线圈分两段,要加绕20多圈才能统调好收到台。你都有电感电容表了,可以测测天线线 ...

简易的100多元买的那种电容电感表,误差有点大,但是比没有要强。准备买个二手的LCR电桥测试仪。经验不足,一个简单的统调问题,折腾了这么久,不过也乐在其中。这次装配前三极管这些全部测试过了,电容也测试过了,就天线与可变电容器没测试。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看,你的电路板上的中周外壳好像没有焊接牢固?中周外壳的两个固定爪一定要与地线焊接好,否则有可能会出现你说的这些奇怪的自激。中周,中振的外壳固定爪,要焊接牢固,不要只焊一边。

网友:
补充一下,中周外壳的镀镍层是不容易焊锡的,有时看上去是焊锡了,其实是虚焊。最好是打磨一下再焊锡。

楼主:
频率高端本振波形异常,超过900KHZ以上收不到台,1300KHZ以上自激,实在没招了,来个修理液压设备的替换法。

淘宝闲鱼上分别购买可变电容,天线,标准的本振线圈,中周。
更换天线线圈,可变电容无效。

再更换本振线圈,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本振电压波形稳定,无毛刺,收听电台时频率高端与低端都可以接收了。原先的本振线圈,在更换前,C3上电压可达400mv峰峰值,更换后,只能300不到的峰峰值。看来套件的本振线圈与标准的本振线圈参数不一样,至于本振线圈是什么故障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更换了就OK了。

总结:这个套件零件品控还是有点问题的,开始走了很多弯路,调大调小BG1电流,更换3DG6,S9018H管,第一中周并联100K,50K,20K电阻测试,电容C3串联100,50,20欧姆电阻等,都无效,到后来准备地毯式更换零件,天线,可变,直到换本振线圈后才OK。
      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给的建议,矿坛里面很多大师级牛人写的精品帖子可供学习。可惜不能查看某个人写的所有帖子,还有好多帖子不见了,或是一些帖子的部分回复找不到了,有点小遗憾。下一步准备学习做PCB板,自己DIY收音机了。

网友H(2025-03-16):
引用 楼主:
频率高端本振波形异常,超过900KHZ以上收不到台,1300KHZ以上自激,实在没招了,来个修理液压设备的替换法 ...

我碰到过的高端自激,还是统调问题造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过的高端自激,还是统调问题造成的。

我看到这个检波的9018把尾巴一条腿捆在脖子后面的样子就要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这个检波的9018把尾巴一条腿捆在脖子后面的样子就要笑

害我又回去翻了两遍,没找到捆脖子的地方。你得赔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害我又回去翻了两遍,没找到捆脖子的地方。你得赔我。。

你看电路图啊---=--BG4 3DG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