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里淘沙买到假双调谐中周

楼主(2024-01-08):
鱼上买了二十多套MTF-2-1和MTF-2-2的双调谐中周,测量发现是假的,初级电感量只有15uH,初级三个引脚都通,并且中心抽头不在中间,看成色不是造假的,估计是电视机中周线圈套错外壳了,还好和卖家沟通后,退了大部分款,就是不知道留着有什么用。

网友A:
这东西犯不着作假的,不贵。估计是卖家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犯不着作假的,不贵。估计是卖家不懂。

看着不像假,应该是套错外壳了

网友:
早期的黑白电视中放输入端就用这样的“中周”组成陷波器(36.5兆)。

网友B:
这两个中周,磁帽一红一白,配谐电容10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中周,磁帽一红一白,配谐电容1000PF!

应该是一白一红,这些两个磁帽颜色一样的,

网友C:
双调谐中周见过好几种版本,有MTF2-1和MTF2-2的(上海机用的多,如海燕b331,红灯2701),有SZP1和SZP7的(牡丹机最常见,而且多数都并有阻尼电阻进一步拓宽频带,声音也圆润好听),有TTF2-7和TTF2-8的(也是上海机常见,如红灯754,海燕B321,春雷3p2,不同于电感耦合的MTF,TTF的双调谐好像都是电容耦合),还有一种AT-501和AT-507,只在一款熊猫收录机上见过一次,是电容耦合的。
不清楚哪一种是最好的,但还是喜欢听中周滤出来的声音,也许是心理作用,陶瓷滤波器的声音发毛,听着不自然

网友:
换个中周芯重新绕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调谐中周见过好几种版本,有图上MTF2-2和MTF2-7的(上海机用的多,如海燕b331,红灯2701),有SZP1和SZP7的 ...

MTF2-1(白)和MTF2-2(红)双调谐用的很多,像春雷605系列605-2、605-3等,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调谐中周见过好几种版本,有MTF2-1和MTF2-2的(上海机用的多,如海燕b331,红灯2701),有SZP1和SZP7的(牡 ...

手里有块板子,用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块板子,用的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TF系列中周的双调谐搭配,这个电路是电容耦合。春雷3T9,超动态宽频响电路用的是TF中周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不是电感测不对?楼 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不是电感测不对?楼 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出来的?

用同惠电桥测试的

网友F:
感觉磁芯怎么这么脏,会不会是漆包线年头长了掉漆了导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磁芯怎么这么脏,会不会是漆包线年头长了掉漆了导致出问题了。

看着脏,是手机拍摄的原因,其实里面很干净,里面用蜡封的,其实还不错,就是电感量不小不大,既不能用于中波,也不能用于调频。

网友:
看图片这中周绕线是用油性漆包线,老中周老化了,我也存有2个老中周测出电感量也偏小,用QZ型漆包线重绕后就正常了。型号问题可能是随便加壳引起的。

网友(2025-01-05):
我在淘宝也买了一批MTF-2-1和MTF-2-2双调谐中周,不知道是不是双调谐中周。

网友:
双调谐中周MTF-2-1/MTF-2-2的配谐电容1000P,初级电感量117μH。